[電腦週邊] 關於hp印表機 卡紙 for c5180

楼主(2014-05-17):
我有一台hp c5180印表機用了6年..只唯一修了一次...是因為一次印80張左右的a4相片紙後噴嘴就燒掉...修了1800元...
直到最近它又出現了個問題....卡紙....有幾個問題想請教不知道有沒人知道...

1.hp印表機是怎麼check到有卡紙呢?裡面有sensor檢查有無紙通過..但機器本身怎麼知道有沒有卡到紙?(它應該只是檢查有無紙張..並無法檢測有無卡住)...檢查馬達有沒有過載的方式嗎?

2.如果是第1點所說過載方式檢查的話...那是不是要檢查硬體...如滾輪是否活動不順(需保養)、或者是馬達快掛點?又或者是電路板ic已老化感應不對??還是說外部刻度尺問題造成機子辦識錯誤?

3.若是實際上真的有異物卡在sensor附近...因機子還未列印就先有此訊息~~自然會判斷卡紙...這種故障最易排除...只要清掉就好.

4.我的機子則是每次將電源線拔掉只要有1分鐘左右...就可以印幾張...然後就會出現卡紙訊息或是滑動架卡住...實際上裡面根本沒卡紙...只要將電源切斷一下~~它就可以馬上正常印幾張~~且都沒問題...所以才有第1,2,點的問題...如果不是第1.2點的說法的話…是不是馬達外部都有刻度尺....就是晶體如目前是on狀態~~但刻度尺sensor未有動作...機子就會判定目前卡紙...當你按排除鍵後...第一個檢查有無紙的那個sensor是否on或off...然後它慢速自轉..直到check的sensor沒有被異物(紙)壓到...或是時間過長..就會再次err... 回home點或是重置..

网友:
進紙夾拆下來看一下~也許只是一些毛屑卡住作怪

网友:
檢查一下搓紙輪是否老化, 導致進紙不順.

网友:
C5180的搓紙輪非常耐操,印十萬張都還能用。

噴頭也非常耐操,可以連續印幾百張彩色文件或圖片都不缺色斷線,比現在新機種重至少一倍跟耐操。

不過C5180的分紙器靠的只是一片指甲大小的黑色塑膠片中間約0.4cm的綠色膠條,這膠條照講已經老化會導致紙張咬不進.歪斜.或一次咬多張紙,您沒有提到這問題實屬"超"難得。

噴頭墨車內有一條橫跨機器兩邊的刻度尺,如果已經印幾萬張了應該會髒到墨車左右向感應頭快感應不出來了,或是感應不良會撞到機器某一邊,然後出現"滑動架卡住"訊息,將刻度尺拆下來(這個對一般人來講就累了)用濕抹布擦掉上面的墨漬(如果還擦得掉,應該多少擦得掉一些),就可以再撐些時日。

至於紙張感應頭的拆解清潔比拆刻度尺更細,那顆感應頭在噴頭旁邊,用6號星字起子(該機其他螺絲用10號星字起子)才拆得下來清,而且有1/3的機會清了還是不行。那顆感應頭負責判斷紙張類別跟紙張定位用。

這台的進紙系統非常非常複雜,感應是否有進紙的地方至少有兩個:一個是分紙膠片旁邊第一片的小黑色塑膠條,一個就是感應滾輪是否轉得動的機制(我找不到在哪裡)。

寫這麼多,只是說不好意思:持續反覆出現卡紙訊息的部分我解決不了,因為我都已經拆了幾台C5180到見底了,裡面有很多齒輪我還是拆不開或裝不回去(就是進出紙系統)。

您再看看有沒有其他大大可以提供解決辦法的,我這邊可以做到的是:只要您機器其他部分正常(尤其是供墨組與噴頭),進紙系統有問題的部分我可以整個換掉,我手上還有十幾台C5180等待殺肉跟報廢了,其中也有噴頭跟供墨系統有問題的,整個移過來就又是一條好漢了。

楼主(2014-07-11):
我送修新竹nova..送修前。噴嘴組找個角落先用美工刀弄個刻痕..然後貼了張類似保固..撕毀無效的貼紙...機子電路板,幾顆比較大的馬達....都有做記號...完才送修。。
因機子有改連供。。。旁邊六色墨水都還有7~8分滿...因為我機子開機會顯示墨水夾過期...面板上無法解除...需要用到電腦罐好軟體後。再程式選項按確定才可正常使用。
送修當天。門市小姐確認機況。。。說真的我被她騙了。。她說她的電腦不能罐軟體。。。。啊我說影印部分完全正常。。。僅偶爾出現卡紙。。。
結果她隔幾天後打來...說卡紙部份沒問提。完全功能正常。。。但噴頭座損壞。。。問我要不要修。。。我當然說不修。。。明明沒問題的確說壞了。真的有問題的確說好的。。。
取機當天另一個門市小姐拿給我。。。挖累。。。我有點嚇到。。。。怎麼外觀超髒。。。然後連供墨瓶的塑膠感..有點像是每天日曬雨淋般有點風化...快破....而且重點是裡面六色完全無墨水。。。。她致電工程師說原本就沒有。。。我更生氣了。。。。要求她打當初的小姐。。。。最後工程師才認錯。。。當時他打翻賠我新的。。。

楼主:
但最讓我吐血的是。。。。回家後越想越怪。卡紙為何會倒光所有墨水。。。。檢查一下才發現那個噴頭跟本不是我的。。。。貼紙雖還在。。。但底下的刻痕確沒有(貼紙有撕過重貼痕積)。。。。我的噴頭組被換掉了。
試印了一下。。。六色僅藍色正常。。。黑色斷線。。。。。其他色跟本沒出墨。。。。。。。
那家新竹nova千萬不要去。。。。x悅

网友:
引用 楼主:
但最讓我吐血的是。。。。回家後越想越怪。卡紙為何會倒光所有墨水。。。。檢查一下才發現那個噴頭跟本不是 ...

真的被騙了,如果有拍照的話,上報讓大家知道更好,可惜沒有,不過就算能上報吵吵也好幫店家打廣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