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付費徵求物品] 徵求點歌機機殼

楼主(2014-05-17):
因為想把桌上型電腦的零組件,改裝到點歌機的機觳內,
當成一部點歌機的樣子,這樣擺到客廳比較好看一點.

若有的話能否貼上機殼照片,請加註機殼的大小尺寸,
並請告知價格,謝謝!

徵求物品希望能在台中自取.

网友A:
如果您想用點歌機的CASE來裝主機,可能就要經過大改了
因為一般ATX主機板的後部I/O部份配置和點歌機主機板是不同的
比較建議買HTPC的機殼來裝
當然,如果您有改裝機殼的相關金工技術,買點歌機殼來改也是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您想用點歌機的CASE來裝主機,可能就要經過大改了
因為一般ATX主機板的後部I/O部份配置和點歌機主機板是 ...

用點歌機的機殼來改裝,可能要修改的地方有:

1.重新切割主機板,後擋板的孔位.
2.增加前面板的USB孔位.
3.增加前面板的電源LED,以及硬碟LED的孔位.
4.主機板的孔位,要重新鑽孔,因新舊主機板的孔位不同.

网友B:
不知道 這個妳合不合用
IMG_20140520_193124  IMG_20140520_193209  IMG_20140520_193225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 這個妳合不合用

這個看起還蠻不錯的,只要在前面板開個小視窗,
因為要裝遙控接收器.

請問這個機殼是裝,一般桌上型電腦的那種電源供應器嗎?
看起來好像比較小的樣子.

网友B:
引用 楼主:
這個看起還蠻不錯的,只要在前面板開個小視窗,
因為要裝遙控接收器.

電源供應器 比正常的比 是比較小

楼主:
引用 网友B:
電源供應器 比正常的比 是比較小

那真是太可惜了,不過還是感謝你,謝謝!

网友C:
剛好小弟有一整組點歌機無法開機你有興趣嗎?
連同喇叭擴音组~~~可到現場看實物,在評估是否要買
不然我要當廢鐵賣了,有點歌本

楼主:
引用 网友C:
剛好小弟有一整組點歌機無法開機你有興趣嗎?
連同喇叭擴音组~~~可到現場看實物,在評估是否要買
不然我要當 ...

請問什麼時候我可以過去,如果是音圓舊機型,也許可以幫你弄看看.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剛好小弟有一整組點歌機無法開機你有興趣嗎?
連同喇叭擴音组~~~可到現場看實物,在評估是否要買
不然我要當 ...

店長 好久不見^^

有人先搶了 如他不要再通知我 謝謝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真是太可惜了,不過還是感謝你,謝謝!

呵呵  不 會  ^^  我也一直不知道要把他拿來當什麼用 = =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店長 好久不見^^

有人先搶了 如他不要再通知我 謝謝

我只是對點歌機機殼有興趣,所以如果你要整組的話,可以請店長優先給你.

假如你買到了,而那個點歌機是舊音圓的話,若需要幫忙弄看看能否開機,可
以連絡我.

楼主:
引用 网友C:
剛好小弟有一整組點歌機無法開機你有興趣嗎?
連同喇叭擴音组~~~可到現場看實物,在評估是否要買
不然我要當 ...

店長,你好!

荒神大大有意願,請你先跟他談,我就不過去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店長,你好!

荒神大大有意願,請你先跟他談,我就不過去了.

呵呵   我台南人  比較遙遠

网友C:
拆開看電容世都沒報,記憶體好像是SDRAM 586時代或486時代,沒顯示卡,所以我也不知道怎麼輸出
需要chih151大來鑑定一下~~~晚上7點後都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C:
拆開看電容世都沒報,記憶體好像是SDRAM 586時代或486時代,沒顯示卡,所以我也不知道怎麼輸出
需要chih151 ...

荒神大大好像有興趣這一組,你可以跟他連絡看看,
我今晚七點過後去看一下,算是好奇了解一下.

一般來說點歌機沒有顯示卡,他是用重疊卡,然後接
AV端子的影像輸出到電視.

网友:
引用 楼主:
荒神大大好像有興趣這一組,你可以跟他連絡看看,
我今晚七點過後去看一下,算是好奇了解一下.

其實我也粉好奇 這台 +連同喇叭擴音组

可是台南人~  如果早一點看到 其實我應該會去看看 星期1晚上 才剛從南投 回台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剛好小弟有一整組點歌機無法開機你有興趣嗎?
連同喇叭擴音组~~~可到現場看實物,在評估是否要買
不然我要當 ...

剛剛去把店長說的這一組,其中的擴大機及點歌機弄回來,
試著看能不能把點歌機弄開機了.

初步看了一下,點歌機品牌不明,光碟機是VCD的,如果有
弄開機了,再來另開一帖分享.

楼主:
引用 楼主:
剛剛去把店長說的這一組,其中的擴大機及點歌機弄回來,
試著看能不能把點歌機弄開機了.

目前處理進度,點歌機開啟後,只有VCD光碟在跑背景影片,
還無法進到點播系統.

後來上網查資料結果,發現這台是音樂王伴唱機,我沒搞過
這個牌子的,所以只有再研究了.

網路上說這家伴唱機公司,已經停止營業了,因此若弄開機
了,也沒新歌可以灌.

楼主:
引用 楼主:
目前處理進度,點歌機開啟後,只有VCD光碟在跑背景影片,
還無法進到點播系統.

終於開起來了,但...重新開機又不行,猜想可能硬碟要掛了,
再找個硬碟來ghost看看,可是有的點歌機會有保護,ghost
後也不能用,除非要有破解版.

看一下珍貴的紀念照吧,這是用轉接影像到顯示器,效果不大好.

网友D:
音樂王系統用CF卡壽命會比硬碟好

楼主:
引用 网友D:
音樂王系統用CF卡壽命會比硬碟好

感謝你的建議,這種小容量的硬碟,也都蠻有歷史了,也不太容易可找到.

楼主:
GHOST到另一個硬碟,總算可以正常開關機了,
接回原來的硬碟,第一次開起來了,但關機後又
無法再開啟,可能真是那個硬碟有問題.

這台音樂王伴唱機,使用Seagata ST3851A 850MB
硬碟,MIDI檔案雖然很小,但這個硬碟的容量,未
免也太小了吧!

接著再來找金嗓900V可用的PCI重疊卡,看能不能
改裝成功,純好的而已.

网友D:
C大要改哪種系統?

楼主:
引用 网友D:
C大要改哪種系統?

徵求點歌機機觳,是要把桌上型電腦的機殼,換成點歌機的機殼,
因為是要放到客廳,所以覺得點歌機的殼較好看.

另外是想把音樂王伴唱機,改成金嗓900V來玩看看.

网友:
可以這樣玩喔!等C大發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