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LG電漿電視 42PX4RV 開機畫面慢慢變黑點(星光)

楼主(2014-05-17):
電視:LG電漿電視 42PX4RV
製造:2005年
主機板上的型號:RF-052A  6870VM0548D(3)
問題:
1.開機畫面會全黑有眾多閃點
  偶爾開機正常但5分鐘過後就像下面的圖片一樣
  會慢慢的變暗 最後像是滿天星一樣還會變色閃爍

2.有發現按鍵不太好按 選台變成聲音大小聲(不知道是不是這問題影響的???)
請問個位大大,這樣有解嗎?

网友A:
多爬文一下, 站內有不少相關類似的案例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 ... 1089&highlight=

网友B:
多爬文,上傳量測數據,電壓值和溫度。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多爬文,上傳量測數據,電壓值和溫度。

已上傳了 請個位大大看看 謝謝!!
Z板 (P4、P5)  跟 Y板(上、下轉接板) 及 邏輯板上的軟排也拆下全都用去漬油洗過(一樣無效... )
Vs、Va電壓也調到跟機身貼紙一樣的出廠值電壓(一樣無效... )

調完電也照樣閃點(星光).JPG

网友B:
畫面故障前後,檢查Z 板 P3 pin-1電壓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B:
畫面故障前後,檢查Z 板 P3 pin-1電壓多少?

目前測量Z板 P3 PIN-1 得出都是65v

P2 PIN-1 我也順便量測是 15.1v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多爬文一下, 站內有不少相關類似的案例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 ... id=51089&highli ...

我有前往參考 我拿家用電扇切最強的靠近
機板散熱不過還是沒多大改善

网友B:
引用 楼主:
目前測量Z板 P3 PIN-1 得出都是65v

P2 PIN-1 我也順便量測是 15.1v

電壓是正常,但這是畫面異常前或異常後的電壓?

逐一更換Y板上的電容看有否改善?
檢查有無電流異聲,並找出異聲位置。
Y,Z 板上散熱片溫度是否有異常?

或許這些嫌太麻煩,直接更換良品 Y 板確認問題點卡緊!
或許查找的方向錯了,得請高人出面指導了。

网友:
這篇星光點...小張大有提到...29#
http://bbs.pigoo.com/thread-51089-1-1.html

如果還是沒頭緒..可以改公版驗證是否為面板問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電壓是正常,但這是畫面異常前或異常後的電壓?

逐一更換Y板上的電容看有否改善?

目前開機馬上就是黑點密佈+星光點了(畫面如下圖)

所以這時我馬上去量測 P3 PIN-1 電壓一直是65v(剛好)

電流異聲,目前是在Y板跟Z板都有,但耳朵不靠近聽 是聽不太出來(不算非常大聲)

開機5分鐘後Z,Y散熱片溫度,我2邊手壓3秒 溫度是會燙人的,沒儀器可測 應該近80度吧

請大大再次求解~感恩!!

网友B:
再問一次! Y板電容掃過了嗎?重點沒處理如何改善?

調整 Y板上 SETUP, SETDN 畫面有無變化?

有點雞同鴨講哦!

楼主:
引用 网友B:
再問一次! Y板電容掃過了嗎?重點沒處理如何改善?

調整 Y板上 SETUP, SETDN 畫面有無變化?

目前沒有料可以換,因為外面雨實在太大又有段距離 (所以電容尚未全部更換)

若是說先從調整 Y板上 SETUP, SETDN 不知可否?
那分別的測試點在那呢? (深怕調不回原廠值) 這部分我就不懂了

感恩!!

网友B:
引用 楼主:
目前沒有料可以換,因為外面雨實在太大又有段距離 (所以電容尚未全部更換)

若是說先從調整 Y板上 SETUP, ...

vr作記號,不行調回原來位置就可以了。
用檢驗圖觀測,一面調一面看,多換幾個檢驗圖,調多就知道

楼主:
引用 网友B:
vr作記號,不行調回原來位置就可以了。
用檢驗圖觀測,一面調一面看,多換幾個檢驗圖,調多就知道 ...

目前調完SETUP、SETDN確實是有改善很多,但還是有
(我在想或許是放電的問題,明天我會將Y板電解電容全更換後在測機)
SMD鋁質電容 不知要不要換 規格不知是否好買??

感謝大大 目前稍有點頭緒了n_116|

网友C:
Y版33UF電容先全部更換  這問題Y版壞!!!電容都換完再來修把

論壇上很多文章可參考~~收尋很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Y版33UF電容先全部更換  這問題Y版壞!!!電容都換完再來修把

論壇上很多文章可參考~~收尋很多的 ...

大大可以幫我看一下這電容規格是多少?
SMD電解電容 我不常摸 如下圖

网友:
33UF25V   這都先換掉再說!!!

网友:
33 25F = 33uf/25V

100 25F = 100uf/25V

220 25F = 220uf/25V

=============

网友:
33uf/25v 電容和 78M15旁邊的100UF,220UF順便一起換掉試試看,
大顆的電容先暫不換。

楼主:
(1)  Y板上面的DIP跟SMD電容我全都換過了,還是一樣有星光點

(2)  剛剛用紅色,藍色,綠色,白色,黑色等靜止圖片分別去微調SETUP跟SETDN
      還一樣會有星光點

我的功力或許是太淺了 只會換換電容 現在畫面一樣如下圖

网友D:
星光點是電漿壁放電不良影起的....
當放電不良時會引起*模組發熱IPM(過熱)....觀看時間過久或燒毀
治本的方式.須將*邏輯板的程序*更新制最新版本.最好把Z版換成B版
z版本有2種版本.A款較舊.B版的較新(下方有一顆變壓器)

新舊程序==舊版的邏輯板*清除的波形只有一組*.而新版的清除波形卻有2組.
用軟體來控制電漿壁的放電

萬一面板過於老舊.這種方式也是無解的......

楼主:
會不會是邏輯板呢?

楼主:
若真是面板的問題~
看來我撐到它壽終正寢了...

不過希望還是有解!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星光點是電漿壁放電不良影起的....
當放電不良時會引起*模組發熱IPM(過熱)....觀看時間過久或燒毀
治本的方 ...

若不計較那些星光點 遠點看是還好啦!!(但在黑色或灰階就非常嚴重)

這是我切換到無訊號輸入的全黑畫面,(這張就很明顯了)

以上我是調整SETUP,SETDN到最佳狀況了,但是星光點還是一樣會出現。
不知到VR3跟VR4可否調整,我目前抓不到原因。
若是有住中部的大大不知可否借Y板測試~小弟感激不盡
(思索 ing....努力 ing....)

楼主:
每天查來查去也不是辦法,修快2個禮拜了
一直沒進展,請問有大大知道  Vy 跟 VSC的測量電壓點位在那呢?

明天我看自己買豆干吃一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