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DIY捕蚊燈電路

楼主(2014-05-17):
上網google到的捕蚊燈電路(http://ppt.cc/eIWN)

這電路精簡,很想DIY用用看(當未來修捕蚊燈的零件備品)

好奇裡面的變壓器,要到哪邊買? 光華有?

還有它日光燈點亮電路中,怎麼沒有穩壓器(電感器)

网友:
那應該是costdow後的線路圖.......比較有良心的廠商還是會加上陣流器

网友A:
有鎮流器(安定器),就是那顆變壓器的初級線圈取代
比較麻煩的是變壓器,只能去拆不要的補蚊燈或訂製
市面上不太可能找的到

网友B:
那顆610V的變壓器不好找, 專給捕蚊燈用的, 沒店家會屯庫存~~~
這種舊款T8陽春型的去回收場找會比較快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鎮流器(安定器),就是那顆變壓器的初級線圈取代
比較麻煩的是變壓器,只能去拆不要的補蚊燈或訂製
市面上 ...

所以他這邊壓器算特製的囉?
原本想說110v變610v  10mA的 變壓器應該很小顆.
打算找降壓變壓器(接近1:6的)來取代.

第一次遇到有人把變壓器初級拿來當日光燈的鎮流器用,話說這樣日光燈不會閃爍嗎?

网友:
通常來說, 非常規的變壓器都是廠商訂製的

參考看看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 ... mp;page=1#pid248178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顆610V的變壓器不好找, 專給捕蚊燈用的, 沒店家會屯庫存~~~
這種舊款T8陽春型的去回收場找會比較快一些!  ...

如果把點燈和電擊部分 分開看會不會比較簡單些
電擊依然照圖,然後找1:6降壓器, 作為昇壓用

點燈部分找壞掉的省電燈泡來用,這樣是不是簡單多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如果把點燈和電擊部分 分開看會不會比較簡單些
電擊依然照圖,然後找1:6降壓器, 作為昇壓用

  找1:6降壓器, 作為昇壓用...
理論上可以 例如 110 轉 18V(1/6降壓器), AC110 接 低壓端 則高壓端有6X110VAC=660VAC
但是實際上
           1.邊壓器的低壓端, 極有可能 電感量過低 (電感抗低)導致 110VAC 輸入時電流過大
           2. 660VAC 端 要注意其漆包線等 / 繞線方式 的 絕緣能力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找1:6降壓器, 作為昇壓用...
理論上可以 例如 110 轉 18V(1/6降壓器), AC110 接 低壓端 則高壓端有6X11 ...

那在110輸入端串一顆電阻可解決嗎?

网友C:
引用 楼主:
那在110輸入端串一顆電阻可解決嗎?

串一顆電阻試想限制電流吧
那偏低的電感抗分得到的電壓是不是變小了呢?

网友D:
玩這電路有潛在的危險性 !!

你自己要小心哦 !!

被我電傻的 UT61E 電錶維修 !!
http://bbs.pigoo.com/thread-48151-1-1.html

网友:
我有一顆700V的可以給你  如果你在台北
前提是你一定要做出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串一顆電阻試想限制電流吧
那偏低的電感抗分得到的電壓是不是變小了呢?

沒錯...   但可以把2倍壓 電路 改成3或4倍壓電路

楼主:
引用 网友D:
玩這電路有潛在的危險性 !!

你自己要小心哦 !!

謝謝你提醒.  坦白說 我都用便宜電表量...除非要量電容 或特殊狀況才會拿UT61E.
因為普通電表體積比較小...哈哈

話說ES51922A這顆要400台幣...送你大大人真好n_089|

网友:
引用 楼主:
沒錯...   但可以把2倍壓 電路 改成3或4倍壓電路

扯不完滴, 先算完再談吧 >"<

网友B:
我手上有一組回收場撿來的捕蚊燈, 缺燈管與起動器, 整體好壞狀況不清處!

剛剛量測一下變壓器是好的, 可以整組無償送給你,
唯一要求要是請動手操作, 然後發表一篇實務心得或改裝維修帖!

若有需要請私訊聯絡~~~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手上有一組回收場撿來的捕蚊燈, 缺燈管與起動器, 整體好壞狀況不清處!

剛剛量測一下變壓器是好的, 可以 ...

謝謝你! 你先留著 我這等看有無人家丟掉在撿。會想diy主要原因是買賣場便宜牌 x多立的。用不到一個月就吱吱叫。 應該是變壓器問題。 所以才想di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