簡單做土炮BGA(拆)

楼主(2014-05-18):
熱風槍開450度就好
把熱風槍的風嘴拆掉(如果有專用的風嘴就套上巴,會拆掉是因為我只有小口徑的風嘴)
下火是1個MR-16 50W鹵素燈泡
點亮後溫度可達百度!
先預熱一下
熱風槍開450度,開始吹,吹了30秒後再加助焊劑,從邊邊滴進去
助焊劑加完後,再過30秒,大概就融錫了,就可以把晶片拿起來了
很完整
背面的SMD零件也沒有掉,PCB也沒有變色

無爆晶,無起泡

無掉點
連續做了3個,都沒起泡

謝謝觀賞!

网友A:
葉大真是太厲害啦!
何不再試試看回裝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葉大真是太厲害啦!
何不再試試看回裝呢?

我不會植株,也沒有工具,所以沒辦法裝回。
你您可以試試!這種鹵素燈很便宜的。

网友B:
那個燈泡 ~ 點亮耗電 4.8A

之前也有想過這樣做 !!

不過晶片加到 450 度 (應該壞了吧 )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個燈泡 ~ 點亮耗電 4.8A

之前也有想過這樣做 !!

短暫的450度,晶片應該不至於掛掉吧..呵呵,有待測試!
燈泡的耗電量比熱風槍還省電,如果長時間做的話,電費應該不會爆增。

网友C:
那燈泡吃直流電?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燈泡吃直流電?

不管AC、DC,只要是12V都可以

网友D:
土炮的底火很重要!是BGA能否做成功的关键之一。
当初我给自己的本本做换桥手术时,底火用的是1000瓦电炉。不过板子是有铅的,相对无铅的容易得多。

网友:
引用 网友D:
土炮的底火很重要!是BGA能否做成功的关键之一。
当初我给自己的本本做换桥手术时,底火用的是1000瓦电炉。 ...

不懂~是無鉛比較難吧~

网友:
加油喔~~小弟的發文給您參考一下~~
http://bbs.pigoo.com/thread-50543-2-1.html
呵呵~~想當年我也是醬亂烘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