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LG E2340S-PN 螢幕異常

楼主(2014-05-18):
各位前輩好:

剛加入痞酷沒多久,努力爬文學習中~
剛好最近拿到一顆故障廢置的液晶螢幕,就拿來當新手練修...
由於拆完才想到忘了拍故障的顯示畫面,只能先描述的,有時間接回去才能補圖...
症狀是進入作業系統後,螢幕呈現垂直交錯(interlaced)顯示,然後很快地,下半部開始閃爍並糊掉,無法辨識畫面。

1.Front

1.Front

2.Brand

2.Brand

這顆外殼真的不好拆,找了論壇中其他LG螢幕的文章,大概就是要抓到卡榫的位置,由於是故障的螢幕就很放心地試拆...
大致就是從底座支架旁的卡榫開始,慢慢繞一圈

3.2.TD

3.2.TD

3.1.TD

3.1.TD

誠如其他文章說的,只用膠帶固定的電路板

3.3.TD

3.3.TD

主電路板背面,白色痕跡是受潮?

3.4.1.TD.Main

3.4.1.TD.Main

高壓版,一樣有詭異的白色痕跡...

3.4.1.TD.HV

3.4.1.TD.HV

由於沒拆過排線,研究了一段時間,主電路板那個大的是用插的,高壓版那兩條排線(接燈管)是將黑色固定扳起來...
接下來分別是主電路板正反面

Main.Front

Main.Front
高壓版正反面

HV.Front

HV.Front
觸控電路部分由於正常就不放圖了...

想請問一下版上的前輩,這有機會修好嗎?目前具備的技能只有拆焊電容跟基本三用電錶的使用...
如果有些名詞有打錯的,也請前輩們指正,謝謝~

网友:
沒看到故障畫面,個人感覺面板壞了

网友:
面板NG機率高

网友A:
好小的AD板~~

故障畫面沒拍下~~~很可惜

网友B:
面板 +1... 可完修

看到您這句話 "症狀是進入作業系統後,螢幕呈現垂直交錯(interlaced)顯示,然後很快地,下半部開始閃爍並糊掉,無法辨識畫面。"

网友C:
我很喜歡老生常談的詢問~~~此台真的有過3年保固期嗎?

且 LED螢幕~~如果說真的是壞panel,你買台全新的也絕對比"修"划算

网友:
這LED 感覺還沒過保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很喜歡老生常談的詢問~~~此台真的有過3年保固期嗎?

且 LED螢幕~~如果說真的是壞panel,你買台全新的也絕 ...

苦主是說買剛超過三年,所以我就放心地拆他了...
沒拆過LED螢幕n_136|
剛查LG網站沒找到從序號查保固的服務...
雖然我已經拆了,不過還是請教一下要如何查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面板 +1... 可完修

看到您這句話 "症狀是進入作業系統後,螢幕 呈現垂直交錯(interlaced)顯示,然後很快地 ...

面板問題的話大概就超出我目前的能力範圍了...
等有空一點可以來試修看看...
不知道前輩能否指點一些方向?

网友:
目前以"我"來說,我還沒"修"好過任一廠牌壞"AD板"的LED螢幕

有拆過LED螢幕的因該多會知道不管是PI板或是AD板,多非常的迷你相對的其成本就低廉 (其IC也特殊也買不到)

這就再次的顯示,各廠均已換板為主~

你想要試修panel,就請search網站上的文章,有不少實例~但是沒有LED面板實例!

网友:
引用 楼主:
面板問題的話大概就超出我目前的能力範圍了...
等有空一點可以來試修看看...
不知道前輩能否指點一些方向 ...

tcom 上零件掛了...
ex: pm or ldo ...

网友D:
想修復建議先用公版點面板,確認面板是正常的,再來考慮處理其他故障吧???

网友E:
請問AD上2顆穩壓IC輸出正常嗎,樓主要不要試試畫面NG時測這2顆的電壓

网友D:
途中白色痕跡不是受潮,是洗板水的殘留物!!

不影響電路運作,看不舒服,可以自己擦掉!!

楼主:
引用 网友E:
請問AD上2顆穩壓IC輸出正常嗎,樓主要不要試試畫面NG時測這2顆的電壓

穩壓IC是指那兩個八腳的IC嗎?
等這週末忙完回來,新訂的萬用表送到,再來試試看...
目前目測高壓板上有兩顆220uf電容微突,不知道會不會有影響...

楼主:
引用 网友D:
途中白色痕跡不是受潮,是洗板水的殘留物!!

不影響電路運作,看不舒服,可以自己擦掉!! ...

原來是洗板水,我還以為受潮了...
不過苦主這顆螢幕傷痕纍纍,不知道生前受過什麼折磨...

楼主:
引用 网友D:
想修復建議先用公版點面板,確認面板是正常的,再來考慮處理其他故障吧??? ...

目前還沒入手公版來測面板,只能先從簡單地來研究看看...
拆之前看他的癥狀,在進繪圖模式後才有那個症狀,開機BIOS那段都還很正常...
一度懷疑是他顯卡問題,後來換顆螢幕才排除...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小的AD板~~

故障畫面沒拍下~~~很可惜

週末回來看看,再接回去補一下故障的畫面好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目前還沒入手公版來測面板,只能先從簡單地來研究看看...
拆之前看他的癥狀,在進繪圖模式後才有那個症狀 ...

你現在的故障問題是在面板顯示的部分異常,

針對這部分建議用公板來點,是為了確認是否為面板掛點

確認面板狀況之後再決定如何修復,通常這種老螢幕,確認面板故障後,就是回收或拆料的命運了

不針對故障部分作突破,一直埋頭修正常的地方查故障,是不會有結果的

既然您上面問的是請求維修方向指引,正路都指出來了,還有必要繞彎路嗎????

网友F:
引用 网友D:
途中白色痕跡不是受潮,是洗板水的殘留物!!

不影響電路運作,看不舒服,可以自己擦掉!! ...

第10張圖,文字說明是高壓板正反面的那張

右方的白色插槽上面的褐色痕跡又很怪

總覺得很像不止是洗板水的痕跡

网友G:
引用 楼主:
週末回來看看,再接回去補一下故障的畫面好了...

AD板上  3隻腳的 那2個更換掉 有機會修好妳說的那個狀況 LED面板 不亮 有畫面都可以了修了 呵呵面板其實也可以修辣 看狀況辣 不一定修的好 晚點我貼個實例 修好筆電LED面板 不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第10張圖,文字說明是高壓板正反面的那張

右方的白色插槽上面的褐色痕跡又很怪

白色插槽上的褐色痕跡,看起來應該是簽字筆或是蠟筆畫的...

楼主:
看到版上這麼多前輩熱心回覆,趁著中間休息的空檔,把故障畫面上傳...
不知道是不是目前論壇權限不夠,無法編輯原帖,就把圖片放這邊了...

登入畫面(1920*1080)

FullHDMass

FullHDMass

多重開機選單(1920*1080)

FullHD

FullHD

放大看
1680*1050

1680*1050

1680*1050

1280*800

由於之前是在苦主那邊看到故障的畫面,目前看起來感覺上應該不是面板問題...
因為在不同解析度下,某些解析度似乎比較正常?
  • 1920-亂掉,畫面很糊...沒重現之前看到的垂直條紋...
  • 1680-沒有下半部的重複畫面,但是有看到一些雜訊,還有橫向燈光不均勻(因為沒接好LED到高壓版的接頭?)
  • 1280-類似我在苦主那邊看到的畫面,只是他的很快就進入第一張的狀態。

手上還沒拿到新購的三用電錶,還沒辦法量電路板上的電壓...
不知道這樣是否能排除面板問題呢?

楼主:
引用 网友G:
AD板上  3隻腳的 那2個更換掉 有機會修好妳說的那個狀況 LED面板 不亮 有畫面都可以了修了 呵呵面板其實 ...

是指那兩個蕭特基二極體嗎?

网友A:
這台顯示器的真實解析度是1920*1080,LCD顯示器
解析度不能亂換(又不是CRT顯示器)...

网友H:
D-Sub的線很重要,尤其跑這麼高的頻寬。感覺不是線就是AD版上的問題。

楼主:
引用 网友H:
D-Sub的線很重要,尤其跑這麼高的頻寬。感覺不是線就是AD版上的問題。

線是正常的,因為接VP231wb正常,而這顆跑1080就是螢幕會垂直交錯顯示,加上下半螢幕會亂。所以才想上來問看看有沒有前輩有看過類似的故障,對症下藥。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台顯示器的真實解析度是1920*1080,LCD顯示器
解析度不能亂換(又不是CRT顯示器)... ...

因為手上還沒入手公版來點面板是不是正常,想說接上來測故障畫面,順便測看看一些想得的測試,看看有沒有辦法排除面板故障的可能性。近期的LED螢幕在不同支援的解析度下,應該能夠進行scaling,小弟是想說若是面板有問題,也許在其他解析度就不會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現在的故障問題是在面板顯示的部分異常,

針對這部分建議用公板來點,是為了確認是否為面板掛點

 兩津前輩有建議用的公板嗎?站上wish大的店有賣嗎?不好意思,有爬了一些文,不過還不是很懂這方面的知識。

网友A:
那你要想清楚~~有沒有為了喝牛奶養頭牛....

等下投資下去面板壞,你買的測試用料有無去處?

网友:
引用 楼主:
 兩津前輩有建議用的公板嗎?站上wish大的店有賣嗎?不好意思,有爬了一些文,不過還不是很懂這方面的知 ...

我是用上次團購的面板測試器,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 ... F%E6%B8%AC%E8%A9%A6
團購,看一下外觀!!

http://bbs.pigoo.com/thread-48138-1-1.html

這是我的面板測試器維修求助文,參考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你要想清楚~~有沒有為了喝牛奶養頭牛....

等下投資下去面板壞,你買的測試用料有無去處? ...

修AD板,如果只有一些電子零件是不會花太多...
要是超出預算太多,應該就不會買頭牛了...
畢竟我不是專門要來修螢幕的...
不知道有沒有哪位前輩是在台中或是新竹,可以讓小弟拿過去測的...
小弟目前是在新竹...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指那兩個蕭特基二極體嗎?

螢幕支援得解析度可以上官網查詢得到詳細的規格支援程度 再來就是線材的問題1080 至少要用HDMI的線材1.3版本的

网友:
LG 這款W234X系列的AD版 屏線座非常脆弱 很容易扯斷P板上的細印刷線 我就因為屏線未拆
不小心就把整個座都扯下來了 現在正愁著找不到新的AD版呢(我的是W2342SV)
打去LG服務站說不能賣 好慘 現在只有掏寶有賣
您要不 也注意一下 是否是屏線座印刷銅箔有所損傷

网友:
引用 楼主:
 兩津前輩有建議用的公板嗎?站上wish大的店有賣嗎?不好意思,有爬了一些文,不過還不是很懂這方面的知 ...

http://bbs.pigoo.com/data/attach ...
LG 這款W234X系列的AD版 屏線座非常脆弱 很容易扯斷P板上的細印刷線 我就因為屏線未拆
不小心就把整個座都扯下來了 現在正愁著找不到新的AD版呢(我的是W2342SV)
打去LG服務站說不能賣 好慘 現在只有掏寶有賣
您要不 也注意一下 是否是屏線座印刷銅箔有所損傷

网友I:
剛好我有一台面板好的 A/D板壞的 要不要交換測試 如果你的面板壞 A/D板好的 那 a/d板賣給我 我在中和忠孝街 0956735567

楼主:
引用 网友I:
剛好我有一台面板好的 A/D板壞的 要不要交換測試 如果你的面板壞 A/D板好的 那 a/d板賣給我 我在中和忠孝街 ...

面板跟A/D板目前在不同地方,過一陣子忙完如果確定面板掛了,再跟您說嚕...

网友I:
引用 楼主:
面板跟A/D板目前在不同地方,過一陣子忙完如果確定面板掛了,再跟您說嚕... ...

我是急用 可以先A/D板寄給我嗎 我可以幫你測試 如果   a/d 板好的 那就你的面板壞了

楼主(2014-06-29):
引用 网友I:
我是急用 可以先A/D板寄給我嗎 我可以幫你測試 如果   a/d 板好的 那就你的面板壞了 ...

不好意思,最近有點忙,現在才回家試修...
目前更換完AD板上故障的電容,解決了螢幕切割問題...
我想AD板應該是正常,因為在裝回測試之前能正常顯示...
不過現在螢幕上出現細微的雜點,爬了一下文應該是面板到AD板的軟排線有問題...
因為輕壓排線會讓雜點變多,不知道這軟排買得到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