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子儀表] USB 測試小儀器開箱

楼主(2014-05-18):
黑色那顆是 群光 5V 2A USB 充電器

所以就買了 USB 測試儀器

主要測試是不是有電流有足

測試結果,電壓在5.22V 2.07A

另外這顆說有 帶線補償,不太這個意思

另外 柒電 6顆電池版

電壓 在 4.89V 左右

2A 輸出竟然只有1.85A 左右

太意外了

网友:
不知準確否..

网友:
P大果然專業
而且很有實驗精神!
把痞友的精神發揮的淋漓盡致n_116|

网友A:
線補償的意思是說
它的電壓迴受偵測點是在電源輸出端子末端
而不像一般的偵測點是在電路板的輸出點
如此作法的好處是,可補償大電流輸出時,導線的壓降
缺點是該導線必須多兩條電壓迴受線,進而增加成本

楼主:
1A 2A 測試

网友:
引用 网友A:
線補償的意思是說
它的電壓迴受偵測點是在電源輸出端子末端
而不像一般的偵測點是在電路板的輸出點

那這個該怎麼吐曹勒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404112014426

网友B:
補充一下對岸找的線損補償說明.

此電源輸出規格5.35V 2A  為什麼是5.35V呢,主要考慮到由於任何導線都是有線阻的,當電流越大的時候,通過導線,到設備的電壓就會越低,電源輸出電壓做適當的電壓提高,那除去線阻壓降後,到設備電壓仍然可以保證穩定到5V以上,不會使得設備運行電壓過低。

网友:
引用 网友B:
補充一下對岸找的線損補償說明.

此電源輸出規格5.35V 2A  為什麼是5.35V呢,主要考慮到由於任何導線都是有 ...

是的
有些變壓器為了降低線損
確實會把變壓器的輸出電壓稍微提高

我想,這是我個人認知上的差異吧

网友:
感謝分享多款usb測試儀

网友C:
在下的柒電 5顆電池版,用自己做的負載(加熱線圈)測試,2A 輸出也是1.88A 左右(用電表串聯測量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在下的柒電 5顆電池版,用自己做的負載(加熱線圈)測試,2A 輸出也是1.88A 左右(用電表串聯測量的)

這有可能是電流表內阻及線阻所造成,最好確認來源.

网友:
引用 网友D:
這有可能是電流表內阻及線阻所造成,最好確認來源.

感謝ciko大指點,
在下又用水泥電阻測試1A輸出,量到的電流是0.94A,兩倍剛好是1.88A.
看來是測量用的表的誤差.

网友:
還是自已測數據最準了,廠商的DM根本是浮雲~

网友:
引用 网友A:
線補償的意思是說
它的電壓迴受偵測點是在電源輸出端子末端
而不像一般的偵測點是在電路板的輸出點

雄大您想得太高級了,3C產品充電器將輸出電壓略為提高就是線補償,型錄上又多一個特點可以標示。

网友:
高瓦特數的工業電源在控制端子上就會多出來S+ S-那個就是線補償 一般最大到500mV 藥用雙絞線作為迴授用導線
還有一種就是提高一些電壓 0.1V~0.5V左右就很有效了

最重要的還是在連結線 這東西錢不能省 如果能自己做一條22awg的線是最好
像我手上最好的線充電時約有0.2V的電就浪費在線上了特別是在連結器端子那個地方一邊75mV 兩邊就150mV 線損只能降到50mV
最爛的呢 吃掉了600mV  就是15元麵條線

网友:
這些線損補償的變壓器都是使用所謂的一次側回授(Primary side feedback),所以二次側只有SBD整流及LC濾波,沒有一般交換電源看到的431、光耦,PWM IC從變壓器一次側的輔助未整流輸出取得回授(同時經過二極體整流後提供PWM IC電源),其特點就是電壓會隨輸出電流而逐漸些微提高,當提高到額定電流、變壓器飽和狀態則維持固定電壓輸出

网友:
幾款帶線損補償的ADAPTER的輸出電壓與電流關係圖

群光2A

HP大豬頭2A

LG 1.8A

飛宏2A

三星2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