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綜合小家電] 出氣箱扇
火..

楼主(2014-05-18):
台灣製箱扇查無型號,是小資家庭的意見不合時的出氣筒
雖然裝了義肢,憤上心頭更不能忘記~摔它

診狀:不過電,哩哩落落
拆檢,義肢螺釘孔破裂

循環風向開關ON時,接點未能TOUCH

馬達座支架都摔斷了說

分解馬達前,先做標記

2A/130度C溫保斷路

馬達前後軸承乾凅的散熱吸油棉添加新品機油

支架融合,馬達更換溫保回裝

義肢座螺釘孔補膠收口

三太子有妳家裡所缺少的溫柔,歡迎洽詢!

网友A:
送來的女主人,應該是柔弱的美~
賭一顆電容

网友:
電風穿木屐。您沒用鐵樂士,幫出氣箱扇 ,粉飾一下太平!

网友B:
三太子真會修東西。。。。。。。。

网友C:
三百年前的如來神掌與天殘腳重現江湖???
倒楣的無影扇客被神掌內力給震到五臟移位,踢腳殘,
幸得蝶谷神醫一脈三太子以黑玉烙鐵續斷...
-----------------------------------------------------

馬達前後軸承乾凅的散熱吸油棉添加新品機油

請問馬達前後軸承添加新品機油---是加到吸油棉上嗎?(黃箭區)
我一直都是加到紅箭區, 難怪效果很差, 機油不行 潤滑黃油不行  鋰基黃油不行
可是為何我在新品上看到軸承外都是 潤滑黃油
難道是為了防塵?

网友D:
友情公司出廠的吧,友情牌或彩蝶牌。
好像給箱扇穿木屐。

网友E:
引用 网友A:
送來的女主人,應該是柔弱的美~
賭一顆電容

jojoling大:
   我賭不是!! 8751一個!!

网友F:
引用 网友E:
jojoling大:
   我賭不是!! 8751一個!!

阿乾師傅.....那我該賭什麼呢???

這種有"年紀"的骨董.....我猜....

是叫......她的阿嬤送來的啦!!!.....

賭一顆...七段顯示器(TIL311)(顯示0~F)

网友:
三太子能文能舞!夠厲害!

网友G:
印證~天下無難事~只怕有心人~只要有其心~無所不能也~

网友:
樓主您也太神了,摔成這樣小弟都直接殺肉

网友E:
引用 网友F:
阿乾師傅.....那我該賭什麼呢???

這種有"年紀"的骨董.....我猜....

阿舍大:
     拿幾分田來賭吧!! 我知道你別的不說,土地不動產不少...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三太子真會修東西。。。。。。。。

三太子功夫麥,走一步算一步!
早幾年上痞酷做功課也不會落得滯修說~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三百年前的如來神掌與天殘腳重現江湖???
倒楣的無影扇客被神掌內力給震到五臟移位,踢腳殘,
幸得蝶谷神醫一 ...

加在吸油棉上!!

不要用汽車機油,容易產生油泥!!

紅色箭頭軸承可以上一層薄黃油!!

加油站的黃油即可,

小弟是會在吸油棉外層加塗黃油,加油站賣的黃油容易因為溫度融化

吃進吸油棉裡,效果還算不錯!!

其他先進應該還有更佳作法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三百年前的如來神掌與天殘腳重現江湖???
倒楣的無影扇客被神掌內力給震到五臟移位,踢腳殘,
幸得蝶谷神醫一 ...

有潤滑,總比貧油乾轉來的好
新品機油,總比不明成份的針車油來的強
噴油或過渡富油會造成毛毯效應

FREE PLAY、GAP PLAY是馬達轉子壽期兩個重要指標
沒規範下只能靠手感~
版主風扇的障礙,可能出在積碳、熱膨脹
三太子的脆笛酥工法,可以試看看

內徑拋光後,衛生紙由內而外,帶出金屬粉塵

轉子的拋光,600~1000番紗布都可以

以上完成還會咬軸的話,就是回裝的工法有誤
或是FREE PLAY、GAP PLAY偏離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友情公司出廠的吧,友情牌或彩蝶牌。
好像給箱扇穿木屐。

tcy厲害! 是彩蝶牌
呵呵! 第一次看到這牌子說~

楼主:
引用 网友E:
jojoling大:
   我賭不是!! 8751一個!!

阿乾師! 三太子跟您不是一國的
你跟樓下的老灰狼都是賭神說~

楼主:
引用 网友G:
印證~天下無難事~只怕有心人~只要有其心~無所不能也~

ok!ok!
斷脖子,打綁腿~您就將就用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ok!ok!
斷脖子,打綁腿~您就將就用吧!

強~強~強~三太子一定強~耶~~

网友H:
一般四行程機油容易沾黏灰塵,二行程機油更不行了!!

加上溫度,很容易有油泥,反而造成轉子卡死,過熱燒毀線圈

楼主:
引用 网友H:
一般四行程機油容易沾黏灰塵,二行程機油更不行了!!

加上溫度,很容易有油泥,反而造成轉子卡死,過熱燒毀 ...

三太子寫筆記抄收下來,感謝兩津兄蒞臨指導
風扇油泥送滑油分光檢驗,兩津師傅有耳聞過嗎?

网友:
引用 楼主:
三太子寫筆記抄收下來,感謝兩津兄蒞臨指導
風扇油泥送滑油分光檢驗,兩津師傅有耳聞過嗎?

風扇油泥送滑油分光檢驗,沒試過!!

我這是修不少風扇後的經驗,通常我是用針車油或WD40加到吸油棉

在上一層黃油!!    就算反修,也容易處理!!

网友I:
引用 楼主:
有潤滑,總比貧油乾轉來的好
新品油膏、機油,總比不明成份的針車油來的強
噴油或過渡富油會造成毛毯效 ...

曾把拋光去油污無效的轉子,前後對調,反串調整:

轉子構造是–個 +成一衡中字形
反串就是前後對調,調整口在一上的位置。

前後對調(鼠籠轉子)在軸上的位置...作法: 敲軸,前後對調  ,找到軸上未磨損的位置當新軸承點!

並先行記錄量測原軸承點位置,後調整推止襯套,墊圈,至新的最佳點。...不過此方法只適用於箱型扇,無搖頭螺紋之馬達!

网友C:
引用 楼主:
有潤滑,總比貧油乾轉來的好
新品油膏、機油,總比不明成份的針車油來的強
過渡富油會造成毛毯效應

感謝ESON哥和米花哥詳圖說明,我剛剛再去搜尋關鍵字[軸承 吸油棉]後,
才知道我最大問題,原來我根本就不知道那是吸油棉,更別說瞭解吸油棉功用--"--
也不知道這種軸承應該稱作: 自潤滑軸承或稱多孔性合金含油軸承
自以為是地認為只要滴/抹些油在芯與軸承接觸面

多孔性合金含油軸承: 是利用粉末冶金製成多孔性合金軸承
利用孔隙結構使潤滑油含於材料孔隙內,達到自潤滑效果,所以稱自潤滑軸承或稱多孔性合金含油軸承。

吸油棉沒有甚麼解釋,不過結合上述多孔性合金的孔隙結構,
我自以為是地認為…那不就是像鋼筆毛筆供墨那樣…
吸油棉就是吸油後通過軸承的孔隙結構,去補充軸承與芯接觸面的潤滑油損耗。

【轉貼】含油軸承真空浸油處理技術要點
http://stfmyj.com/adetail_208344.htm?aid=182295
    多孔性青銅粉末冶金材質焙燒含油軸承具有諸多優勢,首先,粉末冶金製品製成的含油軸承,
含有均勻分佈的非金屬成分的金屬合金,它能夠製成多孔材料、氧化物彌散化合金、
陶瓷和硬質合金,含有均勻細晶體結構金屬合金。

    在焙燒含油軸承的時候需要考慮很多方面,好的含油軸承加工好之後的精密度、徑向壓潰強度、
含油量、表面粗糙度、施加的載荷、軸的速度及孔隙結構都有一定的規格標準,
含油軸承在製造的過程中,壓坯及燒結體的密度、尺寸變化非常的重要。

與其他粉末冶金材質相比,利用青銅粉末製造出來的含油軸承徑向壓潰強度較高,摩擦係數更小,
軸承在使用的過程中,溫度也更加的穩定,含油軸承連通孔隙結構是否細小決定著整個軸承吸油量的高低。
在焙燒的過程中,應確定好含油軸承的尺寸與密度後,對軸承進行相應的調整,真空下浸油處理的效果會更佳!

【轉貼】含油軸承的潤滑原理
http://cn.mitpfan.com/news-73.html
 含油軸承也被稱為多孔質軸承,它源於此種軸承本身的多孔質狀態。
含油軸承將金屬粉末等物質通過粉末冶金手段製造形成的燒結體.含油軸承不僅本身呈多孔狀態,
而且孔隙的數目、大小和形狀,也可以在製造過程中加以控制和調節,有很高的靈活度和自由度。

  含油軸承的多孔質結構使它可以很好的吸附潤滑油,
在含油軸承含浸10%到40%的潤滑油後,就能夠在設備運行中自行潤滑。
含油軸承的應用,對於運行時間較長、難以保持潤滑狀態的機械設備來說,有著很明顯的效果。

  含油軸承的潤滑原理
  含油軸承在含浸潤滑油並投入運轉後,隨著機械設備的摩擦和發熱,含油軸承的溫度會相應升高,
由於油的膨脹係數高於金屬,因此含油軸承內的潤滑油會自動進入潤滑表面來潤滑軸承,
而當機械設備停止運轉時,含油軸承的溫度下降,潤滑油又會被吸回孔隙內。

  含油軸承利用各種材質的多孔特性和潤滑油親和性,來保持軸承本身能長期工作而無需外界潤滑,
但這種特性也使得含油軸承的潤滑和普通的潤滑不同,
多數情況下會處於不完整油膜狀態,發生的摩擦為混合摩擦。

网友J:
下屬人一堆待修的物品,修完三太子就可以休息個一年了
我跟你賭身家15年啦~~~那一定不是美眉送來的,一定是歐巴桑送來的,因為要是美眉送的三太子會順便幫她清灰塵,可是台三太子沒有清灰塵說
PS.我的身家只剩我兒手,我輸了我兒子就送你養15年嘿

网友F:
引用 网友E:
阿舍大:
     拿幾分田來賭吧!! 我知道你別的不說,土地不動產不少...

阿乾師傅:

連...這個...您都知道!!!

老灰狼的....幾分田....都放在離島了n_046|

準備將來開賭場用的n_008|

楼主:
引用 网友I:
曾把拋光去油污無效的轉子,前後對調,反串調整:

轉子構造是–個 一+口成一衡中字形

LKK有厲害說~
您是把磨損的軸心兩端敲(壓)到反稱,取得合宜的FREE PLAY運轉
這個三太子沒玩過,教一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感謝ESON哥和米花哥詳圖說明,我剛剛再去搜尋關鍵字[軸承 吸油棉]後,
才知道我最大問題,原來我根本就不 ...

西門版主引經據典,有古力,給您讚讚讚!
合油軸承錯加到油膏,產生OVERHEAT堵死

合油軸承不見得會死翹翹,蒸氣除油也許還能救回

還有一種價廉廣泛應用的BEARING,SLEEVE
三太子稱它袖軸承,對岸叫它無油軸承
如果多了解它一點,您會搞定很多別人修不好的東東
卡式範例只是啟蒙說~

楼主:
引用 网友J:
下屬人一堆待修的物品,修完三太子就可以休息個一年了
我跟你賭身家15年啦~~~那一定不是美眉送來的,一定是 ...

一年多前開張,門可羅雀
三太子太閒,自己做了這個"家庭理髮",放在路邊~
呵呵! 變忙了說

澡盆只有一個,風扇總不能洗鴛鴦浴吧
三太子唬攏是有口碑滴,美眉取件,沒試個半小時是不會放她走說

网友:
引用 楼主:
西門版主引經據典,有古力,給您讚讚讚!
吸油軸承錯加到油膏,產生OVERHEAT堵死

別這樣講我啦,  不比師傅你累積的真功夫,  我學生外住時還用沙拉油...
我只是查了整夜網路資料濾一下,  想說也許這些對別人也許有用 , 編輯一下現學現賣 ,
錯了!! 是隔夜再賣!!    編輯還沒完 昏睡在床,  早上醒來筆電還在枕頭前亮著, 趕快發文後趕上班出去

我剛剛才想起以前有位修車師傅好友
幫我處理汽車冷氣的鼓風機咭咭叫的問題
當時就有說, 只是鼓風機的軸承[吸油棉]沒油了
氣槍清洗葉片後, 機油幾CC 慢慢滴入[吸油棉]就好了

他說因為拆下鼓風機有點厚工, 而且也不知其他客人把鼓風機咭咭叫的問題拖多久
客人看到  滴油潤滑一下就好 ,  再少的工資都嫌過高
若是客人拖太久軸承受傷  ,  舊品滴油後也沒效,
過不了多久, 一周一個月後就回來幹譙,
不來幹譙再也不來了... 然後就傳出惡名 [ 功夫差 收費高的黑店 ]

於是修車業界標準做法  換新保證好   賺得比較多  客人也滿意

因為他是站旁邊指導我自己動手,
風險自負, 所以不用工資 ,  指導費---美而美早餐一份

引用 楼主:

合油軸承錯加到油膏...合油軸承不見得會死翹翹,蒸氣除油也許還能救回

我覺得 好像可以用化油器清洗劑 處理

网友K:
看樣子經濟不景氣,什麼攤子都要接...話說回來,有工作就是好事,無所事事就麻煩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jojoling大:
   我賭不是!! 8751一個!!

如果讓三太子當裁判,舅舅林贏了

美眉不肯脫,賭盤破局說~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三百年前的如來神掌與天殘腳重現江湖???
倒楣的無影扇客被神掌內力給震到五臟移位,踢腳殘,
幸得蝶谷神醫一 ...

不良現役電扇運轉5~10分鐘,關電,測量:
前軸承外殼溫度

與後軸承外殼溫度比較,比較容易判別潤滑重點

楼主:
引用 网友K:
看樣子經濟不景氣,什麼攤子都要接...話說回來,有工作就是好事,無所事事就麻煩大了。 ...

有些家電的AC線很糟糕
您送的一箱良品線,我都有跟美眉說:甲仙昌哥免費招待~

楼主:
引用 网友F:
阿乾師傅:

連...這個...您都知道!!!

還沒整體規劃開賭場之前
老灰狼的那幾畝田會不會自己長出小麻、櫻樹...

网友C:
引用 楼主:
如果讓三太子當裁判,舅舅林贏了

美眉不肯脫,賭盤破局說~

眼睛很漂亮  ,舅舅林贏了

网友K:
引用 楼主:
有些家電的AC線很糟糕
您送的一箱良品線,我都有跟美眉說:甲仙昌哥免費招待~ ...

盟謝啦~看看你還缺什麼,我可以幫你蒐集一下囉?

网友F:
引用 网友C:
眼睛很漂亮  ,舅舅林贏了

SIMON1016版主....您被騙了

那是爆米花的小三......注意看她的眼睛....

那是要不到奶粉錢....的表情!!!....

右手還拿一隻傢俬....臨走時..還撂要一句狠話....

好膽您....甲您阻馬試看麥.....下次來....還要不到..

這就是為什麼...爆米花...要接那麼多維修的原因啦!!!

楼主:
引用 网友F:
SIMON1016版主....您被騙了

那是爆米花的小三......注意看她的眼睛....

人家美眉務農,收入沒有固定,只能以物易工
有符合三太子的虧口說~

發生在老灰狼身上的情節,呵呵! 不適用在封神榜裡~

楼主:
引用 网友K:
盟謝啦~看看你還缺什麼,我可以幫你蒐集一下囉?

電鍋鍋蓋上的握把、壓鈕、鍋耳~
有勞昌哥囉~

楼主:
引用 网友C:
想起 POPCORN 大 曾經有句 [ ...貞子與三太子的神鬼交鋒...] 印象深刻

呵呵!怎冒出聊齋的劇情說~

网友:
引用 楼主:
電鍋鍋蓋上的握把、壓鈕、鍋耳~
有勞昌哥囉~

好的~我幫你留意。辛苦囉~

楼主:
美眉又送來另一款彩蝶牌箱扇
型號好像是KB-938,這型,腳座是耐摔、打不斷款式
呵呵!被美眉自修接錯線,還好沒燒掉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