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 幾米鐘

楼主(2014-05-19):
補習班櫃臺上的幾米時鐘,小朋友們都喜歡
不知不覺下,指針都一一失蹤

補齊時、分、秒三根指針
分針走到47分會卡滯說

時鐘的機芯都符合歐盟RoSH電子電器設備強制性標準
檢查齒輪未缺損,執行潤滑、清潔

回裝機芯,秒針走一晚都不再停滯

呵呵!等待有韻的頭家來瞧

网友A:
痾...實在很好奇,三太子修復這機心之後該向業主收多少費用0.0?
這纇的機心...直接買一個全新的來換也才不過三四十塊說

网友:
引用 网友A:
痾...實在很好奇,三太子修復這機心之後該向業主收多少費用0.0?
這纇的機心...直接買一個全新的來換也才不過 ...

如果選擇台製太陽牌的機芯~一顆大約100
除非當時買時鐘是買比較高檔一些的例如三太子PO的這個幾米時鐘
才會選擇維修~
不然一般人都會選擇買新的一個也才199~299

网友B:
Wish大最喜歡的人大概就是三太子吧!!!

网友:
發文真多,連廉價機蕊都耐心修,厲害。

网友C:
請示三太子,

那個齒輪潤滑... 要用什麼油??
之前牛用了幾種油... 好像祗會愈搞愈走不動???

楼主:
引用 网友C:
請示三太子,

那個齒輪潤滑... 要用什麼油??

油加太多,變成富油表面張力
三太子清寒,新品機油一罐統吃
牙籤點油後運轉走動或撥動旋轉24小時後(這叫浸潤、清洗)
分解! 用A4白紙旋轉擦去軸上的殘油(這叫清潔)
回裝!看看會不會正常說~

网友:
塑料件推荐“雪油”润滑,它是一种白色的润滑油脂。

网友:
連指針掉了都能補回來,阿我真服了you.
天上飛的,地上爬的都修,那個坦克應該沒有修過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Wish大最喜歡的人大概就是三太子吧!!!

三太子會努力學習成為一個好姐妹
不知道學姐那裡怎麼說~

网友:
大大:
請問如何執行潤滑?,拆開檢視多沒油

往下看有發現,請一級(原動齒輪)可潤滑?

网友:
引用 楼主:
油加太多,變成富油表面張力
三太子清寒,新品機油一罐統吃
牙籤點油後運轉走動或撥動旋轉24小時後(這叫 ...

popcorn大:
鐘錶材料行老師傅收售上發條時鐘使用類似二行程機車噴和油顏色潤滑油,他說是英國進口專用油
新品機油,可改用二行程機車噴和油應該會更適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