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子儀表] RT809F 無法讀取 93C46

楼主(2014-05-19):
這一台,是從蘇飛大那借來的~
根據網頁說明,它可支援 93 系列的  eeprom
本來只是想裝個 93CXX產生讀取信號,然後用 saleae 寫一個專用的模組給 93CXX用。
結果發現,這台RT809F 讀取 93CXX 怪怪的~
然後發現那個座也鬆鬆的,查了一下文,發現這台有類似的狀況,聽說都是焊油產生的問題。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44426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49296

就把殼拆開來了,把裏面的 pin 腳用線拉到麵包板上,一邊拉 saleae,一邊拉示波器。

VCC/GND 電源都對~
ORG 選擇 8 bit or 16 bit 寬的信號,有拉到地~
但是在 CLK~ Data In , Data output 都只有一個脈波出現~
波形美(5v),有上有下(沒短路)~量起來 IC的2,3,4並沒有短路,所有的信號來自 FPGA

看來問題出在前端的 FPGA了吧~
把RT809F 接到 VGA去,讀了好多次,只有一次判斷到 flash~

感覺就是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49296 的翻版~
明天拿給蘇飛大洗板子好了~
之後再來報告~

网友:
j 大 … 沒事…我處理看看 ,辛苦了 !

楼主:
先補上幾張  IC 座 1-8腳的信號圖,圖上的信號,是插上 24LC16 / 93C46/93C56A任一所做的圖,底下提及的電壓準位,不管是空接,或接上這3顆準位,都發現了同樣的問題。

我發現這8隻腳的工作電壓完全不同,有3種情形。底下的圖是用 2 channel 重疊在一起,可以很容易看出,電壓的問題。

1. 測試在 24LC02  pin 5,6 SCL/SDA ( clock/data) 電壓都約 3.8V 而以~
目前發現 pin 2,3,4,5,67 腳工作時都為這個電壓。
在不工作時,所有腳也為這個電壓。此顆晶片工作電壓為 2.5V-5V~

測式在 93C46 pin 2,3 (CLK,DI) 腳上,電壓跟上面結果都相同。

2 測試在 24LC02  pin 5,8 SCL/VCC,pin 8 在工作時可以拉到5V ( 93C46 空接/有接時皆同)

3.測試在 93C46 pin 1,2 (CS/CLK), pin 1 工作時,都會掉到更低的電壓(約 3.4V-3.5V)
不管有沒有 IC 插在機器上階同。

改天再補電路板的圖,3.3V , 5V 都正常,但多了一組詭異的電壓 3.8V,在部份元件上可量到,
查了一下下,不確定這組電壓是否為 FPGA 輸出造成的,原因是板子上貫孔有點多又躲在看不到的地方。

楼主:
引用 网友A:
謝謝您,辛苦了 !

蘇飛大太客氣了~

网友B:
你这台汉泰DSO1062B手持示波器带宽是多少兆的,几个通道?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台汉泰DSO1062B手持示波器带宽是多少兆的,几个通道?

http://www.hantek.com/en/ProductDetail_1_13.html

60MHz Bandwidth Oscilloscope;
1GSa/s sample rat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