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子儀表] GW ~ GPQ-3030 電源出線改裝

楼主(2014-05-19):
這台電供, 用了10幾年, 因為很耐用, 沒有更新的理由
但是他的電源線還有端子, 都因歲月的關係,
都已經有點壞掉/缺件 ~ 故萌生讓他重生的念頭~

01.這張可以看得出來, 原本是固定的出線,
這台因為使用年限久了, 線的外觀已很殘破~
首先, 先用鐵釘, 打出固定點 ~
02.跟同事借了隻插電的電鑽, 鑽出更大的孔
03.旁邊放個磁鐵, 避免鐵削亂飛, 再用鐵釘敲敲, 就可弄出個洞~
04.打了個大洞, 待用銼刀修整
05.經過不斷修正後的成果
06.修到可以放入插座為止
07.焊好後, 再用熱縮膜處理
08.既然都打開了, 把裡面的電容, 都換成日系的, 原本的都台製的,
用了10幾年, 年限應該也差不多了~
09.全機焊點都整理一下~焊點真不是普通的多~
10.功率晶體也順便更新, 這張是不是很有 Feel 了呢?
11.裡面換了, 面子當然也不可少, 這台端子有些還掉帽, 全部換新 !!

网友A:
請問pmerw大換了電容及晶體是否還需要校準電壓呢?

网友:
放磁鐵是個好主意,
謝謝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A:
請問pmerw大換了電容及晶體是否還需要校準電壓呢?

回 Dave 大~我並沒有這樣做ㄟ, 其實我也不知道怎麼調~
若要正確值的電壓, 我通常會用 Fluke 電表先量過在上電~

网友:
板子上有看到 VR 可調整~
然後干脆加裝數字電壓及電流表出來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