難纏的地雷電容:大面積接地+彎腳+剪太短.., 一直掉銅箔?

楼主(2014-05-19):
在台南工廠遇上地雷,一排粗肥的3300u 10v電解電容焊在大面積接地,加上電容腳剪太短+折彎,導致拆解時銅箔被連根拔起...

硬拉....彎腳會勾住銅箔,焊點會從板子掉下來,
想一邊加熱、一邊用小型一字起子把彎腳折正也沒辦法,

有什麼好方法可以建議嗎?

网友:
是雙面板??
能否拍個幾張照片哩

网友:
可能是用AI上件的, 正面零件有貼緊電路板嗎?
能否拍幾張正反面照片來參考.

网友:
這類的電路板建議用錫爐來拆焊.工業版.SERVER版.都會加大面積.ㄧ般的烙鐵確實不好拆焊.

网友:
我也是常常遇到這種,上次拆顯示卡MOS用熱風槍吹了半天也是沒動靜,最後還是70W烙鐵開到450度解決。

网友:
一般烙鐵嗎??

換大瓦數的或溫控鐵。

网友:
違反板規喔!!!

麻煩將資料補齊!!   不然會進回收!!

楼主:
板子除了正面、背面,中間好像還有1層,共3層以上,
不知什麼原因,只要像紅框這種電容的引腳都特別短,我用15W/50W焊槍、甚至2隻焊槍都一樣,
若非不動如山,就是正極腳很容易拉起銅箔。

另有一點很奇怪,板子上有個AC透過DB104轉成65VDC, 輸出端卻剛好選用63V 330u電容,我按計算機48v AC整流後差不多DC 65v,表示DB104應該沒壞, 這種用料是正常的嗎?

正面、背面照片如下:

网友A:
引用 楼主:
板子除了正面、背面,中間好像還有1層,共3層以上,
不知什麼原因,只要像紅框這種電容的引腳都特別短,我 ...

多層板用60W的烙鐵就很好拆了,我拆主機板上的電容也都是用60W的烙鐵拆的。
橋整後的65V是波峰電壓(?),加上負仔后電壓就會降下去

网友:
溫控烙鐵
就會好拆了
都已經是工廠了 沒有錫爐嗎 或是自己去買小錫爐 用手拿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多層板用60W的烙鐵就很好拆了,我拆主機板上的電容也都是用60W的烙鐵拆的。
橋整後的65V是波峰電壓(?), ...

你可以先把錫吸掉,再用斜口鉗把彎角的部分剪除,再加點錫就能拆了

网友:
加鍚 加焊油

网友:
這種的一定要先把焊錫吸一吸^^才比較好處理~~

网友:
補其他人沒說到的重點: 刀型烙鐵頭

网友:
使用80W的便宜烙鐵改裝烙鐵頭
雙面板上面的TO-247輕鬆卸除
那怕是有全面鋪銅 (須等烙鐵回溫)
一樣可以輕鬆面對

网友:
引用 楼主:
板子除了正面、背面,中間好像還有1層,共3層以上,
不知什麼原因,只要像紅框這種電容的引腳都特別短,我 ...

你的這個問題,我個人的做法是
烙鐵加熱後再加一些些焊錫
然後把表面的焊錫先吸掉
再把折彎的接腳搬直
再用刀頭烙鐵加熱加焊錫
然後同時加熱電容器的兩隻接腳
輕輕搖動零件再拔除

网友:
有熱風槍的話可以先用熱風槍把板溫拉高
再加烙鐵左右左右就下來了然後趁板溫還
再用吸錫器吸就可以了

网友:
如果!那替換電容如不要了的話,可以先用斜口鉗把錫點和接腳修掉,不要傷到電路板...

然後!!兩個接點同時加錫,一起加熱,錫點可以加多一點錫,然後加溫久一點,一定拆的下來的...

不過!!最好戴個棉布手套喔!!因為!那電容也會變的很燙手的!!徒手一定拔不下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