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ACER 5742G不開機-->開機後定時關機[己解決]

楼主(2014-05-19):
這台原本是按開關沒反應
待機電壓0.02A
沒短路
刷過BIOS和EC沒改善
換南橋BD82HM55後可以開機了
但開幾次後又不能開了
測量南橋晶振感覺怪怪的
就把南橋晶振和SMD電容和SMD電阻都換了
怪事來了
可以正常開機,可以進系統,做任何事都沒問題
但一段時間就自動關機回到待機狀態
我有拿碼表計時間,5分鐘就自動閞掉,不多不少真的5分鐘一到就自動關掉
不管開著進BIOS畫面,或是沒裝硬碟停留在POST畫面或是進系統操機都一樣
5分鐘一到就關機,非常準時,BIOS也有重刷過了,
拿著碼表測了N 次了,5分鐘一到就準時關機回待機狀態,按開關可以開機,一樣5分鐘關掉
實在是無步,只好又上來請求高手幫忙了

COMPAL LA-5893P REV 1.0.PDF (1.48 MB, 下載次數: 48)

网友A:
試試這各bios看看
解決5742五分鐘掉電的工廠bios
Aspire 5742.rar (1.7 MB, 下載次數: 123)

楼主:
引用 网友A:
試試這各bios看看
解決5742五分鐘掉電的工廠bios

感謝獅子魚大大
刷了您提供的bios真的好了
小弟之前有原板備份出來的bios和還有上淘寶買bios檔案回來刷
都是一樣的狀況
讓小弟不解的是您這bios跟原廠的有什麼不同???
為什麼原廠會5分鐘掉電而您的不會??
為什麼筆電在壞掉之前一樣是原廠的bios就不會~
小弟在猜是不是因為其實這片板子並沒有完全修好
還有一部份有問題造成5分鐘掉電
而您提供的bios是不是把這有問題的部份騙過主機板讓主機板略過這錯誤而沒掉電
是這樣嗎??
最後真的很感謝您~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謝獅子魚大大
刷了您提供的bios真的好了
小弟之前有原板備份出來的bios和還有上淘寶買bios檔案回來刷

hm55的橋問題很多通常官網的bios都要經過合成
板上備份的的再跟官網下載來合成的也可以用

板上備分的不一定能用
會掉電跟風扇狂轉等問題
bios還有分四顆顯存跟八顆顯存在抓的時候都要注意
主板板號都一樣bios不一定能用
有工廠出的bios通常都ok的
但是asus的有的會網卡驚嘆號要另外用程式將mac寫入

楼主:
引用 网友A:
hm55的橋問題很多通常官網的bios都要經過合成
板上備份的的再跟官網下載來合成的也可以用

太深了~~
大大指的是小弟原本掉電的BIOS要去官網上抓最新的蓋過去是嗎??
還是官網上提供的也都不行
要用您說的工廠出來的BIOS
若是這樣工廠出來的BIOS是要從哪裡取得呢??
另外可否請大大教一下小弟要如何合成您說的BIOS??
或是哪裡有資料可參考小弟自行研究
望大大賜教~

网友:
引用 楼主:
太深了~~
大大指的是小弟原本掉電的BIOS要去官網上抓最新的蓋過去是嗎??
還是官網上提供的也都不行

http://www.chinafi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67389

http://www.chinafi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61426

這是asus的
acer的工廠就要等有心人發出才能拿到

网友:
學問無止境.技術更是深不可測也.我都拿電錶而已

网友:
忘了恭喜萬能大完修^_^.我也是三番兩次受惠於獅子魚大大

网友:
恭喜萬能大完修.又多學了一樣!

楼主:
全靠版上的高手~~
尤其是獅子魚大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