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ASUS A3000 不管冷或暖開機電源鍵下面的4個led燈右邊的3個全亮

楼主(2014-05-19):
ASUS A3000 不管冷或暖開機電源鍵下面的4個led燈右邊的3個全亮,必須按鍵盤的任一鍵方能繼續啟動,進入系統各鍵盤按鍵均無動作包括大寫鎖定鍵也一樣,懷疑是鍵盤出問題,大家有碰到類似的情況嗎?

网友:
先將鍵盤排線移開.再試試

网友:
有疑點 部是該優先排除  既然都覺得鍵盤有問題為什部先拆掉測試一一!!

楼主:
今天總算借著了A3000的鍵盤,接上去狀況一樣沒有改善,開機仍是3燈全亮,感覺上是bios在自我測試時衝不過去的樣子,但隨便按一下筆電上鍵盤的任一鍵都可正常開機唯在開機後鍵盤無任何作用而已,目前用usb外接鍵盤撐著用是可工作的,真的問題想必出在主機板上了,是主機板的bios出的問題嗎?還是主機板上的開機rest不完全所致,該檢查哪裡呢?諸大大可給點建議嗎?

网友:
引用 楼主:
今天總算借著了A3000的鍵盤,接上去狀況一樣沒有改善,開機仍是3燈全亮,感覺上是bios在自我測試時衝不過去的 ...

asus刷bios很簡單
既然可以開機先把bios放在c槽下
按f2 進入bios 選advanced 在選 start easy flash
可以先刷刷看

楼主:
利用USB健盤進入BIOS,將有可能造成影響的DEVICE逐一DISABLE,最後將觸控面板DISABLE後,竟然可以開機一切也都正常運作了.
檢討原因:
應該是觸控面板故障致使BIOS在自我檢測時發生問題(問題是ASUS竟然沒有任何ERROR訊息提示),所以在BIOS中BYPASS它就可以了,真是一回難得的經驗,在此同時也感謝諸痞友的協助與回覆,感謝~

网友:
ASUS A3000我有遇過一樣的問題,我的判斷是touch pad下方的cd按鍵開關有問題,導致無法開機。
有試過狂按下方全部的按鍵,之後開機就OK。所以我覺得是按鍵的問題。
我的印象中是這樣,如有誤 請大大提醒小弟更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