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訊相關] 真有那麼大?電力至尊S6 33000mAh行動電源簡介及測試

楼主(2014-05-20):
常常可以看到超大容量的行動電源在市面上販售,其不高的售價也吸引不少消費者的選購,只是其標示的容量是否真實,以及是否具備行動電源該有的基本條件,也是需要被檢視的,這次經朋友處取得一款聽說挺熱銷、不到千元、使用三洋鋰聚合電池、容量號稱高達33000mAh的行動電源,以下是電力至尊S6 Extreme 33000的簡介及測試

包裝正面與配件包,外盒為透明設計,可以看到內部行動電源實體,不過外盒上只有印上Portable Power Bank(行動電源)字樣及適用裝置圖示,並無標示更多其他資訊

包裝背面,也只有簡單印上特色、使用注意事項、適用範圍等英文文字,也沒有提到產品詳細規格、製造資訊、尺寸等訊息

打開包裝盒,因為配件已經另外包裝了,內部只有行動電源本體及一張紙摺成的使用說明書,上方印上電力至尊S6使用操作說明等資訊

行動電源本體正面是黑色鋁金屬蓋,左上印上Extreme,右下印上Portable Battery Pack及一個電池符號,左端部分外殼設計成圓弧造型

行動電源本體背面也是黑色鋁金屬蓋,終於在這裡看到較完整的產品資訊了,型號為Ex33000,容量33000mAh,輸入5V 1.5A,輸出5V 1A/2.1A各一,也印上產地台灣製造

行動電源側邊是白色塑膠框,Micro USB輸入、兩組USB輸出、四個電量指示、LED照明燈、電源開關都集中在同一個側面上

按下電源開關,會依內部電池電量來點亮不同顆數的電量指示燈

無論是開機還是關機狀態,快按兩下電源開關可以開啟/關閉內部白色LED照明燈

打開隨附配件包,所附的配件相當多,有四種可換頭連接線、舊式蘋果大頭傳輸充電線、三星平板快充轉接頭、測紫外線變色手機吊飾、帶耳機孔塞的短式觸控筆、紅色Micro USB短線以及一包看起來有耳機孔塞/退卡針/插槽蓋等小配件

四種可換接頭連接線透過圓形DC插孔與四種轉接頭互相連接,只有充電的功能

配件包內也附上一個有一定厚度,質感還不錯的行動電源攜帶用束口包,照片中為藍色(原本配件包所附為黑色)

內部結構圖,使用鋰聚合電池,透過雙面膠黏合在前後金屬外蓋上,電池整體外觀還算乾淨,但無法明確的辨識電池廠牌名稱與型號,也查無容量資訊,從這面看只有一段很淺的條碼(另一面被雙面泡棉膠緊黏,為避免損壞電池外包裝故沒有暴力拆下)

電路板正面,上方有印上型號與版本,左下角有升壓電路使用的2.2uH電感、兩顆SS24二極體及一些SMD MLCC(積層陶質電容)

從這個角度可以看到電池組是用五片鋰聚合電池相疊而成,再用耐熱膠帶捆繞在一起

五片電池輸出正/負極端點直接用焊接焊在一起後,再用電線連接至電路板,電線的線徑並不是說很粗

電路板背面,紅框為鋰電池保護IC(U4)與MOSFET(M1/M2),提供鋰電池過充、過放、過電流保護;藍框為訂製IC,主要功能負責行動電源ON/OFF/充電/放電功能控制、LED照明燈控制、電池電量顯示;紫框為升壓IC(U5)與MOSFET(M3),與正面的電感及二極體組合成升壓電路,將電池電壓轉換成5V輸出;綠框為5056鋰電池充電IC,採用先恆流(電池>3V)再恆壓來替鋰電池充電,透過其外部電阻可修改充電電流

電路板左右兩邊以熱熔膠黏合在塑膠邊框上,並未使用螺絲固定

接下來是充放電測試

從其標示的33000mAh來計算的話,0.5A~2A的所有可用Wh比例都不到45%,會造成這樣的結果最大的可能性是電池標示不符合

所以模擬行動電源一般會採用的電池工作電壓範圍4.2V~3V,對內部電池組單獨進行放電測試

內部電池組以1A從4.2V放電至3V的放電圖表,得到容量16940mAh,62.09Wh

改用2A從4.2V放電至3V的放電圖表,得到容量16690mAh,60.45Wh

從上述數據推論,內部電池實際容量約在16000mAh~17000mAh之間,以16000mAh代入0.5A~2A放電數據表中,可以得到下面的表格

0.5A有90%可用Wh,1A/1.5A尚有87%/84%可用Wh,2A可用Wh下降較明顯,只剩78%

0.5A放電圖表,平均電壓在5.03V

1A放電圖表,平均電壓在4.99V

1.5A放電圖表,平均電壓在4.96V

2A放電圖表,平均電壓在4.93V

1A輸出埠負載測試,達2.1A才關閉,過電流保護點為210%,保護範圍明顯太高,欠缺過電流保護機能

2A輸出埠負載測試,達3A才關閉,過電流保護點為150%,保護範圍偏高

1A輸出埠於1A負載下漣波測試,漣波Vp-p為85mV

2A輸出埠於1A負載下漣波測試,漣波Vp-p為56mV

結論:
優點:
1.提供多樣化的小配件
2.輸出漣波表現還算不錯

缺點:
1.外盒標示資訊相當缺乏
2.容量灌水嚴重,電池電量經測試只有16000~17000mAh,僅為標示33000mAh的一半
3.電池與電路板間連接線路線徑過細,承載大電流損失較大
4.主電路板未使用固定螺絲,僅使用熱熔膠固定在塑膠外框上
5.2A放電Wh比例下滑明顯
6.過電流保護點過高,尤其1A輸出埠更達210%
7.雖然外殼標示輸入充電電流1.5A,但實測起來只有0.85A,所以即使電池容量只有16000~17000mAh,也是要花二十幾個小時進行完全充電(0%→100%)

報告完畢,謝謝收看

网友A:
外盒標示資訊相當缺乏

光這一點就知道產品有問題,製造商不想負責任…
買了九成九都會有問題…

网友:
狼大真是行動電源高手,電源好壞在您手上,無從遁形,
讓我們選購行動電源上,有很好的指標。

网友:
完整、詳細的測試,是極有價值的參考資料!!

感謝狼大提供、分享這麼優質的資訊。

网友:
鋰聚合電池會有鼓包的疑慮

网友:
哈~被打回原形了!
感謝狼大測試分享~

网友:
感謝分享,行動電源地雷居多,難怪小米電源大家搶著要。

网友:
上次在下處理一個很久沒用的滑鼠,裡面是鋰聚合電池,太久沒用所以鼓包了.
後來就跳過保護板硬充電,沒想到鼓包竟然消風了說,滑鼠也恢復正常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外盒標示資訊相當缺乏

光這一點就知道產品有問題,製造商不想負責任…

白牌大多這樣
狼大真是行動電源高手,電源好壞在您手上,無從遁形,
讓我們選購行動電源上,有很好的指標。

行動電源測試比較殘忍,一測一拆就現形

完整、詳細的測試,是極有價值的參考資料!!
感謝狼大提供、分享這麼優質的資訊。

感謝支持

鋰聚合電池會有鼓包的疑慮

過充過放及電池品質有異常都會

哈~被打回原形了!
感謝狼大測試分享~

感謝閱讀

感謝分享,行動電源地雷居多,難怪小米電源大家搶著要。

小米的價格與表現很難有競爭對手

上次在下處理一個很久沒用的滑鼠,裡面是鋰聚合電池,太久沒用所以鼓包了.
後來就跳過保護板硬充電,沒想到鼓包竟然消風了說,滑鼠也恢復正常了.

要注意,有時只是假象或其實外包裝已經漏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