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問鐵板燒溫度保險絲的規格?

楼主(2014-05-20):
前輩們好:前陣子家中的東元鐵板燒不過電了,拆開插頭一量,是保險絲斷了。但因保險絲燒的有點黑,看不出規格,不知該買何種來替換,請大大指點。謝謝!

型號是:YP1031CB

网友:
請至少說明型號和一張照片,這樣想幫忙的人才知道如何下手喔.

网友:
應該是192度..最好上個圖..才能確認

网友:
192也可   也許有些用210    要注意加熱線有沒有壞掉

网友A:
前幾天換過一個,15A,121度,溫度換太高的會危險,新保險絲兩頭要夾緊,旁邊黑色塑膠有脆化了沒??要留意用電安全
PS:我換的是一模一樣的東西

楼主:
引用 网友A:
前幾天換過一個,15A,121度,溫度換太高的會危險,新保險絲兩頭要夾緊,旁邊黑色塑膠有脆化了沒??要留意用電安 ...

謝謝您,塑膠的部分OK,那就先買121度的來換換。

网友:
引用 楼主:
謝謝您,塑膠的部分OK,那就先買121度的來換換。

祝你修復~~~

楼主:
引用 网友A:
前幾天換過一個,15A,121度,溫度換太高的會危險,新保險絲兩頭要夾緊,旁邊黑色塑膠有脆化了沒??要留意用電安 ...

請教您:接保險絲的兩端如何拆開裝新的進去?舊的也是夾的很緊,試了很久還是打不開,無法將新的接回。

网友:
引用 楼主:
請教您:接保險絲的兩端如何拆開裝新的進去?舊的也是夾的很緊,試了很久還是打不開,無法將新的接回。

那確實很難解開,我是用接續端子,把插的部分剪掉,後面圓的部分留下來,塞入電線跟保險絲線,用夾具夾緊,千萬不能用焊的,會高溫熔掉,夾完後輕輕拉看看會不會脫落,不脫落即可,我在外層有加套一個熱熔膠套,加熱後更能絕緣跟緊實,供你參考~~加油

网友:
很有幫助的文章,下次如果鐵板壞了也可以來檢查一下,是不是這個問題

网友(2014-07-02):
每一台設定不同,有192、216、224所以不一定,建議用放大鏡看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