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Sony PCG-21111P 故障過電不開機求助

楼主(2014-05-20):
這台Sony PCG-21111P 故障過電不開機
朋友的機子,故障後放一段時間了,要我看看,
先介紹這台機子,CPU:ATOM 重量:745公克 電源:10.5V 2.9A SSD:Sandisk 64G
上電後,充電電源燈有亮,但開不了機,按電源鍵後風扇不會運轉

背後的照片
拆開後的主板
請教一下CPU旁這二個零件是不是貼片電容(大的270 d03F小的J8eK)請問這二個容值及電壓各是多少?
因為在板子上量都會雙邊導通,不曉得是不是這二個零件掛了。
還是有痞友會維修的,請發消息給我並提出多少費用可以修復,感恩。

网友:
Jackchen681大和阿水大都有在維修筆電,不彷詢問一下,貼片電容要拆下量才會準,似乎是開機電路有問題!

网友A:
那2顆電容都有並聯電感,所以測量會短路是正常的!!

网友B:
一般在cpu旁邊的電容會由於cpu的本身阻抗很低而容易誤判
上電後,充電電源燈有亮,但開不了機.按電源鍵後風扇不會運轉
---請問.按電源鍵後.電源燈是否有亮 .若沒有亮.則應先檢查電源鍵是否有電壓

网友:
先查待機電原和開機觸發條件看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那2顆電容都有並聯電感,所以測量會短路是正常的!!

請問電容和電感並聯是這個意思嘛.我用小畫家畫的.別介意

网友:
引用 网友B:
請問電容和電感並聯是這個意思嘛.我用小畫家畫的.別介意

是阿!!  電容與電感並聯,所以測量電容是會呈現短路現象,

要確定電容狀況,要拆下來測試,

另外!!你電容畫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般在cpu旁邊的電容會由於cpu的本身阻抗很低而容易誤判
上電後,充電電源燈有亮,但開不了機.按電源鍵後風 ...

電源燈不亮 .我回家再檢查電源鍵是否有電壓

楼主:
上電測SW結果,都沒有待機電源。

下面就是SONY MBX-203故障主板
但上電後發現下面紅框這顆發熱,是這顆掛了嗎?
但這顆沒烤箱一定請不下來的
還是去買一片良品來換比較實在

楼主:
換了一片新的板子,外插電源可正常開機,但接上電池就不行,電池拆開量,控制晶片掛,四顆電池都有電但無法輸出,把電池拔除完工也完修,但多了一片故障板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