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子業維修焊接用隔熱墊|台中二胎貸款

楼主(2014-05-20):
自從昨天wish發那篇烏骨雞學姐親自測試示範隔熱墊的大作之後,果然引起廣大回響,但是那篇我無法標價錢,有需要購買的會員請在這一篇跟我聯絡。

此隔熱墊是軟的,不會傷到電路板背面的針腳,小零件在上面不太會滾動,比較不會掉東掉西,wish很滿意這個隔熱墊,終於把他使用多年的笨重磁磚給丟在一旁了。

隔熱墊為︰18*23 CM (長*寬)*3mm(厚),根據惠民說可以耐500度高溫,不會冒煙及散發噁心氣味,wish說一般使用烙鐵及熱風槍約350度,若真的用500度去吹電路板,那零件估計也報銷了。

買的時候因為不知道好不好用?所以我只有買少量,想說若踩到地雷就自認倒楣,不用大家都一起倒楣,此隔熱墊一片是170元。

目前大陸製的維修用隔熱墊有兩種,一種是風槍之侶製造的,就是我們買的這種,另一種叫做風槍伴侶,請看下方的照片︰

這兩種看起來很類似,但是是兩個不同的品牌,同樣是隔熱墊,但是前者較貴,我們不是要比較貴的,是因為以前買熱風槍的固定架都是買風槍之侶,所以就買這個品牌。

請忽略標題上的台中二胎貸款,這是wish要測啥關鍵字.......

网友:
訂 2 片

THANK YOU

网友:
學姐,留一片給我,謝謝謝謝!

网友:
學姊~~我也2片

网友:
學姐我也要兩片嘿,3Q阿里阿都~~

网友:
學姊我也要兩片,謝謝

网友:
學姐 我要一片 謝謝!

网友:
烏骨雞學姊我要一片!! Thanks!

网友:
學姐,我要兩片,謝謝!

网友:
學姊我要兩片謝謝拉。

网友:
01.hardman         *2
02.fatzeros           *1
03.esoa999999    *2
04.hankhu           *2
05.vtime               *2
06.stussy             *1
07.dcstudio          *1
08.wml                  *1
09.stewart888       *1
10.29D700ST       *2
11.crowbay0514   *2
12.pigmouse168   *2

-------------------------------
總計                      19

网友:
學姊 我要一片 謝謝~

01.hardman         *2
02.fatzeros           *1
03.esoa999999    *2
04.hankhu           *2
05.vtime               *2
06.stussy             *1
07.dcstudio          *1
08.wml                  *1
09.stewart888       *1
10.29D700ST       *2
11.crowbay0514   *2
12.pigmouse168   *2
13.SHEN553         *1
-------------------------------
總計                      20

网友:
學姊,等等我,我也要2片!!!

01.hardman         *2
02.fatzeros           *1
03.esoa999999    *2
04.hankhu           *2
05.vtime               *2
06.stussy             *1
07.dcstudio          *1
08.wml                  *1
09.stewart888       *1
10.29D700ST       *2
11.crowbay0514   *2
12.pigmouse168   *2
13.SHEN553         *1
14.weston             *2

-------------------------------
總計                      22

网友:
學姐 我要一片 謝謝!

01.hardman         *2
02.fatzeros           *1
03.esoa999999    *2
04.hankhu           *2
05.vtime               *2
06.stussy             *1
07.dcstudio          *1
08.wml                  *1
09.stewart888       *1
10.29D700ST       *2
11.crowbay0514   *2
12.pigmouse168   *2
13.SHEN553         *1
14.weston             *2
15.obt                   *1

-------------------------------
總計                      23

楼主:
各位大大好︰
這片隔熱墊我沒有買很多,如果賣完這幾天惠民還會寄東西來,我再多買幾片。
要買這片隔熱片的大大們用上一篇的格式往下跟帖,並用短消息給我聯絡購買事宜。

网友:
學姐 我要一片 謝謝!

01.hardman         *2
02.fatzeros           *1
03.esoa999999    *2
04.hankhu           *2
05.vtime               *2
06.stussy             *1
07.dcstudio          *1
08.wml                  *1
09.stewart888       *1
10.29D700ST       *2
11.crowbay0514   *2
12.pigmouse168   *2
13.SHEN553         *1
14.weston             *2
15.obt                   *1
16.viii0909              *1
-------------------------------
總計                      24

网友:
學姐 我要一片 謝謝!

01.hardman         *2
02.fatzeros           *1
03.esoa999999    *2
04.hankhu           *2
05.vtime               *2
06.stussy             *1
07.dcstudio          *1
08.wml                  *1
09.stewart888       *1
10.29D700ST       *2
11.crowbay0514   *2
12.pigmouse168   *2
13.SHEN553         *1
14.weston             *2
15.obt                   *1
16.viii0909              *1
17.abist                  *1
-------------------------------
總計                      25

网友:
學姐 我要一片 謝謝!

01.hardman         *2
02.fatzeros           *1
03.esoa999999    *2
04.hankhu           *2
05.vtime               *2
06.stussy             *1
07.dcstudio          *1
08.wml                  *1
09.stewart888       *1
10.29D700ST       *2
11.crowbay0514   *2
12.pigmouse168   *2
13.SHEN553         *1
14.weston             *2
15.obt                   *1
16.viii0909              *1
17.abist                  *1
18.touyk                *1
-------------------------------
總計                      26

和我以前東西一起處理,我匯款給你

网友:
學姐 我要一片 謝謝!

01.hardman         *2
02.fatzeros           *1
03.esoa999999    *2
04.hankhu           *2
05.vtime               *2
06.stussy             *1
07.dcstudio          *1
08.wml                  *1
09.stewart888       *1
10.29D700ST       *2
11.crowbay0514   *2
12.pigmouse168   *2
13.SHEN553         *1
14.weston             *2
15.obt                   *1
16.viii0909              *1
17.abist                  *1
18.touyk                *1
19.linkwen              *1
-------------------------------
總計                      27

网友:
學姐 我要2片 謝謝

01.hardman         *2
02.fatzeros           *1
03.esoa999999    *2
04.hankhu           *2
05.vtime               *2
06.stussy             *1
07.dcstudio          *1
08.wml                  *1
09.stewart888       *1
10.29D700ST       *2
11.crowbay0514   *2
12.pigmouse168   *2
13.SHEN553         *1
14.weston             *2
15.obt                   *1
16.viii0909              *1
17.abist                  *1
18.touyk                *1
19.linkwen              *1
20.hibiki                 *2
-------------------------------
總計                      29

网友:
學姐 我要1片 謝謝

01.hardman         *2
02.fatzeros           *1
03.esoa999999    *2
04.hankhu           *2
05.vtime               *2
06.stussy             *1
07.dcstudio          *1
08.wml                  *1
09.stewart888       *1
10.29D700ST       *2
11.crowbay0514   *2
12.pigmouse168   *2
13.SHEN553         *1
14.weston             *2
15.obt                   *1
16.viii0909              *1
17.abist                  *1
18.touyk                *1
19.linkwen              *1
20.hibiki                 *2
21 cnpan                *1
-------------------------------
總計                      30

网友:
01.hardman         *2
02.fatzeros           *1
03.esoa999999    *2
04.hankhu           *2
05.vtime               *2
06.stussy             *1
07.dcstudio          *1
08.wml                  *1
09.stewart888       *1
10.29D700ST       *2
11.crowbay0514   *2
12.pigmouse168   *2
13.SHEN553         *1
14.weston             *2
15.obt                   *1
16.viii0909              *1
17.abist                  *1
18.touyk                *1
19.linkwen              *1
20.hibiki                 *2
21 cnpan                *1
22 ChangChan         *2
-------------------------------
總計                      32

网友:
學姐 我要2片 謝謝

01.hardman         *2
02.fatzeros           *1
03.esoa999999    *2
04.hankhu           *2
05.vtime               *2
06.stussy             *1
07.dcstudio          *1
08.wml                  *1
09.stewart888       *1
10.29D700ST       *2
11.crowbay0514   *2
12.pigmouse168   *2
13.SHEN553         *1
14.weston             *2
15.obt                   *1
16.viii0909              *1
17.abist                  *1
18.touyk                *1
19.linkwen              *1
20.hibiki                 *2
21 cnpan                *1
22 ChangChan         *2
23 vincent94433        *2
-----------------------------------------------
總計                      34

网友:
01.hardman         *2
02.fatzeros           *1
03.esoa999999    *2
04.hankhu           *2
05.vtime               *2
06.stussy             *1
07.dcstudio          *1
08.wml                  *1
09.stewart888       *1
10.29D700ST       *2
11.crowbay0514   *2
12.pigmouse168   *2
13.SHEN553         *1
14.weston             *2
15.obt                   *1
16.viii0909              *1
17.abist                  *1
18.touyk                *1
19.linkwen              *1
20.hibiki                 *2
21 cnpan                *1
22 ChangChan         *2
23 vincent94433        *2
24 ck101                  *2
-----------------------------------------------
總計                      36

网友:
01.hardman         *2
02.fatzeros           *1
03.esoa999999    *2
04.hankhu           *2
05.vtime               *2
06.stussy             *1
07.dcstudio          *1
08.wml                  *1
09.stewart888       *1
10.29D700ST       *2
11.crowbay0514   *2
12.pigmouse168   *2
13.SHEN553         *1
14.weston             *2
15.obt                   *1
16.viii0909              *1
17.abist                  *1
18.touyk                *1
19.linkwen              *1
20.hibiki                 *2
21 cnpan                *1
22 ChangChan         *2
23 vincent94433        *2
24 ck101                  *2
25 gbig                    *2
-----------------------------------------------
總計                      38

网友:
01.hardman         *2
02.fatzeros           *1
03.esoa999999    *2
04.hankhu           *2
05.vtime               *2
06.stussy             *1
07.dcstudio          *1
08.wml                  *1
09.stewart888       *1
10.29D700ST       *2
11.crowbay0514   *2
12.pigmouse168   *2
13.SHEN553         *1
14.weston             *2
15.obt                   *1
16.viii0909              *1
17.abist                  *1
18.touyk                *1
19.linkwen              *1
20.hibiki                 *2
21 cnpan                *1
22 ChangChan         *2
23 vincent94433        *2
24 ck101                  *2
25 gbig                    *2
26 s854085              *1
-----------------------------------------------
總計                      39

网友:
01.hardman         *2
02.fatzeros           *1
03.esoa999999    *2
04.hankhu           *2
05.vtime               *2
06.stussy             *1
07.dcstudio          *1
08.wml                  *1
09.stewart888       *1
10.29D700ST       *2
11.crowbay0514   *2
12.pigmouse168   *2
13.SHEN553         *1
14.weston             *2
15.obt                   *1
16.viii0909              *1
17.abist                  *1
18.touyk                *1
19.linkwen              *1
20.hibiki                 *2
21 cnpan                *1
22 ChangChan         *2
23 vincent94433        *2
24 ck101                  *2
25 gbig                    *2
26 s854085              *1
27 walkman              *2
-----------------------------------------------
總計                      41

网友:
01.hardman         *2
02.fatzeros           *1
03.esoa999999    *2
04.hankhu           *2
05.vtime               *2
06.stussy             *1
07.dcstudio          *1
08.wml                  *1
09.stewart888       *1
10.29D700ST       *2
11.crowbay0514   *2
12.pigmouse168   *2
13.SHEN553         *1
14.weston             *2
15.obt                   *1
16.viii0909              *1
17.abist                  *1
18.touyk                *1
19.linkwen              *1
20.hibiki                 *2
21 cnpan                *1
22 ChangChan         *2
23 vincent94433        *2
24 ck101                  *2
25 gbig                    *2
26 s854085              *1
27 walkman              *2
28 tomsbond            *2
-----------------------------------------------
   總計                      43

网友A:
咦!這個直接跟烏骨雞學姐買不就好了嗎?還是又缺貨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咦!這個直接跟烏骨雞學姐買不就好了嗎?還是又缺貨了?

Wish大,是直接跟烏骨雞學姊,得先在這排隊登記呀! 看17樓,學姐回的文:
===================================================
各位大大好︰
這片隔熱墊我沒有買很多,如果賣完這幾天惠民還會寄東西來,我再多買幾片。
要買這片隔熱片的大大們用上一篇的格式往下跟帖,並用短消息給我聯絡購買事宜。

===================================================

网友A:
引用 网友B:
Wish大,是直接跟烏骨雞學姊,得先在這排隊登記呀! 看17樓,學姐回的文:
======================== ...

原來是我狀況外~~~,不好意思!當我沒說.......,自動去面壁中........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原來是我狀況外~~~,不好意思!當我沒說.......,自動去面壁中........ ...

快說,到底是去找哪個小三或小四,五,六 ... 把妹密笈100招,快快開個帖教啦 ...

网友:
01.hardman         *2
02.fatzeros           *1
03.esoa999999    *2
04.hankhu           *2
05.vtime               *2
06.stussy             *1
07.dcstudio          *1
08.wml                  *1
09.stewart888       *1
10.29D700ST       *2
11.crowbay0514   *2
12.pigmouse168   *2
13.SHEN553         *1
14.weston             *2
15.obt                   *1
16.viii0909              *1
17.abist                  *1
18.touyk                *1
19.linkwen              *1
20.hibiki                 *2
21 cnpan                *1
22 ChangChan         *2
23 vincent94433        *2
24 ck101                  *2
25 gbig                    *2
26 s854085              *1
27 walkman              *2
28 tomsbond            *2
29 westkimi              *1
-----------------------------------------------
   總計                      44

网友:
01.hardman         *2
02.fatzeros           *1
03.esoa999999    *2
04.hankhu           *2
05.vtime               *2
06.stussy             *1
07.dcstudio          *1
08.wml                  *1
09.stewart888       *1
10.29D700ST       *2
11.crowbay0514   *2
12.pigmouse168   *2
13.SHEN553         *1
14.weston             *2
15.obt                   *1
16.viii0909              *1
17.abist                  *1
18.touyk                *1
19.linkwen              *1
20.hibiki                 *2
21 cnpan                *1
22 ChangChan         *2
23 vincent94433        *2
24 ck101                  *2
25 gbig                    *2
26 s854085              *1
27 walkman              *2
28 tomsbond            *2
29 westkimi              *1
30 all666                  *1    更正
-----------------------------------------------
   總計                      45

网友:
我雞婆一下~
01.hardman         *2
02.fatzeros           *1
03.esoa999999    *2
04.hankhu           *2
05.vtime               *2
06.stussy             *1
07.dcstudio          *1
08.wml                  *1
09.stewart888       *1
10.29D700ST       *2
11.crowbay0514   *2
12.pigmouse168   *2
13.SHEN553         *1
14.weston             *2
15.obt                   *1
16.viii0909              *1
17.abist                  *1
18.touyk                *1
19.linkwen              *1
20.hibiki                 *2
21 cnpan                *1
22 ChangChan         *2
23 vincent94433        *2
24 ck101                  *2
25 gbig                    *2
26 s854085              *1
27 walkman              *2
28 tomsbond            *2
29 westkimi              *1
30 all666                  *1
-----------------------------------------------
   總計                      45

网友:
01.hardman         *2
02.fatzeros           *1
03.esoa999999    *2
04.hankhu           *2
05.vtime               *2
06.stussy             *1
07.dcstudio          *1
08.wml                  *1
09.stewart888       *1
10.29D700ST       *2
11.crowbay0514   *2
12.pigmouse168   *2
13.SHEN553         *1
14.weston             *2
15.obt                   *1
16.viii0909              *1
17.abist                  *1
18.touyk                *1
19.linkwen              *1
20.hibiki                 *2
21 cnpan                *1
22 ChangChan         *2
23 vincent94433        *2
24 ck101                  *2
25 gbig                    *2
26 s854085              *1
27 walkman              *2
28 tomsbond            *2
29 westkimi              *1
30 all666                  *1
31 assessa                *1
-----------------------------------------------
   總計                      46

网友:
01.hardman         *2
02.fatzeros           *1
03.esoa999999    *2
04.hankhu           *2
05.vtime               *2
06.stussy             *1
07.dcstudio          *1
08.wml                  *1
09.stewart888       *1
10.29D700ST       *2
11.crowbay0514   *2
12.pigmouse168   *2
13.SHEN553         *1
14.weston             *2
15.obt                   *1
16.viii0909              *1
17.abist                  *1
18.touyk                *1
19.linkwen              *1
20.hibiki                 *2
21 cnpan                *1
22 ChangChan         *2
23 vincent94433        *2
24 ck101                  *2
25 gbig                    *2
26 s854085              *1
27 walkman              *2
28 tomsbond            *2
29 westkimi              *1
30 all666                  *1
31 assessa                *1
32 KKP                    *2
-----------------------------------------------
   總計                      48

网友:
01.hardman         *2
02.fatzeros           *1
03.esoa999999    *2
04.hankhu           *2
05.vtime               *2
06.stussy             *1
07.dcstudio          *1
08.wml                  *1
09.stewart888       *1
10.29D700ST       *2
11.crowbay0514   *2
12.pigmouse168   *2
13.SHEN553         *1
14.weston             *2
15.obt                   *1
16.viii0909              *1
17.abist                  *1
18.touyk                *1
19.linkwen              *1
20.hibiki                 *2
21 cnpan                *1
22 ChangChan         *2
23 vincent94433        *2
24 ck101                  *2
25 gbig                    *2
26 s854085              *1
27 walkman              *2
28 tomsbond            *2
29 westkimi              *1
30 all666                  *1
31 assessa                *1
32 KKP                    *2
33 prograit               *1
-----------------------------------------------
   總計                      49

网友:
01.hardman         *2
02.fatzeros           *1
03.esoa999999    *2
04.hankhu           *2
05.vtime               *2
06.stussy             *1
07.dcstudio          *1
08.wml                  *1
09.stewart888       *1
10.29D700ST       *2
11.crowbay0514   *2
12.pigmouse168   *2
13.SHEN553         *1
14.weston             *2
15.obt                   *1
16.viii0909              *1
17.abist                  *1
18.touyk                *1
19.linkwen              *1
20.hibiki                 *2
21 cnpan                *1
22 ChangChan         *2
23 vincent94433        *2
24 ck101                  *2
25 gbig                    *2
26 s854085              *1
27 walkman              *2
28 tomsbond            *2
29 westkimi              *1
30 all666                  *1
31 assessa                *1
32 KKP                    *2
33 prograit               *1
34 c159675              *2
------------------------------------

   總計                      51

网友(2014-11-05):
太晚看到烏...不是不是,我是說太晚看到東西了~要2片,還可以追加嗎

网友:
學姐我也要2片~還來得及嗎?

网友:
學姐我要一片
還有嗎?

网友(2015-09-13):
學姊請問還有嗎?

网友C:
學姊 請問   工作台隔熱墊 + BON-102 助焊筆 + Kester Flux Pen 951  數量各一
這樣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C:
學姊 請問   工作台隔熱墊 + BON-102 助焊筆 + Kester Flux Pen 951  數量各一
這樣多少? ...

短訊回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