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工具] Cold Heat Soldering Iron

楼主(2014-05-20):
剛剛在找資料時 , 瞄到這個東西-冷烙鐵
看來應該是靠兩極之間放電來產生高溫熔化焊錫 , 但電流又不高到可以融化銅
想問問大家的看法  , 這種工具用在維修上有何限制之處
Cold Heat Soldering Iron

网友:
看來好神,古歌之後發現Weller與COLEMAN也出過相似產品.
http://www.monogocoro.jp/2005/06 ... .html#axzz32GZTAaCE
http://subtech.exblog.jp/652435
依照文中介紹的看起來,開關按下之後在一秒內溫度升到430度(或800度)C,停止之後三秒內溫度降到可以觸摸的程度.
所以,是靠高溫來銲接,要注意的是前端由碳棒製成,不小心容易折斷...

网友:
前端好大  而且有電流通過 可能損壞龜毛晶體
如果拿它來焊2N3055或是 100A大二極體 應該還OK

网友:
這個構造.....感覺像是個....小型點焊機...
短路產生高溫...融化焊錫

要在導電材料上....才能用....
(手的阻抗太大....指示燈沒亮)....

若要用在維修上...或許罐瓦斯的烙鐵....會比較實際(在沒有電源的狀況下)

楼主:
看來是個有缺陷的產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