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類電器] 飛利浦黑晶爐不加熱之維修(有過電、段數燈號會亮)

楼主(2014-05-20):
      這一台是客戶送來的黑晶爐 4412,使用一年多(剛好過保),故障原因:有過電,按開關後選擇段數(總共六段),段數可以選擇(燈號會亮),但是滷素燈不亮,不會加熱。
      我隨即打開測試,發現通電後 Relay 會跳兩聲,感覺好像切過來又跳回去,果然!Relay 沒有動作,跳了第二下又回覆原來位置,看了一下驅動 Relay 的 電晶體是 NPN S9014,前端基納有給 DC24V,極度懷疑是這顆 NPN 掛點,手邊沒有 S9014 就換成 2N3904,腳位相反(反插),開機測試~~OK。正常。Relay 問題解決了。

      為了搞懂線路到底怎麼跑、IC接腳、排線,我特地去找了這款 MCU Datasheet 來翻,把接點、正負電、I/O驅動都搞清楚了,資料如下:
MCU Datasheet SH67P54 SH67P54CV2.2.pdf (492.98 KB, 下載次數: 101)

      首先,我測量 MCU 有無供電,實測發現有 5V,段數燈號也會亮。但是推動 TRIAC 的 NPN S9014 B極沒有動靜(I/O 沒有輸出),好像 MCU 那個地方沒有動作的樣子,後來找到兩顆很可疑的 NPN ,我發現它導通是驅動 MCU 旁邊兩顆達靈頓的 S9014,是給 MCU Reset 用的,索性把那兩顆 S9014 換掉,還真的好了。太神奇了。以下是圖。

排線最上方是線路圖最左邊:Vcc > -- >Vcc + > PORTA.2 .....
MCU 上面六個並排接點就是兩顆 S9014,做達靈頓輸出給 MCU Reset 用的。該 S9014 的 B極是接在排線上面數下來第三個接點,就是 Vcc + (有串聯一顆 1/4W 100K 電阻)

圖中最左邊的第一腳是空的,從第二腳算第一個接點。
第一接點依序是:Vcc > -- >Vcc + > PORTA.2 .....
其中第二接點的負極最上方是 S9014 的 E(Q22),再上去也是一顆 S9014 的E(Q13)另外還有跨接到右邊的風扇驅動電路,那暫且不提。E點最終就到 Q13 止住,Q13的 B 連到下方 Q22 的 B,上方連接一顆10K 1/4W 的電阻,就是+極(連接著電容+極),上方連接到左上方兩顆S9014的達靈頓驅動電路。
Q22 C極經過 47K 1/4W電阻連接+極。
若是這兩顆其中一顆 NPN 故障或是不動作,CE極不導通,等於第一接點與第二接點無法通電。我接換掉Q13與Q22,換成2N3904,果真好了!正常了。

正常可以加熱。

後來我在猜到底是Q13還是Q22出問題,兩顆退下來的 S9014 用PIGOO團購的電晶體錶去測,發現其中一顆 S9014 被當成場效電晶體 MOS 了,測了兩次都是這樣判斷,而另外一顆就是好的。

驅動繼電器的 S9014 換成 2N3904 就正常,用錶測也是正常~奇怪。實際到底能不能運作上電才準。錶是參考用~~

所以後來 Q22 還是換成原本的 S9014,只有 Q13 換成 2N3904(與 S9014 腳位相反),收工...收錢~~謝謝大家。

网友A:
大大分享圖文解說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大分享圖文解說

應該要感謝這個論壇的付出,讓我有「維修」的動力~~而且很多知識、設備都是在這個論壇買到,並知道如何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