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t24c02 eeprom燒錄問題

楼主(2014-05-21):
請問一下
像CAT24C02是16BYTE WRITE
那如果程式把她改成8 BYTE WRITE的話
會不會有問題呢

网友:
理論上沒有問題,hi byte要輸入為0,在取出使用時,也只使用low byte的值就好。

网友:
跟據spec http://www.onsemi.cn/pub_link/Collateral/CAT24C08-D.PDF
一個page 是 16 bytes
但沒有說一次一定要16bytes全寫或全讀
(那是flash,才有的特色, EEPROM是可以單一byte寫入與讀出)

Page Write
The CAT24Cxx writes up to 16 bytes of data in a single
write cycle, using the Page Write operation (Figure 8).

註: up to 16 表示最多是 16bytes,但沒限定最少幾個(一個也可以)

网友A:
應該可行,但要注意每次寫入位址範圍一定要16的倍數,也就是在XXXX0000B~XXXX1111B之內。

CAT24C02一次寫入16 BYTE是所謂的PAGE WRITE,寫入時間是跟單BYTE一樣,PAGE WRITE 跟單BYTE寫入都是下同一指令,差別只在送幾個BYTE之後再送出STOP,大膽猜測其內部是用相同程序處理,收到WRITE指令之後將位址所在PAGE讀出放在BUFFER,接下來收到的DATA BYTE覆蓋到相對BUFFER位置,沒有寫入的位址則保持原狀,等收到STOP指令時就將整個BUFFER寫回。

由於不同廠牌24C02 PAGE大小不一定一樣,像ATMEL的24C02 一個PAGE是8 BYTE,基於生產階段備料方便性考慮,設計程式時我都習慣只使用單BYTE寫入。

楼主:
謝謝各位
我這樣問是因為本來都用16BYTES WRITE的EEPROM
但突然公司說要改成8 BYTES
我希望能夠相容
所以就想說全部都降到8BYTES WRITE來處理

网友:
引用 楼主:
謝謝各位
我這樣問是因為本來都用16BYTES WRITE的EEPROM
但突然公司說要改成8 BYTES

提出改成 8 bytes write的人,應該是要找 backup resource~
24C02 看 ATMEL 的規格,應該所有的 24C02 都支援 8 bytes write 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應該可行,但要注意每次寫入位址範圍一定要16的倍數,也就是在XXXX0000B~XXXX1111B之內。

CAT24C02一次寫 ...

請問大大單BYTE燒錄是指1byte 1byte的去燒嗎
這樣會不會要花比較長的時間呢
像16byte或8byte WRITE是指一次16byte或8byte的燒錄嗎

网友A:
引用 楼主:
請問大大單BYTE燒錄是指1byte 1byte的去燒嗎
這樣會不會要花比較長的時間呢
像16byte或8byte WRITE是指一 ...

沒錯,單byte是指每次寫入1個byte,這樣做當然比較花時間,但相容性最高。

每寫入1個byte或是1個page,所花得時間是一樣的,page write效率較高但有相容性問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沒錯,單byte是指每次寫入1個byte,這樣做當然比較花時間,但相容性最高。

每寫入1個byte或是1個page, ...

但是一般來說
8BYTES WRITE應該算業界EEPROM的規格最低了吧
所以用8BYTES WRITE應該可以符合業界的EEPROM了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但是一般來說
8BYTES WRITE應該算業界EEPROM的規格最低了吧
所以用8BYTES WRITE應該可以符合業界的EEPROM ...

要看應用程式需求如何,因為不是燒錄器所以不會從頭燒到尾,而且每次寫入的byte數也不一定是8的倍數,所以我都習慣一個byte寫入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