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a40jr 無法過電

楼主(2014-05-21):
筆電無法過電
電源器 有亮燈 插進去 筆電 就沒燈
是 圖下 電子零件會掉嗎?

圖

网友:
可以清楚描述嗎?不懂為何。

网友:
真的看無!!

网友A:
先用三用電表測試是不是短路
從圖看是燒掉沒錯
正常兩邊是不能導通的
用電池有過電插電源上去馬上保護斷電先處裡燒毀的MOS管在看後續處理

网友:
1.變壓器插入時.變壓器上頭的燈熄滅.代表筆電主機板有短路.
2.請至少放上兩張照片.第一張為整體圖.可以看得到整個主機板.並將故障點圈起來
    第二張圖為局部清楚一點的圖.可以看到故障元件編號更佳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用三用電表測試是不是短路
從圖看是燒掉沒錯
正常兩邊是不能導通的

DSG不能相通

楼主:
1角  對面8 7  6  5 不能通
2角   對面  8  7  6  5 不能通
3 角  對面  8  7  6  5 不能通
4角   對面  8  7  6  5 不能通
是嗎??

楼主:
引用 楼主:
圖三  A 電晶體
1角  對面8 7  6  5 不能通
2角   對面  8  7  6  5 不能通
3 角  對面  8  7  6  5 不能通

A 跟  B  電晶體
可以互通
三用電表
(A)  + 量 1角  (B)  -  量 5角
可以通

网友:
引用 楼主:
引用 楼主:
圖三  A 電晶體
1角  對面8 7  6  5 不能通

看樣子應該不是這裡的問題
之前圖片看的不清楚上面應該是膠水不是燒掉

楼主:
剛剛再測試一次  A電晶體  跟 B 電晶體 通通能通
不管從哪個ic  都能通
圖上 獅子魚
po 的 對角也能通...

那電晶體要去哪買??

网友:
引用 楼主:
剛剛再測試一次  A電晶體  跟 B 電晶體 通通能通
不管從哪個ic  都能通
圖上 獅子魚

這塊有分電源板跟主機板
在不裝主機板量還會短路嗎白色那條線要拆掉
如果沒短路就是主機板那塊有地方短路

測量有短路最好是把MOS管拆下來量比較準看是前端還是後端短路

看MOS管上面的編號GOOGLE看是P通道還是N通道在查查看有沒有替代的
露天看有沒有在來就是掏寶了

楼主:
AP2014 SOP-8 電源IC
這個IC OK?

楼主:
引用 楼主:
AP2014 SOP-8 電源IC
這個IC OK?

請問 三用電表 是切到 這個測試嗎?

三用電表

三用電表

無法過電

無法過電

网友:
如果要測量短路.要選X1才會準

楼主:
量主機板 是否短度
都是用 都是用 X1 ??

网友:
引用 楼主:
量主機板 是否短度
都是用 都是用 X1 ??

測試短路要放x1 檔位,如果0 甌牳即短路. 謝謝

楼主(2014-06-24):
今天又在量一次
圖一

圖二
三用電表無法跑
我怎麼找
都沒看到 燒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