尋求數位話機液晶螢幕

楼主(2014-05-21):
手上有台數位話機螢幕變淡 需更換液晶模組 如下三張圖
但都找不到貨源 敬請有管道的先進 不吝告知 感恩

网友A:
建議你把背面的型號再拍清楚來
玩電子的人,年過4X視力都退化了
你上傳的照片,說實在的很模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議你把背面的型號再拍清楚來
玩電子的人,年過4X視力都退化了
你上傳的照片,說實在的很模糊 ...

nmtb-f000409fwhsgwb

補上型號  3Q

网友B:
小弟多言一句 …

   大大… 可曾考慮自己換膜試試,困難度應不高,可能比您找液晶模組還好解決 !

网友:
你給的型號
我完全查不到任何資料
等待高手出現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小弟多言一句 …

   大大… 可曾考慮自己換膜試試,困難度應不高,可能比您找液晶模組還好解決 ! ...

換膜??
不知道跟怎麼 做   所以也無從試起
望這位先進 指導一番   ^^

网友:
引用 楼主:
換膜??
不知道跟怎麼 做   所以也無從試起
望這位先進 指導一番   ^^

看起來,應該是128x32之類的點陣LCM,
要找到一模一樣的,應該不簡單!
但是,找得到差不多,還要看驅動行不行!
不好搞啊!
在台北的話,聽蘇飛兄說得,
看是要自己換自己賺還是高手換高手賺了,
這樣比較快!

网友:
引用 楼主:
換膜??
不知道跟怎麼 做   所以也無從試起
望這位先進 指導一番   ^^

第一片可能比較花時間,要比對偏光膜角度,第二片以後就快了 !

工具需要… 刮刀(除膠用),無水酒精(清殘膠用),無塵布(清殘膠及灰塵用),壓板(貼膜用),切紙台
材料      … 偏光膜 ---- 0度或90度

其他的技巧,網路上有許多 !

网友C:
應該是這 ..... microtips 微端科技    連絡看看 , 有沒有新的料號可代用

http://www.microtips.com.tw/prod ... 19&n=27&p=7

楼主:
引用 网友C:
應該是這 ..... microtips 微端科技    連絡看看 , 有沒有新的料號可代用

http://www.microtips.com.tw/pr ...

收到感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