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三洋 SMT-26HU6 S電源板 569HU1 320C 3.3v 5V 全部沒電壓,已解決

楼主(2014-05-21):
小弟學藝不精,又來求救了,569HU1 320C 這塊電源板,輸出全部0V,連 3.3v 與 5VSB 都沒有,量測電壓如下圖,請各位先進指點一下。

0V旁的電容是好的,5VSB 輸出的電容也都是ok的。
pin4 0V。

A6159 換過新品了。

指導一下,感激不盡。

网友A:
先確認二次整流濾波和負載有無短路
檢查2腳VCC供電,4腳FB 光耦合 431

网友B:
參照下圖可看出為何換了新的元件仍不工作!

電子特性

電子特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確認二次整流濾波和負載有無短路
檢查2腳VCC供電,4腳FB 光耦合 431

二次整流濾波與負載都沒短路,pin2 的供電電壓確實偏低,但供電應該是由 strw6856 供電 ,這個我只找到這張,因為變壓器後 是0v ,所以 421 沒動作,導致 pin4 也是0v。

我有懷疑 STRW6856 這棵,但我只找到這張圖,零件也沒還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參照下圖可看出為何換了新的元件仍不工作!

是的,確實供電過低,所以我有懷疑是 STRW6856,但零件還沒來。這棵資料我只找到如上圖。

网友B:
STRW6856 在 +5VSB 的供電電路裏面嗎?

楼主:
引用 网友B:
STRW6856 在 +5VSB 的供電電路裏面嗎?

應該不在,但是電源最前頭應該是它,我又找到一張,可以參考。

A6159 的pin2 vcc 好像是由 STRW6856 pin4 提供。
可是 pin6 FB 上的 421光耦合又與後面的沒電而不作用,真是層層保護。好頭大。

网友C:
IC第二腳電壓太低~正常為12V以上

空焊之後

量測第二腳隊地阻抗  過低就買單了

當有震盪後(5VS有)第四腳要有電壓(光偶爾導通量大小控制)

网友D:
請問電視的型號 SMT- ?

楼主:
引用 网友D:
請問電視的型號 SMT- ?

SMT-26HU6 S

楼主:
引用 网友C:
IC第二腳電壓太低~正常為12V以上

空焊之後

謝謝,我會再拿起來試試看,確定電壓是不是 strw6856 提供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IC第二腳電壓太低~正常為12V以上

空焊之後

我會再拿來測看看,順便確定一下電壓是否由strw6856提供,謝謝。

网友B:
把完整的電路圖放上來,讓大家幫你抓問題點。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完整的電路圖放上來,讓大家幫你抓問題點。

不好意思,我po的那張不是這個三洋的電路,只是參考 strw6856 應用,而電路板上反推回去,覺得供電的源頭有可能是strw6856,我沒電路圖,只能反推三部分,1.A6159 周邊,這個應該是掌管5VSB 的源頭。2.還有 FAN 7529 周邊,這個我不知道是哪塊模組。3.STRW 6856 周邊,這個最有可能是 150v 降壓提供 1.2.的運作電源。

楼主:
剛剛量測了一下,總算有點進度了,第一次取下 A966 量測時是好的,但是有點怪,忘了量電壓,剛剛取下後,A6159 pin2 電壓上升至18.9V ,再次量測 2SA966 有衰退的現象,換上後 A6159 pin2 電壓不再被拉下了,但是 pin4 依然 0V。而先前的推斷完全是個錯誤,完全相反 STRW6856 的電是依靠 A6159 提供來的。
光耦合 421 pin1 依然是 0V,等等將TL431拆下看看。

网友D:
引用 楼主:
不好意思,我po的那張不是這個三洋的電路,只是參考 strw6856 應用,而電路板上反推回去,覺得供電的源頭 ...

你對一下這是不是你要的

SMT-26HU power sch.pdf (1.02 MB, 下載次數: 88)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對一下這是不是你要的

太感謝了,就是它了,要不然就瞎子摸象。
剛剛拆了 TL431 後 k腳 總算有7v出現,然後一直下降,直到0V為止(因該是保護起作用了),等電容放電完全後,再開才有7V再次出現,但 TL431 上了就沒電壓了,TL431 是好的,N504 是 P421 光偶。繼續加油中....

网友D:
引用 楼主:
太感謝了,就是它了,要不然就瞎子摸象。
剛剛拆了 TL431 後 k腳 總算有7v出現,然後一直下降,直到0V為 ...

V502檢查看看是否漏電
正常待機時18V

楼主:
引用 网友D:
V502檢查看看是否漏電
正常待機時18V

V502 就是2SA966 確實漏電,已更新了,所以A6159 的 pin2 已回到 18.9V了,將 N505 TL431 的R 腳空接後,A6159 pin4 也有 7-0v的上下擺動,但是 D508 的 N 端電壓會緩降至0V後就不上來了。

N505 TL431的R端接回去後 A6159 的 pin4 就0V了, 因為D508 的N端電壓一直都是0V。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對一下這是不是你要的

版大PDF黨很有用~可參考~

楼主:
不瞭解中解決了,下午將 L507 1KHZ 拆下,發現5.3v一直維持著,裝回後將後面電容再度拆下量測,都是好的,逐一裝回後,5.3V 沒掉下來,5VSB 總算有了,但不解的是,昨日鬼打牆了。
只有 V502 2SA966 漏電更換,燒機中。
感謝各位先進的指導,感謝 tsao0427 大大的線路圖,不然小弟還在迷宮裡打轉。

网友D:
引用 楼主:
不瞭解中解決了,下午將 L507 1KHZ 拆下,發現5.3v一直維持著,裝回後將後面電容再度拆下量測,都是好的, ...

這一型V502是通病

楼主:
引用 网友D:
這一型V502是通病

感謝大哥的圖,記得去年版上也有一位版友是同機型的,三洋 SMT-26HU6 S 電源版不過電問題,先前看了後,沒下文不知他解決沒?不過他只有文字敘述,所以大家能幫的都有限,希望他能看見這篇,參考您提供的線路圖完修。再次謝謝各位的指點與協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