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大同V37A300畫面類似油畫救助

楼主(2014-05-21):
這台大同的37吋的故障情況就類似常見見的油畫

但神奇的是這片TCOM並沒有AS系列的驅動IC
TCON上有IC座,但是空座沒有任何東西

測量GAMMA電壓有異常
數值如下
1-16.66V
2-16.14V
3-12.42V
4-11.77V
5-11.51V
6-12.87V
7-9.38V
8-8.35V
9-10.38V
10-6.18V
11-5.55V
12-4.83V
13-0.93V
14-0.39V
第6和第9看起來明顯就有問題
但重點是TCOM上沒驅動IC
由測GAMMA電壓的點跑線就是跑到空座上
於是把鐵框拆了看會不會是把IC藏面板上的那二片板子在裡面
但拆開來看沒有,跟一般面板的上的左右二片板子一樣
最左邊也有GAMMA的測量點
但查看測量後那都是同屬TCOM上跑過來的點
沒步...去買一片一樣的TCON回來換,情況一樣沒變
又去買了新的TCON排線裝,還是一樣...
用原電視的AD板測或是單獨拆面板裝公板測情況都一樣
開機中面板各部位的軟排也都壓過了
真的無步丫~~上來請教大家看這問題出在哪??
有沒有高手知道那14組GAMMA電壓倒底是從哪裡來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17085559125
買 IC 都不划算了!!

看來連殺肉台灣都殺不過大陸了。。。。。叫wet來看,看了會流眼淚。。。。

不過他有說T-CON試過了。

网友:
換TCON及公板測情況都一樣,會是內部設定或是屏線問題嗎?

网友B:
V370B1-C01 有分二種
分壓電阻分單排 大晶片 雙排 小晶片

楼主:
屏線~也換過了~~
因為用公板就是用公板的屏線
正一大大所說的內部設定是指面板嗎???

楼主:
引用 网友B:
V370B1-C01 有分二種
分壓電阻分單排 大晶片 雙排 小晶片

AQKZZ大大您好
可否請教您指的分壓電阻是在哪裡的哪一個部位??
要如何去測量??

楼主:
補一下面板和TCON的圖片

网友C:
Gamma IC其實就是voltage buffer,用來加大驅動力。小弟猜測Gamma參考電壓會不會是由中間那顆晶片提供,或許新的面板省電不需要voltage buffer即可運作。

楼主:
引用 网友C:
Gamma IC其實就是voltage buffer,用來加大驅動力。小弟猜測Gamma參考電壓會不會是由中間那顆晶片提供,或 ...

小弟一開始也這麼想
但隨便一點GAMMA測點去量那棵大晶片沒有一貼有導通的
但重點是TCON小弟也換過了
那片還是新的
應該不會運氣那麼好買到壞的,而壞的情況一樣吧~

网友:
不同之處比對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大您好
您這個是tcon的電路時序對吧
大概上看懂您的意思
但重點我tcon己經換過了
還會是 tcon的問題嗎??
會不會有一種可能是這台電視有被別家店拆開檢修過
客人不修店家就把人家的東西換成不一樣的
照成我不管怎麼搞東西不對怎麼也修不好
有可能嗎??

网友C:
引用 楼主:
小弟一開始也這麼想
但隨便一點GAMMA測點去量那棵大晶片沒有一貼有導通的
但重點是TCON小弟也換過了

經aqkzz大大提供的資料來看,應該不是中間那顆晶片產生,而且你已經換過t-con與軟排問題仍在,所以最合理懷疑的地方就是那塊長條形PCB。 PCB上的三片半透明排線壓一壓會不會有改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經aqkzz大大提供的資料來看,應該不是中間那顆晶片產生,而且你已經換過t-con與軟排問題仍在,所以最合理 ...

大大您好
二邊都有壓過了...怎麼壓都沒變化

网友C:
引用 楼主:
大大您好
二邊都有壓過了...怎麼壓都沒變化

要不要先把軟排拿掉量各gamma電壓,看看是不是後端負載的問題。

网友D:
您拍的這張T-CON是大芯片的,不知您原來的那張是不是也是大芯片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您拍的這張T-CON是大芯片的,不知您原來的那張是不是也是大芯片的

大大您好,是的
二片一樣都是大芯片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要不要先把軟排拿掉量各gamma電壓,看看是不是後端負載的問題。

大大您好
好的
現在有別的工作在進行
小弟的工作室太小無法同時進行二個工作
等這個工作做好再測試您說的情況試試
量測完有結果會上來跟大家報告
謝謝~

网友E:
請問第四張圖紅圈左邊很多腳的ic編號..

楼主:
引用 网友E:
請問第四張圖紅圈左邊很多腳的ic編號..

楼主:
引用 网友C:
要不要先把軟排拿掉量各gamma電壓,看看是不是後端負載的問題。

大大您好
把軟排拿掉後GAMMA電壓變成沒有電壓
小弟還有另外發現一件事
把面板點亮後,小弟觸摸面板上那6個半透明的粘在面板上的軟排
很燙,那種軟排上不是還有一棵小晶片嗎??真的很燙
之前沒有去注意過那個地方,那個地方很燙是正常的嗎??

网友:
看來加碼電壓應該是大晶片產生的。

网友F:
GAMMA IC就是你拍的那顆啦!
也是他的問題.

把GAMMA電路做在主晶片裡的目前只看過LG的T-CON是這樣的

以後的沒有GAMMA可換了....全改成I2C控制(軟件)

楼主:
引用 网友F:
GAMMA IC就是你拍的那顆啦!
也是他的問題.

小張大大您好~~
小弟己經有買這棵IC回來換了
感謝您的指導~

网友C:
所以是i7824da損壞嗎?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所以是i7824da損壞嗎?

大大您好
東西還沒到,等來了換上結果會上來跟大家報告~

网友C:
引用 楼主:
大大您好
東西還沒到,等來了換上結果會上來跟大家報告~

曾懷疑i7824da是gamma ic,但查不到資料。還有以它的佈線來看似乎不像是多通道的voltage buffer,腳位也不夠多。莫非是voltage divider + buffer的整合體?

网友F:
引用 网友C:
曾懷疑i7824da是gamma ic,但查不到資料。還有以它的佈線來看似乎不像是多通道的voltage buffer,腳位也不 ...

gamma ic只是電流放大....他是op啦!

這顆不用特意去買.舊款的T-CON上就有了(V296就有了)

這款是用電阻串聯分壓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F:
gamma ic只是電流放大....他是op啦!

這顆不用特意去買.舊款的T-CON上就有了(V296就有了)

小張大大,

小弟的意思是gamma參考電壓有14組,而這顆IC也才14pin,包含VCC與GND最多能支援6組而已。

楼主:
面板掛了
不知道是被我搞掛的還是原本就掛了
換完那棵IC後現在更嚴重了
整個畫面變成負片一樣
原因是一開始軟排沒裝
我要裝時忘了還沒關機
就直接給它插上去
畫面就變成負片的情況了
沒搞頭了,
感謝各位大大們的討論回答
謝謝~

网友:
可以先還原舊IC再試試看。

楼主:
換了,還是一樣~

网友:
引用 网友C:
小張大大,

小弟的意思是gamma參考電壓有14組,而這顆IC也才14pin,包含VCC與GND最多能支援6組而已。 ...

不是..是先做電流放大後

輸出的電壓.再用電阻做串聯.降壓.分壓來取得.14組的電壓

网友F:
引用 楼主:
面板掛了
不知道是被我搞掛的還是原本就掛了
換完那棵IC後現在更嚴重了

換過t-con才知道是否燒毀tab IC

楼主:
引用 网友F:
換過t-con才知道是否燒毀tab IC

小張大大~~
裝了原來的tcon和新買來的tcon都一樣

网友:
1.可以PO新的故障畫面參考?
2.再量一次gamma電壓。
3.檢查其他有標示的電壓有問題嗎?
4.若以上都可判定是OK,面板可能真的掛了。
以上供參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