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ViewSonic VA721 開機無顯示任何東西

楼主(2014-05-22):
ViewSonic VA721開機時只有亮綠燈~沒有顯示畫面!有用手電筒照過沒有看到東西,請問各位大大該如何修理?

最後全部補焊就完修了!不好意思~感謝各位大大~我將此帖改為教學拆本個螢幕的殼好了(放在最下面)

這是銘牌

面板

P+I版正面
(我在這張圖的兩個散熱片晶片後方中間腳找12-19V,找不到有12-19V,上方散熱片左邊只有4V跟右邊3.3V跟下方大概0.8V,是我找錯位置?)

P+I版背面

訊號版正面

訊號版背面

訊號版與P+I版連接線

我量的數據
沒裝燈管狀態 正常綠燈時 待機橘燈時
1.黃線 3.3V 3.3V
2.橘線 0.8V兩秒後變0V 0.8V
3.藍線 2V 4V
4.紅線 4V 4V
5.紅線 4V 4V

1.
2.將螢幕的腳往後收才可拆蓋
3.它的上方有5個卡榫
4.下方有6個卡榫
5.左右兩邊各3個卡榫
6.拆下4顆螺絲,卸下前按鈕版
7.後面板子需要往後拆才可將上方vga線不卡住拆下
8.
9.
10.裡面的連接線
11.燈管
12.側邊兩邊有各2顆螺絲
13.即可將螢幕往上拿起
14.拆下4顆固定腳架螺絲
15.看到內部電路板了,有8顆螺絲
16.p+i板拆下時要注意紅圈處!是往上提,不是網內戳喔!
17.訊號板上的線&接地線拆掉
18.vga線須把右邊的黑色貼片拆掉才可將線移除

大致上是這樣!感謝各位收看~

网友A:
先把PI板跟AD板的排線爬拔開, 單量PI板的電壓狀況
黃線應該是12V, 紅線應該是5V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把PI板跟AD板的排線爬拔開, 單量PI板的電壓狀況
黃線應該是12V, 紅線應該是5V ...

大大~我將排線拆開了!量出來的數值是
黃:3.3V
橘:0V
藍:1V
紅:4.2V
紅:4.2V

還有就是電線插上過沒幾秒會聽到小小聲的撥一聲!

网友A:
電解電容有沒有先檢查過??

看看12V的二次側整流二極體 D821 跟電容 C822,C823 有沒有問題

附上PI板電路資料

楼主:
引用 网友A:
電解電容有沒有先檢查過??

看看12V的二次側整流二極體 D821 跟電容 C822,C823 有沒有問題

大大可以請問這三樣該如何測量好壞呢?

网友A:
拆下來用簡易晶體測試器或電錶量, 電容可以直接換新測試.

大大您這樣問有一點怪怪的耶, 從不良徵狀看來應該是電源板有問題;
先爬文看看站上先進的維修實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拆下來用簡易晶體測試器或電錶量, 電容可以直接換新測試.

大大您這樣問有一點怪怪的耶, 從不良徵狀看來應 ...

不好意思~因為新手!也沒有器具~只有電表而已!所以才這樣問大大~不好意思!我先把它電容換掉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