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儲存設備] 請教 金士頓 HyperX 120G 效能與調教方式

楼主(2014-05-23):
小弟的筆電剛入手一顆二手的金士頓 HyperX 3K 120G SSD,什麼 4K 對齊、SSD Tweaker、SSD Fresh...都有做,也看了一些網路上所謂的優化調教方式,但測出來的分數好像跟實際上有點差距,不知道這樣正確嗎?請懂的大大給個建議。謝謝。

往路上測試數據

實際速度

所參考之優化步驟:
http://www.mobile01.com/topicdetail.php?f=490&t=3075733
http://moonwulk.blogspot.tw/2010/07/windows-7-ssd.html

网友A:
跟您分享我自己用過三顆ssd的經驗,如果是官網的數據,真的參考就好。
如果是網友分享的測試數據,那就建議您比較一下別人的硬體設備(主要差在主機板的晶片)。

以下都是採用Win7 x64系統,更新及防毒軟體等等設定幾乎都一樣

我的第一顆SSD,讓我非常失望:AData SP900 64G
cpu:e6500,主機板Asus P5KPL-AM EPU , 4G
內建SATA2測試結果,內建SATA3結果就沒記了因為竟然沒差(查起來才知原來該sata3非原生晶片)
加插Sata3 & USB3擴充卡TS-PDC3有比較好一點
ASSSD - AData SP900(64G)-E6500-Win764-PCIEx1-Sata3&USB3卡TS-PDC3.jpg
完全不能跟官方數據相比,問原廠官方數據是在那種測試環境或該怎麼改進,完全不回答你。

第二顆SSD,有比較好一點點:Intel 320 160G
cpu:e6500,主機板Asus P5KPL-AM EPU , 4G
cpu:i3-2100,主機板Gigabyte GA-HA65M-D2H-B3 , 8G
cpu:I5-4440 , 主機板Asus H87M-E , 8G

第三顆SSD才讓我覺得是該有的基本表現
cpu:I5-4440 , 主機板Asus H87M-E , 8G

所以您可以考慮拿到別的主機上測試看看,最好是找有在玩GAME,自己的硬體設備用比較高等級的朋友那裡測看看。
我因為這三顆的經驗,導致現在都不敢相信銷售時的介紹數據了。

楼主:
看了一下我這NB晶片組是 HM76 的、i5-3230、8G DDR3 1333,測試不如預期,可能就是配備的問題了。主版的晶片與CPU應該是最主要的,謝謝版大詳解。

网友:
系統晶片組、連接介面、SSD主控晶片、Flash Memory種類、拼湊方式會影響效能...

前兩者是系統端因素,後三者是SSD本身的問題,所以買SSD大家都很在意網路評價
,確認之後才會下手採購.......

系統晶片組主導磁碟I/O介面的規格,連接介面系統端與SSD端要兩相匹配,例如都是
支援AHCI的SATA3.0規範。

SSD主控晶片的種類影響了效能的大部分,顆粒種類則關係到壽命與效能,顆粒的組合
方式也有關係,這跟SSD控制晶片有關係....

例如有的主控晶片支援雙通道模式,可以把顆粒兩兩通到配置使其讀寫運作更快速...

网友:
引用 网友A:
跟您分享我自己用過三顆ssd的經驗,如果是官網的數據,真的參考就好。
如果是網友分享的測試數據,那就建議 ...

SSD速度跟容量有很大的關係,因為其內部都是採用RAID0的方式並聯輸出,容量越大速度通常越快。64GB SSD肯定比不過120G,120G也會輸240G的版本。Crucial(Micon)的SSD我認為標示比較實在,一般240G~256G的持續寫入都在2XXMB/sec左右,120G~128G的會少一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