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戶名  找回密碼
[問題求助] 奇美CHIMEI 42吋 TL-42X7000D 畫面黑色變綠色

楼主(2014-05-23):
TL-42X7000D 這台原本問題是 開機一閃即滅

修理好高壓後.發現按選台會瞬間變綠色之後恢復藍色

接上訊號線.有些有黑色部分會出現綠色點點(只有黑色部分)

本以為是 AS19 關係  換過後還是一樣..

真不知道哪裡出問題了...目前還在努力查.....

還是120倍頻版??

補充內容 (2016-5-4 09:45 PM):
已修復..

网友A:
屏線 排線清潔一下,

也可能屏GG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屏線 排線清潔一下,

也可能屏GG了!!

清過了說=.=

但也無效..

网友A:
壓屏邊會有變化嗎???

另外查一下屏及AD的元件有無較熱的!!

网友:
看故障畫面像是排線。當然tcon也有可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壓屏邊會有變化嗎???

另外查一下屏及AD的元件有無較熱的!!

一開機選台就會出現綠底

接上訊號. 有黑色部分就會出現綠色

壓屏~敲打過.也不是那邊問題=.=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開機選台就會出現綠底

接上訊號. 有黑色部分就會出現綠色

沒公版測試,很難下斷

依經驗,有8成是面板掛了!!!

節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