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實例分享] 12W LED燈自動熄滅又亮

楼主(2014-05-23):
故障電容

故障電容

故障電容無容量高溫.跳保護.燈亮又滅

買三棵燈泡壞兩顆都沒使用超過一年

換舊的200V電容.就完修

設計不良散熱不好---夏天天氣熱就掛了

网友:
12W散熱也是很重要~謝謝分享

楼主:
我把電路板放在燈泡外面----------------就正常了-----
所以散熱技術才是LED 最關鍵技術

网友:
目前市售的LED燈
長時間使用下都會有過熱的問題
個人很不喜歡LED燈有燙手的溫度
自DIY的我都會控制在手可以長時間觸摸的溫度

楼主:
maxcar 大 請問在未完修前,是會熄滅後又亮...重複嗎? 感謝~

這有過熱保護吧----------會熄滅後又亮.--一直重覆

网友:
引用 楼主:
maxcar 大 請問在未完修前,是會熄滅後又亮...重複嗎? 感謝~

這有過熱保護吧----------會熄滅後又亮.--一直 ...

公司同事前天才拿一顆也是一直重覆一閃一閃的LED燈要我修,
上電實測, 110Vac會一閃一閃, 調到 120Vac 就不會閃, 但燈光昏暗(白光都變成暗黃光)...
拆解後檢查, 所有電容都沒有爆漿, 也沒有燒壞徵狀...
外觀看不出問題, 就把所有電容都換成日系新品, 重新組裝好上電就一切正常了...
(電容共三顆, 一次側高壓400V &  一次側IC穩壓50V &  二次側整流35V)

個人推測應該是電容不良導致IC不斷的重新啟動, 造成一閃一閃的現象.

网友:
這東西又貴~~不耐用的話就失去了"節能減碳"的目的了..

楼主:
這個電路電解電容只有兩顆.都是高壓200v電容

主有是散熱問題---把電路板外移就好了

原本電路板都用黑色的膠密封--不過很好取下--也很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