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週邊] LG L226WTQ 解析度設定問題 [已解決]

楼主(2014-05-23):
各位會員晚安︰
話說我幾年前買了台LG L226WTQ的22吋液晶螢幕,原先是用Windows XP,後來用Windows 7後就發生解析度沒有適合的窘境,在Windows 7是無法辨識這台LG L226WTQ,在預設值下它只有下圖的選項︰

我後來去LG的網站下載它的驅動程式,但是它只有WinXP/Vista的,我還是下載回來安裝,裝是裝好了,但是還是只有上面那幾個選項。

我最高只能用1360*768,但是畫面非常醜,用1600*1200則是顯示不支援,這台L226WTQ原本支援的解析度是很多的,請問有沒有會員知道怎麼解決?

我的顯示卡是GeForce 9600 GSO 512。

网友:
老大 請試試
LG 22吋液晶螢幕 菜單選項 調成 16:10
然後
電腦再重新開機

再試著調整電腦驅動選項
參考試試

楼主:
這台螢幕的菜單只有4:3及WIDE的選項,目前已經是在WIDE,它沒有調整16:10的選項

网友A:
那再瞎猜一次
電腦關機
LG 22吋液晶螢幕線 斷開電腦
LG 22吋液晶螢幕 菜單選項 初始化

(LG 22吋液晶螢幕 菜單選項 不要自動)
然後
LG 22吋液晶螢幕線 接上電腦 開機

再試著調整電腦驅動選項
試試

阿  還有 GeForce 9600 GSO 512 驅動 不要用 WIN7 內共用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那再瞎猜一次
電腦關機
LG 22吋液晶螢幕線 斷開電腦

更新驅動+1 (建議去N社的官網抓)
如果有DVI接頭, 也可嘗試改接DVI線.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再瞎猜一次
電腦關機
LG 22吋液晶螢幕線 斷開電腦

謝謝LOKU回覆,我是想使用Win7內建的驅動就好,因為原廠的驅動程式很大一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更新驅動+1 (建議去N社的官網抓)
如果有DVI接頭, 也可嘗試改接DVI線.

嗯!我來找條DVI線試試好了,謝謝提醒

网友:
引用 楼主:
謝謝LOKU回覆,我是想使用Win7內建的驅動就好,因為原廠的驅動程式很大一坨~~~ ...

N社的卡並不建議安裝作業系統內附的驅動,

有些毛邊需要修正過的公版或廠附驅動才會解決, 至於體積過大, 裝的時候把一些用不到公用程式取消選取(如nView)取消選取就好.

网友:
是顯示卡要去更新^^

楼主:
試過換DVI線還是不行~~~
天哪!難道一定要裝原廠的驅動程式才能解決嗎?

网友:
引用 楼主:
試過換DVI線還是不行~~~
天哪!難道一定要裝原廠的驅動程式才能解決嗎?

解析度是驅動程式控制,如果沒有你要的解析度就要透過軟體解決,所以安裝原廠驅動程式是免不了的。你現在的情況很有可能是跑VESA相容模式,這是沒有硬體2D/3D加速的模式,速度不快的。

楼主:
謝謝大家幫忙,我還是決定換回原有的螢幕就好,LG L226WTQ我拿給兒子讓他去打電動好了。

网友C:
W大~~您的顯示卡(N)牌需更新新的驅動~去官網挑選您顯示卡相對應的驅動~然後再把有隱藏的解析度打開~應該就會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W大~~您的顯示卡(N)牌需更新新的驅動~去官網挑選您顯示卡相對應的驅動~然後再把有隱藏的解析度打開~應該就 ...

主要是我的電腦等級都低,硬碟容量也不高,實在不想額外裝東西.....,一定要裝原廠驅動程式的話,那我可以把這台另做它用,我用其它品牌就可以了,因為我之前用別的品牌螢幕是都正常的。

還是謝謝你

网友D:
wish大有用DVI轉VGA轉接頭嗎?
有時是出在這個上面~滿針跟沒滿針有差!!
或是在您的第2張圖~隱藏此監視器選像把勾勾取消
其他解析度也會出現!!
這台22"是1680*1050

楼主:
引用 网友D:
wish大有用DVI轉VGA轉接頭嗎?
有時是出在這個上面~滿針跟沒滿針有差!!
或是在您的第2張圖~隱藏此監視器選像 ...

我的顯示卡有D-SUB與DVI兩種輸出接頭,所以接DVI不必用到轉接頭。
我有試過把隱藏此監視器選像勾勾取消,但是還是一樣,我想還是必須要裝原廠驅動程式才能解決,目前就用原來的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