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CoolMaster RS-550-PCAR-E3一次側散熱片過熱求助

楼主(2014-05-23):
手上有一顆CoolMaster RS-550-PCAR-E3電源供應器高壓區MOSFET 2SK2611燒壞了,
從另一個壞電源拆下來的2SK2611換上, 修好了.
測量所有電壓正常.
但發現一次側散熱片過熱, 達62°C以上  (二次側散熱片是 34°C, 室溫 29°C).
請教大大, 應該從哪個方向檢查?

网友A:
散熱風扇呢?
不是應該對著它吹的嗎?
你房在那麼遠的地方它吹的到涼風才有鬼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散熱風扇呢?
不是應該對著它吹的嗎?
你房在那麼遠的地方它吹的到涼風才有鬼 ...

放遠, 方便拍照 ,
吹著也沒有用,一樣的高。
低負載狀態, 沒有散熱風扇, 一次側散熱片正常應該35-38°C (從另2個好的電源測試獲得), 不應該達62°C以上.

网友:
引用 楼主:
放遠, 方便拍照 ,
吹著也沒有用,一樣的高。
低負載狀態, 沒有散熱風扇, 一次側散熱片正常應該35-38°C  ...

會不會是零件老化了呢?

网友B:
這個應該是設計缺陷 或是驅動波型不對 或是 rcd電路失效了 在功率級附近所有的陶瓷 跟皮膜電容 換一次試試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這個應該是設計缺陷 或是驅動波型不對 或是 rcd電路失效了 在功率級附近所有的陶瓷 跟皮膜電容 換一次試試 ...

謝謝 指點
將嘗試換.

楼主:
家中無法找到合適的陶瓷/皮膜電容配件 ,
先放棄。

网友:
MOSFET 2SK2611應該是+5sb的吧,如果只接上ac電源線只讓+5sb有輸出,不啟動主電源,溫度會很高嗎?
如果是啟動主電源溫度才變高,那主電源驅動電路可能有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