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已解決] 安川變頻器 YASKAWA 616G5

楼主(2014-05-23):
安川變頻器 YASKAWA  616G5   CIMR-G5A27P5

請問版上神人....有人對於這方面有研究的嗎???

電梯的變頻器...故障了!!!

网友A:
有可能是3相馬達側或輸出驅動級短路故障造成.斷電並分離馬達,測量馬達與地端相互阻抗值.或以指針電表測量輸出端驅動模組狀態.

网友B:
不論是
3相馬達側或輸出驅動級短路
維修起來都是一筆不小的費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可能是3相馬達側或輸出驅動級短路故障造成.斷電並分離馬達,測量馬達與地端相互阻抗值.或以指針電表測量輸 ...

ciko老師您好:

真是感謝啊!!!...老灰狼今天也從google抓了好幾份PDF...

無奈英文看朧沒....一直沒有找到相關資訊!!!......還是老師厲害...(在P 9-2) ....

檢修人員只說.....變頻器壞了.....要整組換掉!!!

网友C:
檢修人員只說.....變頻器壞了.....要整組換掉!!!
也沒錯--必竟是安全問題---換新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論是
3相馬達側或輸出驅動級短路
維修起來都是一筆不小的費用

雄大您好:

附上圖片一張...懇請指點迷津!!!

楼主:
引用 网友C:
檢修人員只說.....變頻器壞了.....要整組換掉!!!
也沒錯--必竟是安全問題---換新正常 ...

maxcar大您好:

檢修人員還說....能夠送修....不過只能保固2個月......

保固2個月.....不符合經濟效益......

送修3次....差不多......等於一顆(台製)新品的價格!!!...

老灰狼也知道....安全第一.....不過...能省則省!!!....

最壞的打算...也就是換一顆新品....

网友C:
一般都是壞IGBT模組

网友D:
可以先測量馬達U/V/W間阻抗及U/V/W對地阻抗是否符合規格,假如異常的話,新的變頻器裝上去也是很容易再度下課

另外馬達與變頻器間電線也要測量,還有就是變頻器與馬達間不可以加上任何NFB/電磁接觸器等設備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以先測量馬達U/V/W間阻抗及U/V/W對地阻抗是否符合規格,假如異常的話,新的變頻器裝上去也是很容易再度下 ...

感謝狼大指點....

小弟明天就來測量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般都是壞IGBT模組

maxcar大:

目前還不敢拆.....

目視....只有左上角有一顆加裝散熱片的晶體...

网友E:
真好,還有自己獨立的電梯~
好野人~

网友:
引用 楼主:
雄大您好:

附上圖片一張...懇請指點迷津!!!

該附圖為變頻器與外部連接之配線圖,RST為電源輸入端,UVW為變頻輸出端,檢查地線及馬達線間阻抗.變頻器主要檢查連接至UVW端之驅動模組,先找出模組編號,一般模組內部會配置如MOSFET或IGBT元件,量其DS間或CE間之反向保護二極體,是否已短路.

网友A:
請檢視驅動電路是否相同?檢查紅框中之元件是否短路.
上淘寶試試.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 ... c0b&bid=0_1_2_1

网友F:
數日的雷雨氣候,臺灣很多電器用品派了了
老灰狼家的電梯平常有沒按說明書做維護保養?
電梯故障前幾天有無卡卡異聲或不正常速度?
電梯最後一次正常使用是在何種負載條件?當時有無打雷?

按PDF第九頁short Circuit故障碼:逆變器輸出發生:1 短路 2.接地故障
短路或接地故障是由:1.馬達燒損 2.絕緣層磨損 3.電纜損壞 等造成
檢修人員應該還有其它參數,綜合判定後:變頻箱壞了

變頻箱換了吧!順便讓他們做大維護~

网友:
引用 网友E:
真好,還有自己獨立的電梯~
好野人~

看到透天厝安置十人電梯,這只是縱向
舅舅林要是實地現勘老灰狼的整排店面,橫向還有軌道車說~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般都是壞IGBT模組

感謝maxcar大大提醒...

網路查到的資料...也大都指向壞IGBT模組...

安川变频器的多见障碍...

2 SC障碍
    SC障碍是安川变频器较多见的障碍。IGBT模块破坏,这是引起SC障碍报警的因为之一。别的驱动电路破坏也容易导致SC障碍报警。安川在驱动电路的计划上,上桥利用了驱动光耦PC923,这是专用于驱动IGBT模块的带有放大电路的一款光耦,安川的下桥驱动电路则是采取了光耦PC929,这是一款内部带有放大电路,及检测电路的光耦。别的电机抖动,三相电流,电压不均衡,有频率呈现却无电压输出,这些表象都有大概是IGBT模块破坏。IGBT模块破坏的因为有多种,最终是外部负载产生障碍而导致IGBT模块的破坏如负载产生短路,堵转等。其次驱动电路老化也有大概导致驱动波形失真,或驱动电压颠簸太大而导致IGBT破坏,从而导致SC障碍报警。

楼主:
引用 网友A:
請檢視驅動電路是否相同?檢查紅框中之元件是否短路.

上淘寶試試.

ciko版主

從淘寶上找到確認的圖片.....就這下列3片模組

目視第3張圖片.....中間那個(類似保險司....白底紅字)....兩端已有變色(高溫??)

楼主:
引用 网友F:
數日的雷雨氣候,臺灣很多電器用品派了了
老灰狼家的電梯平常有沒按說明書做維護保養?
電梯故障前幾天有無 ...

爆米花:

電梯最近幾年....都是老灰狼自己做些簡易維護保養...故障排除
最後一次正常使用...就只老灰狼一個人...無打雷...
這台電梯....十幾年了.....只校修了一次
維修人員說....變頻器該換了...順便做個定期保養....

只是老灰狼...不服輸...想舞看看.....
昨晚還查字典....看pdf......
目前判斷.....IGBT模組....故障的機率最大
(18樓的第3張圖片)

网友G:
SC通常都是IGBT模組短路~而且舊的模組已經停產了
電梯有安全性問題~建議你換台製變頻器(HITAKE或QMA)
電梯公司開的行情在3萬左右(220V10HP)~~

网友H:
這裡有簡體中文版的可以不用看得那麼累

VS-616G5 簡中版

楼主:
引用 网友G:
SC通常都是IGBT模組短路~而且舊的模組已經停產了
電梯有安全性問題~建議你換台製變頻器(HITAKE或QMA)
電梯 ...

感謝大大提供資訊!!...

這下....就有個行情....

來跟電梯公司...議價!!!....

楼主:
引用 网友H:
這裡有簡體中文版的可以不用看得那麼累

VS-616G5 簡中版

hibiki大您好....感溫捏!!!...

老灰狼...有到"百度"搜到此篇文章...

但卻沒有權限下載.....

您...來的...真是時候...謝謝啦

网友I:
建議您先使用高組計測量馬達(需要先斷開馬達線避免IBGT損壞)
或是在端子處脫離馬達線後直接使用面板控制輸出頻率
來判斷是變頻器故障或是馬達故障

楼主:
引用 网友I:
建議您先使用高組計測量馬達(需要先斷開馬達線避免IBGT損壞)
或是在端子處脫離馬達線後直接使用面板控制輸 ...

aylay大大您好:...

老灰狼不是專業的......手上沒有高組計...

您所說的...在端子處脫離馬達線後直接使用面板控制輸出頻率....

意思是不是....把馬達線(U/V/W白黑紅線)拆掉....再打開電源....試看看....

如果是變頻器故障....螢幕應該還是顯示 short-circuit....對嗎???

网友J:
請教一下:如果是買新的變頻器應該也需要內部設定程式,有何方法可將舊變頻器程式copy至新變頻器內?

网友:
引用 网友J:
請教一下:如果是買新的變頻器應該也需要內部設定程式,有何方法可將舊變頻器程式copy至新變頻器內? ...

看廠牌~~舊的變頻器通常沒有這個功能
都是一個一個抄下來再KEY到新的變頻器
更換都是賺技術錢~~換完還要試機的說
不是參數進去就可以動了....
市面上較新 安川 台達 HITAKE等都有支援參數的COPY

网友I:
引用 楼主:
aylay大大您好:...

老灰狼不是專業的......手上沒有高組計...

是的
因為一定要先知道是馬達的問題還是變頻器的問題
通常使用變頻器是要搭配變頻馬達
和一般馬達差別在絕緣等級與散熱的方式

楼主:
引用 网友I:
是的
因為一定要先知道是馬達的問題還是變頻器的問題
通常使用變頻器是要搭配變頻馬達

aylay大大您好:...

老灰狼晚點找時間...先來測試看看.....

有進一步的消息....再請您撥空....指導一下....謝謝啦

楼主:
引用 网友I:
是的
因為一定要先知道是馬達的問題還是變頻器的問題
通常使用變頻器是要搭配變頻馬達

aylay大大您好:..

老灰狼剛剛拆了馬達線...測試了一下....

還是一樣....顯示SC....

看來是變頻器故障了....

能否請大大指導一下....18樓那3張照片...

IGBT模組...大概在哪些部位???....謝謝啦!!!

网友:
感覺電源板像這塊。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 ... &_u=q7pftef4877

裏面有3張圖片,電源板底下有一顆 relay跟一顆整流~
UVW 信號看起來像從板子上拉黑色粗電線~
IGBT應該在箱子的最後面,且是外接的吧~

网友:
從  U  V  W  往回找
功率模組是整個迴路裡面最大塊的零件

网友I:
接編碼器用的

紅色鎖電容是dc bus

黃色的3相整流器
藍綠色igbt輸出
要實際量才知道

igbt很貴又不好買
igbt與3相整流器的本體元件和最底部的散熱底座鎖在一起

你說那保險絲可以看看是不是dc bus與煞車電晶體用的fuse

另外還有個偵測輸出電流量的裝置壞掉也會有你現在的狀況

這種小台的就別修了~划不來
通常小台的會壞修好了後來的可靠性也不高

网友E:
引用 网友I:
接編碼器用的

請教 aylay大,

我是電梯新手,想請教2個問題~
你提到小台修好划不來的意思是什麼?是不是修不如買一塊同規格電源板的意思?
還有你說,如果修好,後來的可靠性也不高。
請教一下這裏可靠性不高又是什麼意思?是容易又燒掉?還是機器的參數會跑掉?

謝謝你。

楼主:
目前已檢測出IGBT模組...故障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目前已檢測出IGBT模組...故障了!!!

分別測量UVW與P及N間的6顆反向二極體(位於IGBT上方及下方_CE間)是否短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分別測量UVW與P及N間的6顆反向二極體(位於IGBT上方及下方_CE間)是否短路.

報告ciko版主:

老灰狼昨晚...舞整晚....分別使用數位電表..指針電表..晶體測試儀...檢查過了!!!...

有拍照片...還來不急整理(今天比較忙!!)....

測試結果是:  上面中間這組壞了....pin 4(GU) 和 pin5(EV)...已故障

目前找到的原因:...有可能是散熱風扇故障....引起高溫燒毀

正常裝狀況下 :  U/V/W和 P, N 之間測得是二極體...結果P, V 測出為電阻....

G極和  E極測得是電容(不導通)...... pin 4(GU) 和 pin5(EV)這組..測出為電阻(已短路)

大胖兄有提供淘寶網址....此顆IGBT模塊的價位.......單價大約在1.5K~3K上下

目前正與家人商討研議.....看是舊品修復(金錢考量).....還是整組更換台製新品(安全考量)

网友:
我個人認為~假設您找到與壞掉的零件規格有一樣的話~應該是可以自己更換~(一定是一樣的規格才可以唷)~不然就是整組換了~畢竟還是有安全考量~

网友I:
引用 网友E:
請教 aylay大,

我是電梯新手,想請教2個問題~

jojoling 您好:

我不是電梯業界的
我是修變頻器的人

說去修小台的划不來是因為你無法知道會不會修好這個壞別的
可靠性就是說這方面

你不知道eep rom會不會突然壞掉(壞掉你就又要換控制板了)
電容?(要有高壓直流送電器測試)
rectifier?(通常因高溫損壞會一起壞~以免突然壞掉又打壞igbt)
brake chopper?(你這台做在igbt裡的樣子)
電源板?(會壞控制板電供)
換好後又要如果做全載測試呢?

建議您換個新的會比較安心

ps:進口整台變頻器免稅
     只進零件要課稅

网友:
引用 网友I:
jojoling 您好:

我不是電梯業界的

謝謝 aylay大~
專業達人分析,懂了~
就是年久失修~換一顆,最保險~免的花錢還是問題多~

楼主:
引用 网友G:
SC通常都是IGBT模組短路~而且舊的模組已經停產了
電梯有安全性問題~建議你換台製變頻器(HITAKE或QMA)
電梯 ...

chengen大大您好:

能否請教一下...

以您專業的看法....幫老灰狼分析一下....

台製變頻器(HITAKE或QMA).....這2種變頻器的優缺點!!!....

電梯維修人員....也說目前這2種....較為通用!!!....

麻煩您了!!!...謝謝您....

网友K:
引用 楼主:
chengen大大您好:

能否請教一下...

我投 HITAKE 一票。

楼主:
引用 网友K:
我投 HITAKE 一票。

tcy786大大您好:

能否請教一下....這2款的優缺點???

网友K:
剛剛問我做電梯的朋友,他用永宏plc +HITAKE 變頻器  已經10多年以上,穩定度很好,HITAKE 跟QMA 價錢差不多。你可以再多多比較,我問他 安川 出現sc 他那邊如何處理,他說有專門人再修理(在新竹新豐),他都是載去用修的,畢竟一下要拿幾萬元出來,有些客戶是不同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K:
剛剛問我做電梯的朋友,他用永宏plc +HITAKE 變頻器  已經10多年以上,穩定度很好,HITAKE 跟QMA 價錢差不 ...

老灰狼這台....安川變頻器已經使用14年了.....頭一次故障!!!...

家人基於安全考量....打算更換新品........

而且舊品修復......索價6~8k.......也只保固2個月....不符經濟效益.....

感謝大大提供...經驗分享!!!...

网友:
引用 楼主:
chengen大大您好:

能否請教一下...

這二台都是台製仿安川G5的變頻器
使用上大致相同~~若要說有差異
HITAKE可以使用COPY參數功能~QMA則沒有
但這些對業主來說是沒差別的~
以前是變頻器的技術業務~不方便說誰好誰壞

网友L:
這個我常修,大大你要先判斷,模組有沒有壞掉,看是模組壞掉就是真的sc,還是假的sc
問題: 1.真的sc就是模組短路,不知你會不會測量模組好壞,就用三用電表 uvw 交換測試,*1k
          2.假的sc 驅動版電路有問題 ,這種機子電容全部換掉很容易漏電
          就先這樣因為我不知道你實際上的故障狀況 是1 .還是2

网友:
引用 楼主:
aylay大大您好:..

老灰狼剛剛拆了馬達線...測試了一下....

把它的型號抄下來,去查腳位圖就有了!

模組沒壞掉的話,就把電容全部換掉,再換 pc923 因為容易老化 pc929暫時不用要看有沒有欠相

楼主:
引用 网友L:
這個我常修,大大你要先判斷,模組有沒有壞掉,看是模組壞掉就是真的sc,還是假的sc
問題: 1.真的sc就是模組短 ...

68903052大大您好!!....感溫捏!!!...

麻煩您...幫老灰狼看一下....下帖有測試ibgt的過程(在38樓)....

看看老灰狼...有沒又搞錯???...麻煩您啦!!!...謝謝啦!!!

http://bbs.pigoo.com/thread-51138-2-1.html

网友L:
引用 楼主:
68903052大大您好!!....感溫捏!!!...

麻煩您...幫老灰狼看一下....下帖有測試ibgt的過程(在38樓)....

同常模組壞掉 都是 U V W短路  , 會短路就是 IGBT的 逆向保戶二極體短路  反正 U V W *1K歐姆檔 就不是準導通 有導通就是壞掉 .
第一次測量,就是1.黑棒在U 紅棒測量 V W .2 黑棒在V 紅棒測量 U W 3.黑棒在W 紅棒測量 U V, 再來換 紅棒跟上述步驟再量一次

OR 就是 1. P對 UVW  2  N對 UVW 有點像量 三相橋整這個動作就是測量它的逆向保戶2極體

驅動觸發腳短路,通常模組也凶多吉少了!

1.大大自家用的模組壞掉就換新的比較划算!買新的要自己設定參數,1新的上板跟就的上板交換,or 找到參數ic燒過去.

2.要自己維修就比較麻煩,因為你說觸發腳短路,我覺得模組因該壞掉了,因為通常觸發腳短路都是外部燒到裡面
麻煩的是你要找到模組 還有觸發電路的零件要買到 ,在來就是維修後要知道如何空載測試,因為我們有測試平台,有問題變頻器不會爆炸,空載測試ok三向電壓ok,就可以測試負載,都沒問題就可去裝機測試!

還有阿!你買新的後這台不要可以給我殺肉嗎!

楼主:
引用 网友L:
同常模組壞掉 都是 U V W短路  , 會短路就是 IGBT的 逆向保戶二極體短路  反正 U V W *1K歐姆檔 就不是準 ...

68903052大大您好:

按照您所教導的方法測量....確定是....IGBT的 逆向保護二極體短路了....

IGBT..上淘寶買得到....價格約在1.5K~~4K.....問題是怕....擋不久...

至於更換新品的話....就全部交給維修人員處理了...安全也比較有保障!!!

楼主:
感謝樓上各位大大們的指導!!!...

電梯故障的真正原因是:  馬達前方的編碼器故障....而導致啟動電流過大

進而燒毀變頻器的IGBT模塊....目前已更換新的變頻器....一切正常....測試中....

PS :  煩請版主修改標題.....加註[已解決]

网友M:
引用 楼主:
感謝樓上各位大大們的指導!!!...

電梯故障的真正原因是:  馬達前方的編碼器故障....而導致啟動電流過大

恭喜找到問題點,請問這次修下來花了多少錢?

网友N:
還好沒買IGBT上去換
不然又要去一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M:
恭喜找到問題點,請問這次修下來花了多少錢?

感謝ysc版主....幫老灰狼...修改標題...

因為這幾年都是....老灰狼自己做些...簡易保養....

經過家庭會議一致決議.....順便加簽.....一年的維修保養.....

總共花了將近.....55k

网友M:
引用 楼主:
順便加簽.....一年的維修保養.....

總共花了將近.....55k....

那還好,沒想像中的貴。

网友E:
編碼器壞掉?怎麼得知的?
還是一開始就知道,沒告訴你~
好奇~

楼主:
引用 网友N:
還好沒買IGBT上去換
不然又要去一個了

老灰狼就是自認功力不夠...才不敢去淘寶買IGBTn_081|

不然就....多開一條大條的.....零用錢都被"凍結了"

楼主:
報告 五燈大師.....

小三的樓層....被我家女王...鎖碼了n_068|

老灰狼還是不得其門而入啊n_018|

楼主:
引用 网友M:
那還好,沒想像中的貴。

回ysc版主的話

老灰狼有疏通一下...找了"關係".....有卡便宜一點點n_044|

楼主:
引用 网友E:
編碼器壞掉?怎麼得知的?
還是一開始就知道,沒告訴你~
好奇~

jojoling大師:

換新的變頻器後.....馬達是有啟動....不過很慢...

螢幕顯示...PGO(PG  DISCONNECTION)

查閱操作手冊....為編碼器故障!!!....

其實編碼器...早些年有故障過....老灰狼不懂....被偷偷換了個"中古品"

這次找來"學弟".....來個整機大檢修.....順便做一下定期保養!!!

网友E:
引用 楼主:
jojoling大師:

換新的變頻器後.....馬達是有啟動....不過很慢...

你凹學弟喔....

网友A:
引用 楼主:
jojoling大師:

換新的變頻器後.....馬達是有啟動....不過很慢...

會不會是編碼器腳位接錯或參數設定問題?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凹學弟喔....

jojoling大師:

老灰狼不會凹學弟啦!!!....要凹...也要找您這種....大師級的....才有用

只是剛好這個修電梯的老板....是同校學弟....

學長有難....學弟是一定會...相挺的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會不會是編碼器腳位接錯或參數設定問題?

報告ciko版主:

不是編碼器腳位接錯或參數設定問題!!!...

根據電梯老板的說法是: 偵測不到這顆編碼器(PGO)...

這顆編碼器...幾年前曾經故障過...這次拆開來...才知道...只是軸心連動橡膠換新而已

而不是整顆都換新的...那個學弟一看外觀...就跟我說...那是舊款(新款的外觀..早已換顏色)

偵測結果是編碼器內部斷路....等我有空....再來拆解看看.....看看能否修復!!!

网友A:
引用 楼主:
報告ciko版主:

不是編碼器腳位接錯或參數設定問題!!!...

外加電源,轉動軸心,並以示波器觀察其所有輸出脈衝.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外加電源,轉動軸心,並以示波器觀察其所有輸出脈衝.

報告ciko版主:

這兩天要開始忙著...打造大大們的PCB夾具....

http://bbs.pigoo.com/thread-48340-2-1.html

我會找時間...再測試看看....再來發文請益!!!...

謝謝囉!!!

网友(2014-06-22):
恭喜修復,電梯這種設施還是有處理好較保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