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富士通 Fujitsu L1010 故障不開機求助

楼主(2014-05-24):
這台有進到水以致不開機,外觀還很新
打開後發現有個IC有水痕,而且有燒燬跡證
IC 是TPS 51120,有32支腳,不曉得那有得買,還是痞友那有備件可代焊
假如沒有這IC,有沒有代用的IC
另外旁邊的一些電子零件會不會一併掛了
原擊穿的IC

清理後

网友:
tps51120露天有賣,
算是滿常用的待機電源IC

楼主:
感謝,不是本科出身,這下我又學到了。

楼主:
tps51120 用熱風槍吹不下來,32PIN的真的很難請下來,要怎麼請啊。
可否用銅線繞一圈再用鉻鐵請他下來。

网友A:
溫度不夠..加上有腐蝕。不太好請...
四邊先上點焊膏..加點有鉛錫,重點是他的下面..要溫度夠才請的下來。
膽大細心是訣竅~!!!!

楼主:
引用 网友A:
溫度不夠..加上有腐蝕。不太好請...
四邊先上點焊膏..加點有鉛錫,重點是他的下面..要溫度夠才請的下來。

謝謝阿水大指點,最後以爆力慢慢一點點剔除,但現在進入下一個難關了,怎麼焊中間的接地,是不是要烤盤了?

网友:
有個小技巧.先將主機板除錫.再用烙鐵點上一小點有鉛錫在你說的中間接地.接著用熱風槍.因有鉛錫的溫度較低.會比較好焊上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