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電容的容量變化 可以推斷數年後的最大供電量嗎?

楼主(2014-05-24):
我下載了一份電容的規格書,
上面有電容容量的的衰退變化曲線。

上面顯示電容有用也會壞、不用也會壞,而且壞的幾乎一樣快。
不知道我對這張圖的解讀對不對?

能否從"主電容"的容量變化 去推斷幾年後的最大供電量呢?

(所以買到存放好幾年、打折清庫存的psu不見得是好事?)

好的電容降的慢,差的電容降的快,所以要求全日系好像不是沒有道理。

另外請問同一顆電容 大幅充放(模擬psu高負載) 與 小幅充放(模擬psu低負載) ,壽命減的會一樣快嗎?

网友:
105度是滿惡劣的情況。。。。。。。

一般溫度存放就像冷藏一樣。

根據我的了解,好的電容放十年或用了十年的電容,經過檢查是好的我也很願意再繼續用它。。。。

网友A:
我看不懂英文所以可能會有誤解

沒錯 壞的一樣快
前提是 儲放環境105度攝氏溫標

這兩張曲線圖 一張是帶電 一張是不帶電的

至於如果是工業用電源 放了好幾年基本上是沒關西的
再用之前 先讓他上一下電 空載半小時 在上去機台
在這半小時 有問題的就會自己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看不懂英文所以可能會有誤解

請問 工業電源和一般DIY的電源差別在哪裡呢?

假設在室溫25度下存放了2~3年都沒用,(17520~ 26280 Hours )
空載半小時上機台,
此時最大供電量還是和額定瓦數一樣嗎?

如果是上圖中的電容,
我猜此時容值應該只剩 80%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請問 工業電源和一般DIY的電源差別在哪裡呢?

假設在室溫25度下存放了2~3年都沒用,(17520~ 26280 Hours  ...

好的工業電源 要壞不簡單 當然啦壞了就很難救活了(ry  如果買的是經濟型 那我就不敢講他的壽命了
diy電源 要看是哪一種
最大供電瓦數 要上假負載才知 可能會降個3%吧
電容要查表查
電源濾波用的電容 最重要的是ESR  漣坡是被這個影響
容量衰減 如果放在室溫的話 那應該只有5%
有一些老電容 放個十年以上都沒問題而且還是從戰機那種環境上拆下來的
在機房裡30~40度 在高空 負5~負50度

擺著的東西 就像被放在倉庫裡的槍
扣下去才知道能不能用

在空載的時候記得要量一下電壓  通常都會跑掉

网友A:
電源的最大供電量
干係到的是 主變壓器 二極體  (開關電源會多了個 pwm 跟功率晶體

网友:
正常來說,存放溫度與濕度會影響電子零件壽命
但一般環境(15~40度,濕度50~80%)來說
放個5年左右還不會怎樣,頂多第一次送電會不太穩定
所以板主才會建議,先空載半小時
但其實可以小負載運作,最大負載不要超過75~80%為限

一般電源供應器,最大功電瓦數的一半=最大負載
使用起來壽命才會長,對電子零件來說也比較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電源的最大供電量
干係到的是 主變壓器 二極體  (開關電源會多了個 pwm 跟功率晶體 ...

那這樣子說起來,
電源用日系電容、台系電容 究竟有啥麼差別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這樣子說起來,
電源用日系電容、台系電容 究竟有啥麼差別呢?

以前我家有一台日本進口的電視,看了十多年後被我殺肉了。。。。

裡面的日本電容狀態頗佳,不比你現在馬上去電子材料行買的電容差,甚至還比較好。

(這台可是一天到晚看、長時間開機的電視。。。。。)

你說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以前我家有一台日本進口的電視,看了十多年後被我殺肉了。。。。

裡面的日本電容狀態頗佳,不比你現在馬 ...

可是我想知道的是『主電容』當下的狀態會影響甚麼項目?
最大供電量?
漣波變大?
電壓下降?
其它?

我目前只知道『輸出端的濾波電容』劣化會使漣波變大,
其它還有甚麼影響嗎?

网友:
一般維修是不用管這些東西
都是舊產品你還要他用多久
這沒壞其他東西也壞了吧

有一個原則很重要--------用更好替代舊產品是很重要----------前題修的東西要有價值--不然還是建議客戶換新
這樣才能合乎成本原則

一般在做維修會碰到反修問題往往都是產品本身過於老舊---修這壞那---------客戶又不能理解---
只會說為什麼又壞---

當然我這種不靠維修賺錢---不會考慮成本問題--------修比買新的貴也在修--

楼主:
我好像有點懂了,
輸出的 ripple波形可以拆解成3部分組成,
1.低頻  2.高頻   3.雜訊/突波

輸出端的濾波電容是壓高頻的漣波,
主電容是壓低頻的漣波,
雜訊/突波.....我不知道用啥壓。

除此之外,主電容就沒作用了,是這樣的嗎?

网友C:
應該要這樣說
用在不同地方有不同用途
主電容---------沒這樣說法----------這有點奇怪的說法

楼主:
引用 网友C:
應該要這樣說
用在不同地方有不同用途
主電容---------沒這樣說法----------這有點奇怪的說法

那關於主電容,應該是怎麼樣的使用情況?

我常常看到"主電容多大、耐壓多高,所以***瓦數是否足瓦的"這樣的說法,
所以我想知道這中間有怎樣的關係。

如果這樣的說法是正確的,那主電容的容量減少時,是不是代表最大供電量也隨之降低?

還是說主電容的容量高低並不影響輸出量的多寡,只會讓低頻 ripple變大,
然後讓整體的 ripple 因此超過標準?

网友C:
你網上查查這有一個公式
算電容需要多大的公式也許就有答案了

网友:
這是真的,那天看我都沒用的新電容,一包十顆有二顆爆汁了....XD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網上查查這有一個公式
算電容需要多大的公式也許就有答案了

我對這個沒有概念,所以不知道公式會長甚麼樣。

查到了也不知對不對。

网友:
引用 网友A:
電源的最大供電量
干係到的是 主變壓器 二極體  (開關電源會多了個 pwm 跟功率晶體 ...

專大:
您介紹文您是當老闆命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以前我家有一台日本進口的電視,看了十多年後被我殺肉了。。。。

裡面的日本電容狀態頗佳,不比你現在馬 ...

大大:

您連結今天才發現,相信會進步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關於主電容,應該是怎麼樣的使用情況?

我常常看到"主電容多大、耐壓多高,所以***瓦數是否足瓦的"這樣 ...

主電容多大、耐壓多高 象徵廠商的用料好不好
高壓側電容老化供電就會不穩定 因為降壓電路是吃DC的 一有漣波就會不穩定
不穩定當然啦 輸出能力就下降了

不論是被動式還是主動式PFC都一樣
被動式PFC 會有兩顆大電容(200V)  在AC110V時 一顆當倍壓儲能一顆當濾波  AC220V時 兩顆並聯
被動式PFC要處理的漣波是 低頻類
主動式PFC 先整流 之後直接進去升壓 出來約380VDC 出來才有電容(450V)
主動式PFC要處理的漣波是 高頻類

那顆電容叫做高壓側濾波電容

雜訊/突波   那是EMI濾波器要處理的
裡面有 差模電感 共模電感 X電容(跨接線路濾波電容) Y電容(線路旁通電容器)
EMI濾波器 擋住外來雜訊 也封住裡面的雜訊(好的)
基本上越多級 進來的 跟出去的 雜訊就越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主電容多大、耐壓多高 象徵廠商的用料好不好
高壓側電容老化供電就會不穩定 因為降壓電路是吃DC的 一有 ...

是不是也有廠商以升壓的方式來減小高壓側濾波電容的容值呢?
像是380V > 400V。

可以再請問為什麼老舊power的電壓會愈來愈下滑嗎?
是因為電容ESR變大了嗎?

新POWER的電壓又為什麼在負載愈高時,電壓會逐漸下降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以再請問為什麼老舊power的電壓會愈來愈下滑嗎?
是因為電容ESR變大了嗎?

舊電源供應器 電阻阻值可能會因時間而出現偏差 特別時可變電阻
所有電源供應器裡面大多數都有 電阻這個零件 所以才特別提出來
如果電源供應器上有可變電阻 而且電壓偏差了 就去調他吧

新電源供應器 在負載愈高時 電壓約低 代表越接近額定值了
負載再加大 一旦到了保護閥值的範圍時就沒輸出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不是也有廠商以升壓的方式來減小高壓側濾波電容的容值呢?
像是380V > 400V。

電源供應器的原理圖都有feedback線路,如果因為部分元件老化應該仍具有補償作用,除非是回授的分壓電阻有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