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台達電源板 P+I DAC-19M008

楼主(2014-05-25):
台達電源板 P+I   主要燈管不啟動   小弟有測試了一下 目前一直卡在電源板上

燈會亮綠燈 無背光 ,有更換P605電晶體 但一送電都一直會燒毀 這顆P605 電晶體

這個是奇美946A用的電源板  有勞大大指點謝謝n_149|

就是一顆  小弟已燒毀 數顆

P605

网友:
倒數第二張圖保險絲為何用導線短路呢?
P605一顆2~30元,保險絲ㄧ顆5元,孰輕孰重?

网友:
圖也太小囉吧n_097|

你這片跟我958A的好像,因為高壓有問題,所以點不起來燈管這是很正常的....

我的故障是因為輸入電容故障,導致主晶體管燒毀,然後一連串的東西都打掛了...

這顆N-ch Vds耐壓30V  P-ch Vds耐壓-30V,如果輸入電壓沒問題,那就是輸出端電路有問題,導致Id電流過大燒掉了。

楼主:
感謝大大指點

      所以可以開機量測 p-ch vds  n-ch vds 這樣嗎???

這棵 高壓線圈 電阻值是多少啊???

网友:
換一塊P+I板才幾百大洋   換一換比較快
如要查線路  你震盪迴路要查~~

楼主:
OZ9910  ic  該如何判斷是好是壞阿

懇求大大指點

网友:
P605 1顆燒1顆沒燒,建議您P605週邊零件量一下,畢竟上下對稱,應該很快可以抓出異常點

楼主:
恩好的 晚上查看

网友:
直接改INVERTER公板吧買IC不太划算

网友:
提醒樓主,如果您的主題是電源板,那麼就發錯區了,
如果主題要定位在液晶顯示器,那麼請您標註廠牌機型和相關圖片,
此外圖片要放在800*600,容量100KB以下(每張)
否則沒有人看懂圖片裏是什麼東西,虐待回文的酷友眼睛,
如果都一直沒改進,會移至適當版區,謝謝合作。

网友:
若確定燈管無故障
直接改高壓公版還比你在那邊搞了老半天
還不一定修得好划算

网友:
同意改公板快又省錢,但如果有研究精神那倒是可以查一下線路是哪裡異常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恩好的 晚上查看

這是OZ常見的電路圖

如上面大大所說,基本上兩顆P605電路是一樣的,相互抓比較好找到故障點。

高壓線圈一般同層線圈阻抗都很小,如果量到開路就掛了;相反的不同層線圈阻抗無限大,如果短路也是掛了。

楼主:
我的高壓線圈 只有一個內
型號2874002400 m 0703d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高壓線圈 只有一個內
型號2874002400 m 0703d

快給你打敗了,一個不是說他只有一組,是說代表他有兩組,他只是把兩組併在一起

同節點是可以合併的,其實都是一樣的東西

好人做到底,送佛送到西,花了一個多小時找到你PI板的詳細手冊,我直接上傳你這片電源完整的技術資料與線路圖,包含所有元件,祝你完修。
Acer AL1916W PSU-INVERTER Dt830.pdf (1.05 MB, 下載次數: 68)

其實對電子、電路不熟真的不建議去修,我都很常做白工,買一片新的撐比較久又省時。

有時候一片PI表象壞不嚴重,真的一查才發現損壞很嚴重,修起來耗時費工,而且本身沒有做零件批發,東買一些西買一點,所耗費的時間與油錢不如換一片。

我很擔心你因為修PI反而把AD、邏輯或面板搞壞了,那真的得不常失。

去沒屋頂幫你查了一下,最便宜一片才200+運費65=265NT,你確定要為了不到300NT的東西跟他撐嗎....

楼主:
感謝大大
   我可以親你一下嗎???   太愛你了n_168|

网友:
ierhailei大大
我也要親你一下.......   太愛你了
您的資料好齊全喔 感恩感恩
3Q

网友:
其實當初會加入這個論壇,不外乎也是自己維修上面發生問題,所以上來求助。

版上幾位版大給了我方向,我也在指引與摸索中找到了答案,修好了螢幕。

我想今天有人發問,若我幫的上忙,理當也該出一份力,魚幫水水幫魚,有時候我是水,有時候我也是魚。

所以大家不用客氣,資料這種東西「需要就是寶,不要就是草」,能幫上大家是我的榮幸n_08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