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B156XW03 V.1 LED面板 燈不亮維修

楼主(2014-05-25):
LED面板 不亮都是這顆 IC髓壞更壞即可

网友A:
圖好小好小根本都看不到耶,樓主可以麻煩把圖放大一點嗎?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圖好小好小根本都看不到耶,樓主可以麻煩把圖放大一點嗎?

補上放大圖ㄌ很少再貼維修實例一一我畫面解析度很高那知道會那麼小一一!!!

网友B:
補圖~L110I-14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補圖~L110I-14

謝謝gkjnn大
這樣就比較看的清楚了
可是看起來....這一顆可能不好換喔...沒看到pin腳@@

网友:
感謝分享~功德無量

网友:
那個是,三輪車(扁基A) bga 要用吹的,才能替換 !

网友:
引用 网友C:
謝謝gkjnn大
這樣就比較看的清楚了
可是看起來....這一顆可能不好換喔...沒看到pin腳@@

网友:
引用 网友B:

這種晶片真的不好焊!

网友:
吹得!天啊~~
還不會用~
但感謝分享~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補圖~L110I-14

小弟現在看到什麼IC就會去買來放著備用
請問大大
這一棵剛剛去查了一下
L110I-14後面二碼數字有分-14和-44和-54
請問這是一樣的還是不一樣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小弟現在看到什麼IC就會去買來放著備用
請問大大
這一棵剛剛去查了一下

小書僮 我非墊子本科 你問島俺了  這顆可以透過破裂的面板取得的 或是買備品2者我均有
最近接洽了另一個回收商 好多台筆記可以練習  有興趣的可以找我買價錢都很漂亮 只是部分筆電都無記憶體硬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謝謝gkjnn大
這樣就比較看的清楚了
可是看起來....這一顆可能不好換喔...沒看到pin腳@@

是的 我是沒空抓掏寶上的圖片 會比較清晰 @@IC會隨者面板不同 有變動  LED面板不亮都這顆壞 比較多  我熱風槍吹了10次才搞定一一還要用放大鏡檢察各角均有黏上  又要擔心問度過高把排線給吹壞掉

网友:
引用 楼主:
小書僮 我非墊子本科 你問島俺了  這顆可以透過破裂的面板取得的 或是買備品2者我均有
最近接洽了另一個 ...

小弟也是非電子本科,完全是興趣自學,既然這樣那我就把那3棵都備起來吧~另外您說有筆電可以練功,我發短息消給您,我蠻有興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