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洋的電冰箱

楼主(2014-05-25):
三洋的電冰箱
目前狀況冰箱冷凍庫都會退冰請問是什麼問題冰箱門膠條有點硬化是這個個問題嗎?
有時候冷凍櫃會像全部都結霜(像雪綿冰那樣)

有一點退冰的狀況

有一點退冰的狀況

网友A:
看起來有嚴重漏風唷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起來有嚴重漏風唷

請問是什麼問題漏風呢 橡膠硬化嗎?

网友:
當密合不良,外面空氣拼命跑進去,就跟滑雪場一樣

网友:
門不密造成的

暫不管門磁條硬化的問題,可能的原因有 :

做以下動作前請先將冰箱插頭拔除,然後門打開除冰約2小時,再將融化的水擦乾

1.門磁條沒定位 : 目視上下門門磁條是否有掉下來(尤其是下門底部),掉下來的部分可以灌速利康,然後再把
   門磁條塞回去,速利康不要灌太多用點狀方式

2.冰箱內部食物放得太靠近門 : 門關起來時門上的瓶架與內部的食物頂到了

3.地沒有水平造成冰箱外箱變形 : 這一點的可能性最高,調整的方法要有點技巧,亂墊高
    只會造成縫隙愈來愈大,基本上冰箱左右要水平,前後要前高後低,調好後再用吹風機將沒有密合的位置用熱
    風吹一吹,它會膨脹起來,最後先不要開門靜置2小時,等它冷卻定型即可

門磁條硬化的部分也可用吹風機的方法將它軟化掉(基本上不是硬化造成門不密,是門不密造成它硬化)

楼主:
好的謝謝我試看看

网友:
贊同5F的論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