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三洋CRT電視ST-29FB5開機無畫面

楼主(2014-05-25):
電視情況無畫面無聲音主機板也沒有聲音
按電視電源按鈕紅燈會亮
按遙控器電源按鈕綠燈會亮
想請問高手我該如何用三用電表檢查哪裡
可以的話在圖片上畫個圈好讓小弟知道怎麼檢查
感激不盡

网友:
先將紅圈處的IC和白色的水泥電阻補焊看看
還有旁邊的偏向線圈端子座也一併補焊

网友:
看這個圖就知道FBT沒換過, 查行輸出晶體 可能已短路了 燒了一個保險絲電阻 通病啦

楼主:
我該如何著手檢查

网友:
大哥..你的首要工作.我想建議你.先把主板.小板.或其他蝦咪版..背面所有的焊接點.仔細的.+放大鏡..很仔細的
給他看一遍..哪邊覺得有虛焊..裂痕.通通給她補焊一遍.也許就有答案了..

网友A:
針對有人給我點評 本來不想回應 他說燒水平晶體不會亮綠燈 更正是亮黃燈 那是高壓的B+腳之前有一電阻沒燒才不會亮 燒了肯定亮了 還有這個網友提出問題來也沒說很詳細 個人只發表經驗談 如看了不合你意見 請笑納  爭執無意義 你我生意上又不衝突 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A:
針對有人給我點評 本來不想回應 他說燒水平晶體不會亮綠燈 更正是亮黃燈 那是高壓的B+腳之前有一電阻沒燒才 ...

真糟糕...不太會講話又得罪人了

大大誤解我的意思了,不是要與您爭執,只是純粹不了解水平晶體燒掉照理不會亮綠燈,
因此提出疑問想了解原因,如果是亮其他顏色的燈,那大大說的就沒錯,
很單純的不了解而不經思考提出疑問,沒有去想到看的人心裡的感受,真的很不好意思.....

電源電路正常,水平震盪電路也正常就會亮綠燈,
電源電路正常,水平震盪電路短路就不會亮燈
電源電路正常,水平震盪電路開路就會亮黃燈

网友:
我覺得這種crt已經沒有維修價值.修好也不會想用它.佔空間又耗電又笨重又傷眼...唉~~人家叫我修我都說換一台液晶啦.若不看液晶的不然去回收場找很多都是好的又新的..

网友:
自己能修復,符合論壇精神,聽聽老師傅的指點,勝過葵花寶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