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教 - 高頻變壓器

楼主(2014-05-25):
有台良品UPS放了一陣子沒用,結果開機馬上聞到燒焦味
拆下電路板來檢查也看不出任何痕跡
但測試時發現接電瓶的正負極阻值為0,解焊變壓器之後似乎就正常了

所以小弟懷疑變壓器掛了,希望能買到相同的東西換上去試試看
不過我對變壓器的認識幾乎=0,又實在辜狗不到什麼資料 (加上又有太多同名稱的東西)
只好來請教各位前輩

型號

上方5支腳

下方6支腳

想請問
1.這是屬於何種變壓器,該如何區分規格呢? (EC.EE.EF.....等)
2.這顆變壓器的型號是?  (那個0950應該是製造日期對吧?)
3.如果只有一顆,一般要如何測試有無故障呢?

感謝~

网友:
先檢查電路板上其他易故障元件(如電解電容/MOSFET等),高頻變壓器在市面上較難買到相同的規格,測試高頻變壓器可使用ring counter試試(可網內搜尋).

网友:
跟POWER內的很像!!   可以找找!!

网友:
這東西 是電感  本身就是低阻抗

网友:
先量量看MOSFET有無問題
他是和變壓器串連的

网友:
變壓器壞的機會極低
先查其他零件

网友:
這種中心是圓柱形的,稱為EC
在台灣,想買空的都有相當的難度
而且這種變壓器屬訂製品,你要給廠身很多相關資料,才能製作

080-42256-00   <==這是工廠的料號
0950 <==應該是2009年第50周製造的

建議你把POWER MOS拆下來檢查看看
因為該零件是跟介在電源&變壓器之間的 "開關"

楼主:
感謝大家的意見
也終於知道為什麼這玩意的資料難找了 (買不到 & 不易壞)

我看我找時間把周遭的東西全都檢查一遍
也許真的是錯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