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asus m3a78 看似短路卻不是短路維修~~

楼主(2014-05-25):
朋友給的,說有短路故帳~~

asus m3a78 ~~

確定外觀無異常,無短路,上電測試,結果~~

正常開機跑碼啊~~,還可以進bios設定啊~~正沾沾自喜以為撿到軟的,結果~~

灌系統灌到一半時突然斷電熄火,且再按 ps-on 無法再啟動? 需斷power 才能重啟~~

一般突然斷電熄火直接的判斷就是cpu過熱也就是cpu故障或座有問題,換過cpu後一樣能開機,但斷電的時間間隔越來越短~~

到最後跟12v短路一樣,ps-on後風扇轉一下無法再啟,都需斷power再ps-on才會有反應~~

這時只能以短路的方向來查~~

拆12v 4pin 不上cpu:一樣短路 不會是 5v或3.3v短吧~~

正頭痛時,突然想起之前曾修過一張 asus m4a 系列的跟這狀況類似~~

這顆 s11 八隻腳ic

先不考慮 io 及南橋的問題 換掉這顆ic看看,不過翻半天我的廢板沒相同型號的,只有一張 一樣是asus m4a系列
大概相同位置 s11 八腳ic ,同樣是 s11 但後面編號不同,不確定是否能代用,先換看看~~

算恢復正常,不會突然斷電了~~

換下零件合照

小弟笨拙,只能用這種 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 的修法來分享給大家,至於這顆 ic 小弟我認為不只參與開機而已,真正的功用我就不太清楚了,常出現在 asus m3a m4a 系列~~

网友A:
uP6262M8

楼主:
引用 网友A:
uP6262M8

感謝d大分享~~這型號怎醬熟悉~~

网友:
恭喜完修

网友B:
這樣也太神了,直中要害。

网友:
wanjonwan大
您真是"灰熊"厲害的+"神"級的維修達人.........Orz...
一點都不瞎喔!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這樣也太神了,直中要害。

印象中 atx 24pin 綠線跟這8腳 ic 其中一腳有相連,也就是肯定參與開機,但會導致使用中突然斷電(保護?).....
so~~應該還有其它功能吧~~

网友:
經驗的累積,先記下了。謝謝分享

网友:
感謝分享.....已經開使打算要來練修主機板了...再次感謝

网友:
恭喜完修,真的是快,狠,準!

网友C:
我也一塊類似問題的板子;ausu p7h55-m;朋友電腦太髒掉;卡灰塵,我好心抱回家清一清,不收費,剛回家電腦可以開機,哪知全部清乾淨;裝回去,就發生如版主所說的''風扇動一下,停一下'',完全不能開機,只好趕快上網買一塊中古賠給我朋友.我剛剛把那一塊板子拿出來一看,嘿嘿嘿,它也有一個8腳的s11,等我換好了,再向各位前輩報告一下啦.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也一塊類似問題的板子;ausu p7h55-m;朋友電腦太髒掉;卡灰塵,我好心抱回家清一清,不收費,剛回家電腦可以開 ...

你那難說喔,把 12v 4pin 拔掉開機看看,若還是一樣就頭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也一塊類似問題的板子;ausu p7h55-m;朋友電腦太髒掉;卡灰塵,我好心抱回家清一清,不收費,剛回家電腦可以開 ...

好心會有好報~~秉持初衷~

网友:
12v 4pin 拔掉開機,狀況正常,風扇會動.

网友:
您真是強!快狠準!

网友:
恭喜完修!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