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HX V59 LCD+8006 V2.0 使用在 SH4242 哪裡出問題?

楼主(2014-05-25):
土地智公丟這片 HX V59公板給三太子去改BENQ SH4242

網路上查得SH4242解析1920X1080,就抓了TSUMV59程序,刷機

通電後,綠燈亮,USB有閃兩秒就沒消息了,等了2~5分鐘,港款~

目前:
1. 插110V電源就自動開機亮綠燈,BLON點燈,面板有背光黑藍很淺的背景、無OSD。
   PSON按鍵要按到4~8次才能關機(紅燈)
2. 遙控器只能開機不能關機(紅燈),其它鍵看不到電視上的作用

啊~ 是不是HX V59 LCD+8006 V2.0不能套用TSUMV59的程序?

网友:
當然不行~
我記的沒錯的話
此版只有2個程序
.........................
還有為什麼你的板子是螺旋頭~

楼主:
哩馬幫幫忙,三太子電視只是客串說
呵呵! 原來土地公是紅星HX V59 的大盤商~

楼主:
下載了第三項 PCBISLCD_ICisZ_2USB_SMALL / ntsc / 1920 / VIP59.bin
重刷成功,可是畫面還是黑藍淺畫面、無聲音、無OSD

唉!休息停工,等土地公來喝咖啡菸酒說~

网友:
面板對應的線號有對嗎?
但基板上沒畫面~應該可以聽到電視聲

网友A:
電視板底下隔著紙 電源負極沒接 只能從 邏輯板 回授接地回來, 負極也把他送入電視板看看

這塊板曾遇到用 93PS-xxx 電源板 尾編號忘了, 可開機但無法關機,  插頭送入電源時 hx-v59 會開關一次電源( 綠 --> 紅燈)
待機指示燈號紅灯正常 但實際ON訊號依舊存在,有時能開機不能關機(A/D當掉 完全無法操控),
若開啟卻關不掉 電源板就不相容,但將5V也送5VB電源則正常,但需視 5VB電流是否足夠
(93PS-xxx 電源板,電壓 電流 正常,也無壓降問題,就是不知是何原因 只知5v電源引起)

93PS-xxx 電源板搭配原廠A/D是正常, 換好幾塊 hx-V59 也是依樣,最後只有將電源板跟其他電視對調

這塊通用電源板也不相容(這塊則出在12v,若要用可用降壓方式 24 --> 12) ,請留意

若開關機不正常  量一下 OFF 動作後, A/D  OFF訊號否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A:
電視板底下隔著紙 電源負極沒接 只能從 邏輯板 回授接地回來, 負極也把他送入電視板看看

這塊板曾遇到用 9 ...

呵呵!原來這是土地公出給三太子的考題

將HX V59公板的Jumper由5V移到12V

影音正常囉! 畫面很鮮美說~

网友:
引用 楼主:
呵呵!原來這是土地公出給三太子的考題

將HX V59公板的Jumper由5V移到12V

運氣真好跳錯電壓沒燒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