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怪相冊圖片,在回文是怎麼變成了鍵結!

楼主(2014-05-25):
這一篇,最後面,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 ... 1284&pid=621861

我放了一張相冊圖片,
但是沒顯示出來,反而變成了鍵結,

但是在測試區發文,又正常!

相冊圖片!
http://bbs.pigoo.com/thread-51518-1-1.html

查查看囉!

网友:
這個.....這個......,真不好意思,我也不知道。
有誰知道的告訴我吧!

网友:
樓主的文章前頭是有顯示那一張圖的呀!!

可以看看原本文章內的貼圖語法, 用 [I M G]xxxx[/i m g]看看! (img是不用空格的)

网友A:
因為論壇管理已設定 主要板塊: 電腦零組件維修技術   禁止外聯圖片,
外聯語法上都被禁止了, 所以就算是想去聯結 PIGOO論壇內的其他發文/相冊  也都被禁止
而禁止外聯語法==> 可能跟就是 下圖這裡  img 代碼  被禁用有關

主要板塊 發文/回覆 右邊選項  你無法勾選

PIGOO論壇內的其他版塊    img 代碼    沒被禁用
例如目前 站務中心 這個板塊   img 代碼    沒被禁用
測試區  屬  站務中心   img 代碼    沒被禁用

img 代碼  沒被禁用  就長這幅模樣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因為論壇管理已設定 主要板塊: 電腦零組件維修技術   禁止外聯圖片,
外聯語法上都被禁止了, 所以就算是想 ...

了解,感謝simon1016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因為論壇管理已設定 主要板塊: 電腦零組件維修技術   禁止外聯圖片,
外聯語法上都被禁止了, 所以就算是想 ...

原來......原來......兇手就是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