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家電] 360度 7顆LED感應燈改裝 已新增改裝前後電流比較

楼主(2014-05-25):
第一次PO文,請大家見諒

這個是今日的主角,是在"生活X集"買的,買來的時候覺得鰻好用的,但.....總會想說能不能更亮一點,所以才會有了改造計畫!!!

改造當然是要先把它給拆了,可以看到裡面的線顏色都沒按照正常的習慣拉,正要用紅色,負用黑色,焊點跟錫都蠻爛了

這是近一點的照片,如果要改造的大大,裡面的標示請注意看

這個電路是採用BISS0001的集成電路,電路可以參考下面的,也是從網路上抓下來,如果有侵權,請通知移除

先把LED+先解焊,量量看電壓電流,LED Vcc=3.105 I=47.9mA

OK!!非常好,馬上去網路上買比較亮一點的LED,號稱爆亮的來試看看,這顆LED的操作電壓可到3.2V 電流20~40mA

立馬換上,可以看到晶片的差異

換完之後........發現只有亮那麼一點點......應該是心理因素吧!!!
馬上在量看看電壓電流, LED Vcc=2.832 I=50.2mA
可見我是在換辛酸的,哈哈

研究了一下電路,如果要改裝我是有想到3種方法
1.改用壓降模組去驅動LED
2.用REALY再加限流電阻去驅動
3.改電晶體或使用達靈頓來讓NPN的Ic電流變大
上網搜尋了一下,發現壓降模組最便宜30元就可以找到,RELAY小一點的也不便宜,也差不多在25~35之間,第3方案太麻煩,也懶得找電晶體來處理
所以就決定還是使用第1方案"壓降模組"來改造,壓降模組是用LM2596S-ADJ,剛好第五腳位有ON/OFF的功能,在高電位大於2V為OFF,低電位小於0.6V模組就會ON

先將.....壓降模組的Vin設定成5.3V,Vout先調整成接近3.2V,等接上負載後再來調整,不然怕起始電壓太高,直接把LED燒壞

再把第五腳位焊開,拉調控制線出來,等等會用到,記得要上熱縮套做絕緣

再做成下面那張圖,電阻採用22K

然後把電源模組的輸入及輸出先焊好一段線,用膠槍把模組先固定好,等等比較好整線

整個線都差不多固定了,記得剛剛做的那個電阻,紅色的線在左邊,黃色的細線在右邊,看圖就明白了

整體上差不多完成了,那就進入測試階段,設定Vcc IN= 5.3V可以看到LED的Vcc=2.951 I=127.5mA

但是覺得還不夠
理論7顆爆亮LED應該可以到280mA,才一半而已,繼續往上調,調整到LED Vcc=3.2左右,LED=249.6mA了,已經差不多

調整一下Vin看看會不會有影響 Vin=6V,模擬用4顆1.5V乾電池的狀況,結果LED沒甚麼變化,正常

Vin=4V,模擬電池快沒電了的狀況, LED Vcc=2.954 I=133.1mA,已經掉下來了

OK,已經大功告成,準備組起來做個前後差異

左邊那個是改好的,右邊是沒改好的

在光圈5.6 ISO400 快門30分之一秒

果然是差很多喔!!!如果大大有興趣的話,也可以改一下喔!!!!爽度一流,呵呵

其實我也有改RELAY的,線路超單純,如果要改的話,記得LED前面要加限流電阻,我是用8.2歐姆,大家參考一下,RELAY前面也有一個15歐姆的限流電阻,怕把線圈燒了,加減保護一下

經雄爸爸的提醒,來測一下改裝前後的比較

未改裝的靜態電壓及電流,Vcc=5.203V,I=0.069mA

燈亮後,Vcc=5.185V,I=43.3mA,P=0.224W

改裝完的靜態電壓及電流,Vcc=5.203V,I=0.139mA

燈亮後,Vcc=4.913V,I=0.43A,P=2.11W

從上面可以得知,改完後.....功率消耗差了將近10倍....
電池應該非常快就沒電
不過,我是用低自放充電電池,電池的消耗我比較沒有顧慮,沒電再充馬上就活跳跳
希望上面的測試給.....想改的人參考參考

网友:
改裝超仔細~

网友:
你的LED是定電壓驅動
要注意長時間使用下的溫度狀況
以免溫度越高電流越大
而把LED給燒壞了

网友:
支持一下,好詳細的圖文解說。

楼主:
呵呵!!TO雄爸爸
因為它是LED感應燈,能夠持續亮的時間不是很長,所以才敢這樣設計
也有考慮用LM317做恆流,但Vin>Vout 需3V以上,這方法沒一定不可能成功,也有找其他LDO的資料,限於我沒有那麼多時間找,也不曉得有哪些LDO可以讓我可實現恆流驅動
我只有找到AMC7135 5V 350mA 恆流驅動晶片,但.....我LED顆數不夠(7*40mA=280mA),使用7135一定也不行,除非挖洞....把LED硬塞到10顆大晶片
希望版上有大大能夠告訴我....有沒有其他的恆流驅動方式或晶片,有機會我來實現看看,感謝

网友:
解說詳細~感謝分享

网友:
引用 楼主:
呵呵!!TO雄爸爸
因為它是LED感應燈,能夠持續亮的時間不是很長,所以才敢這樣設計
也有考慮用LM317做恆流, ...

只是提醒而已啦
因為你是用乾電池作為電源
弄得越亮,只是增加耗電&縮短電池的使用時間
我想,不用多久,你應該會想要改用其他方式供電
到時候再來討論吧 ^^

楼主:
後面的上傳附件怎麼刪不掉

网友:
引用 楼主:
呵呵!!TO雄爸爸
因為它是LED感應燈,能夠持續亮的時間不是很長,所以才敢這樣設計
也有考慮用LM317做恆流, ...

很久以前就改過一個,我用最簡單的方式其實是一個1W LED+7135恆流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