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工具] 充電式電動起子,充電問題

楼主(2014-05-26):
請問各位大大們,有朋友要送我這款充電式的電動起子,
但因為充電座已經遺失了,所以我接收後不知該如何充電,
不知大大們是否有 Diy 的好主意呢~

定電壓: DC-12V
無載轉速:0-2200R.P.M.
鎚擊數:0-2900B.P.M.
扭力:900kg/cm
電池容量:1.3Ah
電池充電時間:15分鐘
重量:1.2kg
15分快速充電

网友:
15分鐘充電應該是鋰電池,上沒屋頂買個12V鋰電池充電板自行DIY,不然買這型的充電器

网友:
主軸 . . . . . . . . . . . . . . .內六角 1/4"
電壓 . . . . . . . . . . . . . . .12V .DC
無負載載轉速 . . . . . . . .0-2200 .RPM
鎚擊數 . . . . . . . . . . . . . .0-2900 .BPM
最大扭力  . . . . . . . . . .900 .Kgf/cm
充電器
充電型號 . . . . . . . . . . .CBS-15
輸出電壓 . . . . . . . . . . .12V .DC
充電時間 . . . . . . . . . . .15充分鐘
電池
電池型號 . . . . . . . . . . .BPS-120

网友A:
找個機車電池7號9號皆可

正負極拉兩條線接上,完工

用的久久久,沒電把機車上的換下或是直接接機車都可以繼續用

要是我絕對這樣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找個機車電池7號9號皆可

正負極拉兩條線接上,完工

大大您這招好呀,我要學起來,但如要帶出去施工也挺重的呢~

耶~沒有放電多少 C 的問題吧,有些好像有限定 1C 、2C、 3C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大您這招好呀,我要學起來,但如要帶出去施工也挺重的呢~

耶~沒有放電多少 C 的問題吧,有些好像有限 ...

嫌重 用4號電池

型號 YTX4L-BS
電壓(V)  12
容量(AH) 3.0 10HR
長  113
寬 70
總高 85
無液重量約(kg)  1.3
電解液量約(L)  0.18
充電電流(A)  0.3

1.3KG應該能接受吧~而且施工應該不會把電池綁身上吧(我會放地上,線做長點)

至於放電,機車啟動都是大電流輸出

電動起子用不到那麼大電流,應該不用擔心這部分

怕把電放光的話,加個數字電壓表低於11.5V就去充電

或是使用前電錶量一下就好嚕~

网友:
如果你有筆電的適配器19V~在加上一塊降壓模組~將電壓降到13V這樣就可以當充電器了~只是電池充飽時間無法判斷~不過您的電池是好的話~應該還是以電錶量一下電池

网友:
達龍衝擊式電動起子
該電池為內含10顆1.2V鎳鎘電池之電池組
露天拍賣一個電池組約$900-

原PO問的是充電的問題
該電池的原廠充電方式為急速充電
沒有定電壓也沒有定電流
充電器只偵測電池組裡面,電池顆粒的溫度
(其中有一個PIN是連接電池組裡面的感溫器)
溫度到了表示充飽了 (詳細解說請參照鎳鎘電池特性)

网友B:
雄爸說的沒錯,那電池是鎳鎘的,不是鋰電池喔,充電部份找個12V的充電器修改一下即可充電並監控電壓及電流的變化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B:
雄爸說的沒錯,那電池是鎳鎘的,不是鋰電池喔,充電部份找個12V的充電器修改一下即可充電並監控電壓及電流 ...

我想到用桌上型電腦內的電源供應器來改,我記得裡面可接出 DC 12V 的電源,不知這樣可以嗎 ?
請問要如何監控電壓及電流的變化呢~這個小弟就不會了。謝謝各位大大的解說~

网友:
剛剛打了一堆結果給我閃退。。。。。
Power的可能電流會太大,這樣變快充,對電池不好。
用兩個三用電錶就可以監控電壓電流,電壓并聯、電流串聯。

网友:
因為沒有電腦所以回答很難回答又會閃退。。。。。
出差回去後如果沒人教的話我在說一下我的方法

网友:
12V的鎳氫應該是 1.2V*10 充飽應該會跑到14V以上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