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蚊拍剛用沒幾次就沒高壓了

楼主(2014-05-26):
原本會啪啪,後來用沒幾次就沒聲音了
量了電網電壓只剩145V左右,電蚊拍標示 >3000V

只會量電阻都正常,其它零件不知如何測量好壞

网友A:
看看是不是按鍵的問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看是不是按鍵的問題。

燈都有量阿,只是高壓變超弱

网友:
請參考
http://ddccc.blogspot.tw/2012/09/blog-post.html
有分析線路還蠻詳細了~預祝完修

网友:
先把電網斷開,看看電壓有沒有上昇,
因為若是電網內有滴到水份漏電,電壓也會昇不上來...
零件不多,都給它一一檢查看看囉~

楼主:
請問 變壓器怎麼量測好壞 有6支腳
高壓電容、藍色那電容、D882 電晶體

网友B:
如果真的是 3KV 輸出
您那個豬肝色 CBB 電容才 2KV, 當然會被打穿
要來個 4KV 的才夠照

网友:
請在標題裡註明產品名稱與編號,以利其它會員的搜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真的是 3KV 輸出
您那個豬肝色 CBB 電容才 2KV, 當然會被打穿
要來個 4KV 的才夠照 ...

藍色那個電容規格是 101/3KV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真的是 3KV 輸出
您那個豬肝色 CBB 電容才 2KV, 當然會被打穿
要來個 4KV 的才夠照 ...

那顆麥拉電容應該是充電用的容阻抗電容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真的是 3KV 輸出
您那個豬肝色 CBB 電容才 2KV, 當然會被打穿
要來個 4KV 的才夠照 ...

應該是電容壞了。小弟以前白目,用5V去接電蚊拍結果也是用幾次就沒力了,同樣是這顆電容擊穿故障,一量才知道電壓超過電表的2000V最大值去了。

网友C:
之前修過2隻, 都壞按鍵跟二極體(黑色圓柱)......

网友:
引用 网友C:
之前修過2隻, 都壞按鍵跟二極體(黑色圓柱)......

大大現在哪發財
好久沒看到你貼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之前修過2隻, 都壞按鍵跟二極體(黑色圓柱)......

+1
第4張照片,ALJ D882電晶體可以拔下來量一下
應該是這顆壞了...

1. 拿指針電表黑棒壓住ALJ D882照片中最右邊那支腳
  紅棒壓住最左邊的腳、中間的腳,都要能導通

2. 然後紅棒、黑棒交互量左邊的腳和中間的腳,都要不能導通

如果滿足上述 1、2 兩點,表示這顆電晶體是好的
否則...就要跑一趟光華商場了...

网友E:
照各位大大建議, 修好電蚊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照各位大大建議, 修好電蚊拍了

咋來著
來個詳說呀
不要吊胃口嘛

网友E:
引用 网友C:
之前修過2隻, 都壞按鍵跟二極體(黑色圓柱)......

抱歉!語意不清.
我的問題很簡單,沒那麼複雜,參照mirage0706大的提醒,真的是壞了按鍵.換掉就好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抱歉!語意不清.
我的問題很簡單,沒那麼複雜,參照mirage0706大的提醒,真的是壞了按鍵.換掉就好了! ...

??????

您的意思是不是說 "您也有一支故障電蚊拍, 跟發文樓主狀況不同" 最後換掉壞的按鍵就好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E:
抱歉!語意不清.
我的問題很簡單,沒那麼複雜,參照mirage0706大的提醒,真的是壞了按鍵.換掉就好了! ...

若是換了開關就好了,則在此維修案例中,我們又學到了什麼?這正也式發文求助者,需特別去深入探討的,究竟開關的特性出了何種變化,導致輸出電壓僅剩145V?LED的亮度是否也異常?最好能作線路分析,並加入有益的說明.

楼主:
引用 网友G:
若是換了開關就好了,則在此維修案例中,我們又學到了什麼?這正也式發文求助者,需特別去深入探討的,究竟開 ...

開關、LED、電阻 都沒壞,只有這些會量測
其它零件不會測量

楼主:
引用 网友D:
+1
第4張照片,ALJ D882電晶體可以拔下來量一下
應該是這顆壞了...

用逼逼檔可以嗎?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逼逼檔可以嗎?

用 K=1 或 K×10 的電阻檔

网友:
簡易測量電晶體

簡易測量電晶體

之前按照此測量方法換掉一顆壞掉的(沒拆電晶體直接量測)

网友:
引用 网友F:
??????

您的意思是不是說 "您也有一支故障電蚊拍, 跟發文樓主狀況不同" 最後換掉壞的按鍵就好了... ...

是的
真的挑到軟柿子,按鍵被按到彈不回來,找殺肉品換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