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綜合小家電] 27W 檯燈不亮之維修

楼主(2014-05-26):
      今天收到這台檯燈,應該有一把年紀了。拆開來發現裡面是傳統用變壓器(預熱啟動型)、很重一粒來產生感應電壓點亮燈管的設計,還有點燈器耶。所以燈管有四條線,其中兩條就是接點燈器的,我看點燈管是黑的,以為壞的,乍看下還好,換了一個也還是不亮,後來就懷疑是那顆「大塊頭」作祟,我直接把它改成電子點燈的方式,電燈器的部分接上一顆電容,一開電立刻點亮,完修。收錢。

大塊頭

燈管

四條線設計

點燈器

啟動電容

改裝

成功

改裝之電子電路板網址: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11090815590864
~~~~~~~~~~~~~~~~~~~~
話說也奇怪,早先購買的電子式27W點燈電路板是在這一家購買的: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212103970053
同樣是 27W 的安定器,只要 40。這次買的要 100,價差一倍多。但是上次客戶換 40 原那款,沒多久就拿回來說不會亮,我一看...不得了...整個底殼都黑掉,電路板炸了!!奇怪。都沒以接錯。測試時還是會亮,為什麼拿回去就炸?我問賣家,他說他只會賣,不懂原理。我自己也一頭霧水,想說這款是不是給日光燈的?

40 元的 IC 是 13005 ,100元的是 13007-2,電路板大概看一下好像都差不多...

但這次 100 元這款,我點了一個下午都OK。應該是沒事~~學個經驗。

网友A:
昌哥厲害說~拍拍手!
傳統的安定器座,有無散熱通氣孔
請補幾個洞說~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昌哥厲害說~拍拍手!
傳統的安定器座,有無散熱通氣孔
請補幾個洞說~

您真是一語點醒夢中人啊~趕緊打洞去。。
謝謝三太子啦~~

网友:
"悶騷"比較容易出問題........
必要時要加裝電風喔~

网友B:
燒毀的安定器輸出段: 少了限流電感(鐵心),真不曉得此款安定器會用在何處?

(還沒見過)純猜測用在T8改T5的燈具上,仍要保留原來傳統日光燈T8的"大大重重"的限流電感(鐵心)
串接在此低價電子安定器輸出迴路內.

濫用會危險.
設計變通的很巧妙,還可能一體適用.
(電子安定器較高頻率點燈使得原來T8的限流電感的阻抗值變高!?  而能降低燈管電流( 給 T5)  嗎?  )

网友:
引用 网友B:
燒毀的安定器輸出段: 少了限流電感(鐵心),真不曉得此款安定器會用在何處?

(還沒見過)純猜測用在T8改T5的 ...

輸出段的L 與C 選用,要配合使用的燈管特性(管電壓、管電流)
改裝後最好還要量測輸入電功率W與燈管功率是否相近.

网友C:
上述兩款低價電子安定器用在一般的T8燈管,但要注意T8 20W與40W的管電壓與管電流應該不同(13005可能用在20W,13007可能用在40W,純猜測)。此款低價電子安定器跟一般省電燈泡內的安定器大同小異。

小弟改過將一般21W省電燈泡電子安定器用在18W PL燈管的檯燈上,目前正在服役中。

楼主:
引用 网友B:
燒毀的安定器輸出段: 少了限流電感(鐵心),真不曉得此款安定器會用在何處?

(還沒見過)純猜測用在T8改T5的 ...

抱歉~ huang 大大,鐵心我拿走了啦。因為故障所以拆下來了。
造成你的誤會~很抱歉。
謝謝你提供的資料。
我當初就是配這款電子式安定器,結果燒得一塌糊塗...明明標示 27W,為什麼裝在檯燈燈管會燒?真搞不懂~後來還是乖乖指定購買賣家測試過OK的產品。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上述兩款低價電子安定器用在一般的T8燈管,但要注意T8 20W與40W的管電壓與管電流應該不同(13005可能用在20W ...

這樣樓主是不是說主要功能決定在供放IC上面呢?
若我把燒毀那款改成 13007,是不是就可以使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這樣樓主是不是說主要功能決定在供放IC上面呢?
若我把燒毀那款改成 13007,是不是就可以使用? ...

開關電晶體MJE13005 : 4A /400V 。 MJE13007 : 8A/400V.  燈管電流大約是 PL > T8 > T5
拆掉的鐵心電感是如何故障,短路嗎!?
應該是它短路造成大電流 . (沒有電感L來限電流).燒毀如此嚴重.
第一次,朋友送一個電子安定器,附一個電容。就拿來接T5-28W燈管,超亮,電晶體超燙,感 覺異常。
量測其電功率約50到60W忘了。後來摸索認為是那個電感在限制燈管電流,也就是直接影響輸出/入功率W.
另,文章有提到"放電燈管"是負電阻特性.

曾研究修改高功因電子安定器T8-40W,(4尺管壓103V,燈管電流430mA),用在燈管T5-28W (管壓166V, 170mA) 後來僅增大電感值(再串接省電燈泡的電感一只,降低電流),點不亮。 再將電容682兩只C並聯(降低C值,因T5燈管電壓較高)後才點亮。
量測功因與功率都不錯,約30W.

楼主:
引用 网友B:
開關電晶體MJE13005 : 4A /400V 。 MJE13007 : 8A/400V.  燈管電流大約是 PL > T8 > T5
拆掉的鐵心電感是 ...

當初客戶那台檯燈是燈管是:PL-F 四管
      燈管出來兩條線,沒有裝啟動電容。裝好後試機二十分鐘都正常,沒有多加思考就還給客戶。
過了約兩個月吧,客戶說不會亮了,翻過來一看~~整片黑掉~~昏倒!我以為是插錯電,彈前端兩顆交流電容是好的,那就是所謂燈管電流與本身設計的問題了。

      鐵心電感是故障後才拆下來,因為日前把這款安定器改在 T5-8W 並聯三支的紫外線燈管上面(曝光機),過程中發現燈管與安定器好像異常高溫,不料~~連續開啟十多分鐘就自動熄滅,安定器沒有任何燒毀跡象,但就是不動。

      隨後就查到鐵心電感內部斷路,不知如何發生~~無言。電感也不知道去哪買,只好擱置在一旁;後來就乖乖去買 T5 8W 的安定器三個來裝上,OK。所以這次安定器燒毀,我才想說把鐵心電感拆下來用。

      因為沒有做功課,所以這次損壞也當作是學個經驗~~雖然損失一百,但還好沒有釀成「電線走火」,一方面對於這種「便宜的安定器」,以後要睜大眼睛看了。否則依來對方沒有實地操作經驗,自己也不懂,一問三不知,到頭來吃了問題還要自己掏腰包,真是賠了夫人又折兵。

网友:
燒掉那塊無電感只有串電容,可能在某特定燈管下才可以用,較大的那片有電感比較沒問題。

賣這類電子安定器商家都會說是通用,但燈管種類百百種,工作電壓電流都不一樣,這種簡易式自激震盪迴路很難達成汎用。

原燈具廠牌是東亞但配松下安定器?合理懷疑這台有燒過安定器,東亞自己有繞線安定器工廠,加上這不是多高端的東西,不太可能找松下供貨。

网友:
這台燒掉安定器,好像沒有經過變壓器降壓。

网友:
引用 楼主:
這樣樓主是不是說主要功能決定在供放IC上面呢?
若我把燒毀那款改成 13007,是不是就可以使用? ...

P大:
這個我也不知道耶!但如#10樓H大所言可能跟電感有很大的關係。

市售一般23W以下的省電燈泡大部分都使用13003,27W會使用13005(也有23W使用13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