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1989 COROLLA DX手排跳檔問題

楼主(2014-05-27):
各位先進大家好,抱著死馬當活馬醫的態度,在這裡問問看.
這是在下現在的主要代步工具 1989 美規的手排COROLLA,行照上登記的是COROLLADX.
雖然已經很老了,但是高速公路的話每公升95還可以跑到約15公里,所以還繼續愛用中.
前兩個月開始,發現當高速時排入五檔之後,催油門時排檔桿會由五檔自己跳回中間.
60 km/hr以下不會有這個狀況,只有高速時會.
有在修理廠檢查過引擎腳,說沒事.
請問是不是齒輪箱快要掛了啊.....

网友:
打開排檔桿套看看連接頭及車底的連接頭,檢查是否磨損嚴重!!

另外固定環也要檢查一下,我之前有一台手排,也有過,後來是整個排檔桿

可以當搗褚了!!   (上下拉)

网友:
我建議您把同樣情形多問幾家看看喔~~就會有正確解答了~我個人也認為是變速箱卡檔位的問題~~

网友A:
樓主您有沒有一檔入二檔卡卡,離合器踩到底還是如此,會的話同步環升天了

建議您找外匯料來換整顆變速箱,時間跟成本都比較低,應該保養場會跟您說明

楼主:
引用 网友A:
樓主您有沒有一檔入二檔卡卡,離合器踩到底還是如此,會的話同步環升天了

建議您找外匯料來換整顆變速箱, ...

感謝您的回覆.
入一,二檔不會卡說....
在下有想過找外匯料,但是引擎型式不會看,怕拿錯.
保養廠根本不想碰,都這麼老的車了,保養廠都嗎說"不值得".

网友:
好怪唷~~維修師傅(不管是修啥的)怎麼老愛替客戶定義價值呢?!~~

維修師傅應該跟客戶表明立場(例如你修起來工資比車輛殘值高),若
客戶堅持要修,那我們就幫他修依約進行......

网友:
會跳檔阿~~(自動退到空檔)

的確是同步環(銅製)可能有磨損了,導致換檔撥叉無法定位於某檔位上..

跳脫就回到空檔N位置....

楼主:
現在,在下用一條橡皮筋拉住排檔桿,撐著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現在,在下用一條橡皮筋拉住排檔桿,撐著用....

翻了一下書~~會跳檔的原因大概有
1.排檔桿下方控制檔位撥叉的聯桿、接頭磨損
2.換檔撥叉的固定機構磨損
3.變速箱結構中軸與軸的距離有問題
4.齒輪的磨損
5.換檔同步器(環)耗損了

總之需把變速箱卸下來看看了,哪換修哪...
如果不是內部的耗損修起來應該不會太貴~~找間態度正確的師傅修

楼主:
引用 网友B:
翻了一下書~~會跳檔的原因大概有
1.排檔桿下方控制檔位撥叉的聯桿、接頭磨損
2.換檔撥叉的固定機構磨損

感謝a471大,
原來除了變速箱內部以外,還是有可能原因的.
在下找個週末自己動手查查看.
感恩.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謝a471大,
原來除了變速箱內部以外,還是有可能原因的.
在下找個週末自己動手查查看.

你需要頂高機,由車下方檢查排檔桿操作機構是否正常,
球接頭是否磨損....

其他就得拆變速箱看裡面了~~

楼主:
車底 ? !
在下還以為是車內說...

网友:
引用 楼主:
車底 ? !
在下還以為是車內說...

車底下看比較清楚~~
車內看只能看局部..

网友A:
這是2004 COROLLA手牌變速系統分解圖,請您參考

以您的敘述,這台車小弟偏向修復使用,因為後續消耗及維修比買新車划算

建議您上網買本維修手冊,先測量變速箱外各活動零件是否在原廠合理工作範圍內,再來動變速箱

殺肉變速箱絕對有貨,只是要找對門路,建議多跑幾家

网友B:
有維修資料了~~~工具咧?!~~誰支援頂高機

痞酷保修工作室開幕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維修資料了~~~工具咧?!~~誰支援頂高機

痞酷保修工作室開幕了...

看A大了n_076|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是2004 COROLLA手牌變速系統分解圖,請您參考

以您的敘述,這台車小弟偏向修復使用,因為後續消耗 ...

感謝您的回覆,
依照您的建議,在下上網找了一下維修手冊.中文版是不敢想了,找到有名的Haynes有,但是很奇怪,總共三本,分別是2003~2011,1993~2002,1975~1979.在下所有的1989完全跳過...
另外,關於殺肉變速箱,大大能不能指引一條門路.
感恩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謝您的回覆,
依照您的建議,在下上網找了一下維修手冊.中文版是不敢想了,找到有名的Haynes有,但是很奇怪 ...

小弟不是做這行的,只能建議您找找像濱江街這類變速箱維修廠家集中地,直接車開過去問問看

网友:
希望不是內部壞拉~~(除非你喜歡1、R檔沒停住就入檔)

這樣就簡單多了~~

然後整車巡巡壞掉的就換換,來個全車烤漆~~~

你就可以去友站發老車二次開箱文了....

手排車耐用又省油~~~只要車體沒嚴重鏽蝕,耗材適度翻新又一尾活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