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之吊扇,有哪位高手可以解釋一下?

楼主(2014-05-27):
左想右想都想不出為何可以組裝成這樣? 照理說,燈罩那部份是跟吊桿連在一起,根本不可能會旋轉。是故意的嗎?

网友:
當然是故意搞笑用的

网友:
這..............要是真能這樣肯定上新聞了

网友A:
我不太敢裝這種吊扇
裝不好,會變成現代血滴子=口=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不太敢裝這種吊扇
裝不好,會變成現代血滴子=口=

我自己裝過,沒那麼可怕啦。基本上要掉下來很難,除非是天花板的問題。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自己裝過,沒那麼可怕啦。基本上要掉下來很難,除非是天花板的問題。 ...

這不會困難!! 燈也會亮!! 原因是 只要兩電極像是探刷提供電燈電源,這樣電燈就會亮,燈座會旋轉就跟電扇一樣!!或是利用皮帶傳動!!

网友:
可以利用風力發電用的電樞子  銅環加碳刷
或是利用無線輸電   這不是可攜式裝置 可以實現大功率輸電
不過所有元件必須用固定膠定住  因為要承受加速度

网友:
不考慮安全與耗費電的話
要燈亮如同吊扇原理轉動,反向設計就是發電機了內轉子發電線圈外定子永久磁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