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類電器] 延長線翹板開關更換實例

楼主(2014-05-27):
從486時代買電腦送的延長線使用至今,前幾天忽然帶燈開關不亮了,測量
插頭也無電壓。於是將它分解檢查......
這是它的組成架構,內部透過三片大銅片作為L黑、N白、G綠線,
實現正反兩面都有3孔插座...

分解過程中替銅片的焊點加上熱縮套管,避免接觸短路

這是它火線L的連接方式,原本它只透過銅片的卡口相互接觸,為
避免導通不良,我將非活動部的卡口上錫焊住。

火線進入後先連接15A自恢復保險絲,然後與帶燈翹板開關P3連接,
P2與火線銅片連接,P1則是氖燈與N的銅片卡口連接(活動處沒焊接)
,這樣開關開啟時氖燈就會亮了..

開關正面腳位說名

開關背面的規格

更換好之後又可以繼續服役好多年了.....

网友:
  咱也有一條金屬外殼的開關三孔延長線, 也是買首部電腦附贈的.
  五年前也是帶燈開關故障, 去電子材料行買一只回來換裝(塑膠殼上沒線路圖). 發現只要插頭入座, 開關 Off 氖燈也會亮. 只是可以正常啟閉也沒管它.
  直至閱讀這篇才發現是 P2、P3 錯接了, 可謂 "一例驚醒迷糊人" 吶!

网友A:
回專炸元件:

  咱換的帶燈開關也與a471一樣三腳, 差異於塑膠殼是白色的, 上面竟然沒有腳位圖說.
  用數位電表的 "嗶嗶" 檔雖然已判別出2、3腳為SW, 功能也算正常. 豈料還是錯接了, 敗在氖燈熄不掉.
  20點多時拆開來 "調整", 終於能關閉氖燈囉!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回專炸元件:

  咱換的帶燈開關也與a471一樣三腳, 差異於塑膠殼是白色的, 上面竟然沒有腳位圖說.

我想應該是你裝錯邊了~~~就兩個屬開關麻,一個是N(水線).....

N水線它保持接觸,只要L線開關"ON"燈就亮~

我換上的這新買的也是沒有腳位說明......所以我有注意這小細節免得接錯

本想說"升級一下"搞個什麼突波吸收的~~可是我忘了是哪個元件有這功能n_015|

楼主:
阿~~~想起來了說

藍色小圓餅,併在L、N之間就好了~

但該買啥規格??

网友:
引用 楼主:
阿~~~想起來了說

藍色小圓餅,併在L、N之間就好了~

藍色小圓餅殺開關式電源板有1~3顆, Vclp 140v
電子扇、DVD電源、顯示器電源裡面都有,直徑約在8~20mm壓敏電阻、突波吸收

老闆~ 這還有救嗎? 銅片都熔在一起,插頭的筋都抽出來,還是拔不下來說

楼主:
這插頭與多孔延長線的悲劇小弟我遇過~~~~~故事是這樣滴~~~

朋友光臨寒舍的路上順道去通訊行拿剛到貨的手機,到我這跟我炫耀
剛買的NOKIA啥碗糕手機,把玩把玩他就順手將副廠座充順手插上我
那多孔延長線去給電池充電了....等他要走的時候卻發生充電器變壓器
拔不起來的情況了~~~還以為我那是先進多孔插座沒充飽不能拔?!

最後費了我九牛二虎之力.....沒拔下,只好拆開延長線把那插座解焊,
再暴力破壞插座,衝於把它們兩分離............朋友問我為啥插進入就無
法自拔呢.............因為它們倆誓言永不分開n_028|

可憐我那多孔插座,自此就缺一中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