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實例分享] T5 14W*4 常進發 預熱啟動型電子式安定器 過電不動作

楼主(2014-05-27):
某天開燈後不亮了!直覺是電子安定器掛了
拆下來瞧瞧~~

拆開後一看發覺保險絲燒斷!因為從輸入及輸出端量測並無短路
所以換新保險絲後再上!結果當然是....燒!

驚覺案情並不單純!於是東量量西量量竟查不出哪個元件短路?
求助公司王牌維修師後原來是IRF 840短路!(840有量測但沒仔細量... 一 一||| )

更新後送電~~~~正常服役囉!
感謝王牌維修工程師!  XD

感謝收看~~!

网友:
保險絲都黑了 代表瞬間電流很大 把伍德合金都炸噴到玻璃管上了
能造成這麼低阻抗的短路只有兩種
1種就是功率元件短路

另1種開放搶答n_115|

网友:
我來猜是~PWM振盪回路

网友:
一種就是輸出短路--------當然輸出所有零件都有可能

网友:
兩個輸出限流電感(鐵心),兩組諧振電容,看外殼接線示意圖路,像是兩、兩燈管並聯。如果為了省電而鬆開
一只燈管,可能有危害電子安定器及剩下的另一只燈管(較高電流)??

网友:
除了 死蟑螂壁虎
另1種 較常見 有橋式整流

另外這種電路功能強調訴求 功率因素
因此 橋式整流 後面 使用塑膠薄膜電容整流   並要求電容額定電流較高等級
沒選好時 塑膠電容 內部發熱 塑膠薄膜會脹大 使兩極導電膜距離變長 容值減少

有時是 電容內部兩側與引腳接合處理 承受不了
輕則部分導電膜層與引腳分離或接觸電阻上升  使容值減少
嚴重則從內部引腳接合處燒裂